试回答:造成这个“差别”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0-10-29):
  在某些系列的PLC上,SFC程序的“状态S片断”中<PLSY>指令在对应“状态S”之每一轮导通中都可以正常输出脉冲,而另一些系列的PLC上却会发生“隔轮输出”的现象?

楼主:
  我的这个50分的“悬赏分”要奖给“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网友!请《工控网》不要擅自代我作主把这个“悬赏分”乱给一些糟糕的回复帖!以免让别人误会我老王没有“专业”眼光,昏庸的分辨不清帖子内容的良莠!

网友A:
这是PLC的硬件数字逻辑信号寻址控制方式,逐一扫描和间隔扫描。同样也是计算机CPU的工作方式,各有特色。

楼主:
  欢迎<陈华工控>网友的参与!

  我的这个题目是从<luw816>网友的求助贴《帮忙找下问题》所述实际问题中抽象出来的,抽象出其最中心最实质的问题,排除其非主流的、非实质的部分,以便让中心问题更具有代表性。

楼主:
  第2楼的回答还没擦着问题的边呢!这可能是因为我在主题帖里说得太简单,没有把“每一轮导通”及“隔轮输出”很明确的加以定义,以致让<陈华工控>解偏了题。

  下面我用图片内容加以明确的说明。如下所示的同一个SFC程序(仅供实验的片断)在不同系列的PLC上运行,其结果是不一样的。

  譬如,该片断在三菱FX2n系列PLC上运行时,“状态S0内的<PLSY>指令”在“状态S0”的任何一轮导通之时段里,输出端口Y0都可以正常的输出脉冲。而在FX1s或FX1n系列的PLC上运行该片断时却会是这样的情况:“状态S0”第一轮导通的时段里,Y0可以正常连续的输出指定频率的脉冲。但“状态S0”第2轮导通的时段里,Y0却一个脉冲都不可能输出。再到“状态S0”第3轮导通时,<plsy>指令的执行又回归于正常!总之,该片断在FX1s或FX1n系列PLC上运行的结果是“隔轮输出”。

  请网友们注意:这个“轮”不是指程序的“扫描周期”。我把它叫做“任务周期”,即我们确定的控制工序从第1个工序顺序的逐步转移到最后一个工序工作完毕为1个“任务周期”。在其中某一个工序里,程序的扫描是有无数个“扫描周期”的。

楼主:
  如果是出于“技术交流”的目的在这里回帖,就请把自己的观点讲得明白一些,不要光甩几个“名词”出来就了事!

  还请<陈华工控>网友把“逻辑信号寻址”、“逐一扫描”、“间隔扫描”讲明确一点、具体一点。让我们能够有针对性的交流。

网友A:
       我认为这是PLC程序周期和PLC硬件运算扫描周期的冲突,俩者单独时是没有问题的,打个比方,WIN7操作系统用到奔腾电脑上,怎么运算得过来。只能是“罢工”了。要不升级硬件,要不减化程序,让PLC工作在运算周期内,就不会呈现楼主所说的问题了。也不知道说得对不对,以前有个800K的PLC程序就是和楼主的问题相似,最后是修改PLC程序内的时间间隔---加大轮询时间,其他不变,就工作正常了。不过反应速度会对应下降。

楼主:
       就如№4楼那个区区20步的片断(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在FX1或FX1n系列PLC上咋就运算不过来嘛?!还要怎么简化才算是简化了的程序呢?!

  更何况,SFC程序在扫描时只有导通的“状态S片断”才扫描,而不导通的“状态S片断”是要被跳过,并不扫描的。当导通的“状态S0片断”扫描完之后就直接就跳到RET及END命令,再回到程序最初起点(№0步)重复新一扫描周期。所以,该实验片断中“状态S0”导通时段,程序实质上每周期只扫描了14步!这么简短的过程,居然<陈华工控>会以为PLC“运算不过来,而发生罢工”!!简直是笑话!

楼主:
  请问<陈华工控>网友,FX1S的“逻辑信号扫描”是“逐一扫描”还是“间隔扫描”?而FX2N的“逻辑信号扫描”又是“逐一扫描”还是“间隔扫描”?!

  记得<陈华工控>在№2楼刚贴出来的名词是“隔行扫描”,这个“隔行”是隔的什么“行”?

楼主:
   PLSY(FNC57)指令是一种高速指令。它的“执行过程”(单指脉冲的输出过程)是独立于程序扫描周期之外的过程,不受程序的扫描周期的制约。在该指令的驱动条件为ON的最初一个周期里开始运算,然后立即输出脉冲!(不等程序扫描到END命令,它是以中断形式执行的。)

  脉冲输出的过程根本就与程序的大小(8K或者0.02K) 毫无关系!

楼主:
  我们把№4楼的那个片断稍微改动一下:

  在“状态S0内的片断”中加进一条“ OUT    Y02 ”指令,我们就可以看到“状态S0”在导通轮次为“偶数”的时段里,虽然Y0输出端口没有脉冲输出,但是同在这个“状态S0内的片断”中,输出位元件Y02却能够正常的输出ON !明显的证实:这“状态S0内的片断”在导通轮次为“偶数”的时段里也同样是在正常进行“扫描运算”的!哪有什么“间隔扫描”的“证据”存在?!

楼主:
  还有,该实验片断之“状态S0内的片断”在导通轮次为“奇数”时,<PLSY>指令都能正常的输出脉冲!这也能充分证明FX1s或FX1n系列PLC的运算速度完全是能够胜任这个SFC程序的!一点没有“运算不过来”之虑!!

网友A:
对:wanggq 关于

   PLSY(FNC57)指令是一种高速指令。它的“执行过程”(单指脉冲的输出过程)是独立于程序扫描周期之外的过程,不受程序的扫描周期的制约。在该指令的驱动条件为ON的最初一个周期里开始运算,然后立即输出脉冲!(不等程序扫描到END命令,它是以中断形式执行的。)

  脉冲输出的过程根本就与程序的大小(8K或者0.02K) 毫无关系!

内容的回复:

        我的见解是周期----1.PLC程序中输入到逻辑分析再到输出的运行时间为(软件一周),2.另外PLC主机模块(的频率)扫描各个模块的一次运行时间(硬件一周)。
        其中两者,1<2就出现楼主的故障,1>2PLC正常工作,1近似于2,则PLC不正常工作。程序大小毫无关系,我认为是没有关系,这与楼主的观点是相同的。1.  决定因素主要由:定时器参数,程序编制引起;2.决定因素主要由:芯片的扫描工作方式 和振荡频率造成。另外输入信号的故障与输出有无冲突,极特别情况下 ,也造成。  我对FXPLC不熟悉,拿ABPLC的方式方法去套用,是不明确的分析,只是我遇到类似问题,按上述解决的,所以就当建议了。       既然PLC程序可以在其中之一的PLC使用 ,我认为还是PLC硬件的差别--比如工作频率,内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50分的“悬赏分”要奖给“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网友!请《工控网》不要擅自代我作主把这个“悬赏分”乱给一些糟糕的回复帖!以免让别人误会我老王没有“专业”眼光,昏庸的分辨不清帖子内容的良莠!

这个悬赏结贴和给分是你自己去弄的,工控网不会去动的。

楼主:
引用<陈华工控> 的内容:

         我的见解是周期----1.PLC程序中输入到逻辑分析再到输出的运行时间为(软件一周),2.另外PLC主机模块(的频率)扫描各个模块的一次运行时间(硬件一周)。
        其中两者,1<2就出现楼主的故障,1>2PLC正常工作,1近似于2,则PLC不正常工作。

   wanggq的回复:

   <陈华工控>在12楼帖子的意思是说№4楼那个实验程序(也可以称作“片断”)在FX1S 、FX1n上运行出现“隔轮输出”的问题是因为该程序太简短,因此PLC在处理这个程序时所用的时间(即“软件一周”)太短,形成“软件一周”<“硬件一周”才导致了这FX1s或FX1n不能够在“状态S0内的片断”导通轮次为“偶次”的时段里输出脉冲的。

  对于这个“软件一周”的时值,我们是有办法控制的。办法是:把M8039设置为ON,并把D8039的内容设置成“K100”(即把扫描周期控制为100mS),这就必然要形成“软件一周”>“硬件一周”了!按照<陈华工控>的说法(1>2PLC正常工作)“隔轮输出”的问题就解决啦!

  但事实是,“隔轮输出”这一问题与程序的扫描周期无关(即与“软件一周”是否小于“硬件一周”无关)!!

网友A:
可能我表述不清楚,楼上怎么理解误差那么远,我的意思刚刚是整个程序,非单独步或片段。后面的意思也刚好相反,周期啊,郁闷!

网友A:
看来单片机真难搞啊?实际用起来怎么这么困难,郁闷啊!

楼主:
引用<陈华工控> 的内容:

         可能我表述不清楚,楼上怎么理解误差那么远,我的意思刚刚是整个程序,非单独步或片段。后面的意思也刚好相反,周期啊,郁闷!

   wanggq的回复:

  我说的“№4楼的那个实验片断”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呀!从程序№0步的“LD   M8002 ”开始,到№20步的“END”这不就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吗?!

  PLC从输入映像存储区读入输入端子的ON/OFF映像,再从程序的0步开始逐步运算到第20步END,再做输出处理。这个过程不就是一个程序的扫描周期吗?!纵然STL程序在PLC实际运行时,其中不导通的"状态S内片断"要被跳过,而不经扫描.但这也丝毫不影响含有STL片断的程序作为"完整程序"的"资格"!

  执行完程序的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不正是<陈华工控>所说的“软件一周”吗?不就是“其中两者,1<2就出现楼主的故障,1>2 PLC正常工作”这句话中提到的“1”吗?!我们设法把这个“1”的时值控制为100mS,不就是保证了“1”>“2”("2"即<陈华工控>所谓的"硬件一周")的时值吗?!怎么叫"后面的意思刚刚相反"了呢?!!而应该说是你自己在第12楼的说法正好与你先前在第6楼说的“怎么运算得过来……要么升级硬件,要么减小程序”之意思刚刚相反、自相矛盾!!

楼主:
引用<老菜鸟> 的内容:

      "这个悬赏结贴和给分你自己去弄的,工控网不会去动的。"

  回复:

  《工控网》有个结帖规矩:15日之内必须结帖,否则系统会自动结帖。这个系统自动结帖是没有“专业眼光”的!它根本就分辨不清所有的回帖中哪些帖子的内容才是正确的,哪一个正确内容才是有“资格”获得“悬赏分”的!所以,它一般是不加分辨的将“悬赏分”给第一个回帖。即便第一个回帖的内容明显的错误,它也照样给这个“错误帖”奖赏!

  举例1:下面这个悬赏帖的10分就是系统擅自代<无敌小强>作主,随便的给了第1楼的回帖。

  这个回帖根本就没有回答出<无敌小强>网友问题的答案来,却白占了<无敌小强>的“悬赏”!

  举例2:

 这№1楼的内容决不是“悬赏者”想要得到的答案!这个“悬赏分”也决不是“出题者”自主决定奖给<怪话二王>的!

  举例3: 这个例子能够充分证明,这下面这个“悬赏分”给第1个回帖并不是“悬赏者”本人的作为!

 请看,例3中的这个“悬赏者”<luw816>申辩说把“悬赏分”奖给<红雪>“不是我给的,好像是系统自己给的啊”!

楼主:
  要获得我的这50分悬赏,其实是很简单的。这个主题的答案在《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的第4章-《步进梯形图指令说明》及第6章-《应用指令说明》里面找到线索。

  只要你认真的领会了《编程手册》的相关见容,正确回答这个“悬赏”的答案是不成问题的。就看你认真不认真!

楼主:
  只要能够支持<PLSY>指令的所有系列PLC都能够正常的输出脉冲。同样,只要能够支持STL程序的所有系列PLC也都能够正常的运行STL程序。

  可是把<PLSY>指令运用到STL程序片断里,把它放到FX1s或FX1n系列PLC上运行,“脉冲输出”的功能就会出现“隔轮有效”。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明显的线索:脉冲输出功能“隔轮有效”的问题是由“STL程序”的特点及“脉冲输出指令”的特点共同来决定的!连新手的<luw816>网友都知道从<PLSY>指令的《使用注意事项》去寻找答案

楼主:
  脉冲输出指令的注意事项:

  请网友们认真参阅《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第229页

楼主:
  如果嫌《编程手册》的相关讲解不够明确细致,那就参阅Wanggq关于<PLSY>指令的详细解释,回复《关于plsy指令的一个问题》的一系列回贴。还可以参阅Wanggq的《回复 <winter938 >网友的问题》《回复网友关于PLSY指令的问题》等一系列的帖子。

网友C:
没用过三菱FX,对指令更谈不上熟悉。所以本回答纯属猜测,老王别见笑。

不过我想如果是普通S0触点而不是STL触点,应该就不存在隔轮输出的问题了。

使用STL触点,当S0 OFF时,STL S0后面的程序并不会复位,只是不执行而已。而FX1系列似乎同时只能执行一次PLSY。那么当PLC认为前一次PLSY没有完成的时候,它不会再去执行。

楼主:
引用<abysmal >的内容:

   “如果是普通S0触点而不是STL触点,应该就不存在隔轮输出的问题了。”

  Wanggq回复:

   是的! <abysmal >网友说得好!

  解决STL片断中的脉冲输出之“隔轮有效”问题的方法就是把<PLSY>指令放在STL片断之外,用“普通S触点”作<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让<PLSY>指令在每一个扫描周期里都被扫描运算。

   SFC程序的扫描过程是选择开通(ON)的“状态S内的片断” 来扫描运算的。譬如下面这个例程:

         在(24楼)这一例中, 把原来放在“STL  S21”之内的<PLSY>指令移放到STL程序片断之外,则程序的每一个扫描周期都要对<PLSY>指令进行扫描运算。但请注意:<PLSY>指令只对其“驱动条件”的上升沿作出反应(启动“脉冲输出”)。如果Y5被驱动(ON)且功能顺序转移 至“状态S21”,<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发生“上升沿”,在这个“上升沿”的作用下,PLC中“脉冲输出”专用的硬件电路被启动,开始对外输出脉冲。

  当功能顺序转移至“状态S22”时,“状态S21”自动关断(OFF)从而<PLSY>指令的“脉冲输出”停止;程序的每一个扫描周期都会对 STL程序片断之外的<PLSY>指令进行 “OFF”运算。只要在“输出脉冲”停止的前提下,有一次以上的“OFF”运算 ,当再次轮到“状态S21”导通时,<PLSY>指令又能正常的输出脉冲了!

网友D:
逾期不结帖的,对有回复的帖,系统会自动结的。

楼主:
引用<abysmal >的内容:

  “使用STL触点,当S0 OFF时,STL S0后面的程序并不会复位,只是不执行而已。而FX1系列似乎同时只能执行一次PLSY。那么当PLC认为前一次PLSY没有完成的时候,它不会再去执行。”

  Wanggq的回复:

  当S0 OFF时,STL S0之内的片断中各条指令均不再被扫描运算了,且(除<PLSY>指令、SET指令的“目标操作元件”之外)所有的“目标位元件”都会复位!这一点与“跳转程序”略有不同。

  而FX1s系列PLC可以多次重复使用<PLSY>指令。(请参阅《编程手册》第229页的相关内容)

楼主:
  把№24楼的指令表程序转换梯形图:

楼主:
  “STL   S21 片断”之内的<PLSY>指令移动前后的梯形图对比:

网友E:
楼主要是觉的自己很能话,就不需要到这里来显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楼主:
  楼主是在这里宣传真理,批驳谬误!如果让谬误盛行,初学者们在这个《工控论坛》上就学不到真知识!

---------------------------------------------

  “决杀”这个网名听着就有些瘆人!仿佛迎面扑来一股阴森可怖的煞气!来者不善哪!他发些什么帖子呢?是这样一些帖子:《 大家说怎么办 》 、 《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其内容是“新来了一位直系领导其才干还不如他”,于是嫉妒。这位领导才问了他一下“什么样的电机端盖、用在哪里?”就惹恼了他这个<决杀>!于是<决杀>就上网来寻求有没有整治这位新领导的损招。

  领导不在现场,向来自现场一线的下属了解一下什么样的电机端盖、了解一下用在哪里的设备上的电机端盖坏了,这也无可厚非嘛!一点小事不如他意,就要恼怒的对上级领导实施决杀!真是惹不起啊!!

网友C:
就算楼主是显摆,也没什么不可以啊。毕竟是显摆知识,比炫富要有品得多。

老王做事极其认真,虽有时有些钻牛角尖之嫌,但我还是很佩服的。

网友F:
这样的帖子很好,有深度!

楼主:
  其实,凭你<决杀>的智力又弄得懂什么是“显摆”嘛!告诉你:“显摆”的意思是“显示并夸耀”。譬如:<通讯网>(魏东)以为他的对手没有学过《逻辑代数》,就在对手面前显摆说:不用据说,我就上过《逻辑代数》这门课!给你个复杂的:(A+B+C)&(/A&/B&/C)=? 再给你个超超级的!!(A&B+C&/D+B&/C)&(/(A+B)&/+D)&(((((/A&/B+C)&(/D+A)+/C)+/(A+D))&A&B+C)&B)+A)=?  并得意忘形的炫耀: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这个超超级的混帐表达式让<通讯网>自己在《工控网》落下了超超级的“笑柄”!)

  <通讯网>误认为程序的输入条件没有用M、输出元件没有用M就是有“毛病”的程序,“专业”的程序其输入/输出的目标元件都必须要用M!为什么?我<通讯网>就是不告诉你!<iton>也以为:告诉你“无异于往你口袋里塞金钱”吃亏大了!只能在你面前炫一炫“专业名词”“估计你一辈子也不知道‘指针’是什么!”。看清楚:像<通讯网>及<iton>这般的在大学里头仅学了点“半桶水”的知识,只拿来在人前炫耀,并不把原理及方法拿来与人详细交流的行为才是“显摆”呢!

  老王有知识肯拿出来和广大网友共享和交流,在交流中,非常的细致入微!把PLC的道理给大家讲得水清理白的。这是在做科普宣传,是一种公益的行为!与“显摆”搭不上关系!!

  如果某科技公司为了让公司产品的用户正确的撑握公司产品的操作方法,给他们的产品附上一套详尽的《使用说明书》,难道你也认为他们是在用户面前“显摆”,而拒绝他们向你提供《说明书》吗?!

  我的帖子都是讲道理的好帖子。好学习、求上进的网友都喜欢看!下面就举出我的其它几个有科普意义的帖子下面的跟帖来证明这个事实:

网友G:
过瘾!第一次在工控的论坛上见到如此激烈的讨论!让我们这些初哥见识了。挺好的!真理是辩出来的!多一些这样讨论有啥不好

网友H:
可能有个稍微简单一点的方法,在驱动PLSY这个指令前面的SFC流转条件上加一下M8147的常闭点,这样也许可以的,正常我们在手动输出PLSY时,如果在触摸屏上做一个点动按钮去直接驱动脉冲时,有时会发死机的。

楼主:
引用<索泰克> 的内容:

  “可能有个稍微简单一点的方法,在驱动PLSY这个指令前面的SFC流转条件上加一下M8147的常闭点,这样也许可以的”。

  回复:

  你的这个方法在FX1s或FX1n系列PLC上是不行的。不信你就先试试吧!等我明天心情好一点再来回复你这其中的道理。

网友C:
老王为何心情不好?

楼主:
  <索泰克>网友试过你的方案了没嘛?

  其实,如果把FX1s中<PLSY>指令遇到的“隔轮有效”问题弄清楚了,知道了其原理,根本就用不着去试验,直接就能对“在前面的SFC流转条件上加M8147常闭点方案可不可行?”做出正确的判断!

  <索泰克>网友说的“在驱动PLSY这个指令前面的SFC流转条件上加一下M8147的常闭点”是指<PLSY>指令所在“状态S” 之前的“状态转移条件”吧?

楼主:
  技术交流应该是互动的。不过,两小时过去了也没等到<索泰克>网友的回答,那我就不再等了,直接在上面这个假设下展开逻辑推理:

  如果是在<PLSY>指令所在的“状态S22”之前的SFC流转条件上加一个M8147的闭接点(如楼上图片所示),那么,以转移条件之一的“M8147闭接点”为界把整个SFC程序分成两段,从“状态S0”到“状态S21”这3个片断可以轮换运行两个轮次(注意:任意一个“状态S片断”在每一个轮次内的运行中都可能有无数个扫描周期),而“状态S22”到“状态S24”的这3个片断只能轮换运行一个轮次!最后SFC程序就一直运行在“状态S21”这个片断上,无法转移到下一个“状态S22片断”上!这是因为在前一轮次的“状态S22片断”关断后,M8147就一直处于ON状态,因此它的闭接点就一直为OFF从而无法让SFC程序向下流转!

楼主:
  即便是有人给出这样一个题目:要求一定得把<PLSY>指令放在STL的片断内运用,并要求想办法排除FX1s或FX1n系列PLC上<PLSY>指令遇到的“隔轮有效”问题。那么,我们不应该“在驱动PLSY这个指令前面的SFC流转条件上加一M8147的常闭点”,而应该是在这个指令的后面用M8147的“下降沿”作向下一个“状态S23”转移的条件。

  我们可以在<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上设一个开关,譬如,楼上图片所示的SFC程序例子,我们把原来用作由“状态S22”流转到“状态S23”转移条件的“X3”改成“闭接点”来作<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当开关X3动作时切断〈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但这时并不忙让“状态S22”向“状态S23”转移,待<PLSY>的“前瞻性追加份”输出完毕才让这个“转移”进行。FX1s或FX1n系列PLC上<PLSY>指令的输出完毕时刻的标志就是M8147(对于Y0)或M8148(对于Y1)出现“下降沿”。所以我们用这个“下降沿”来作这个“转移条件”(如下图所示):

  关于FX1s或FX1n系列PLC上<PLSY>脉冲输出的“前瞻性追加份”的概念,请网友们参阅Wanggq回复《关于plsy指令的一个问题》的一系列回贴。还可以参阅Wanggq的《回复 <winter938 >网友的问题》《回复网友关于PLSY指令的问题》等一系列的帖子。

楼主:
  <索泰克>认为在转移条件上加一M8147的常闭点来克服<PLSY>指令在SFC程序中存在“隔轮有效”之毛病的方法“稍微简单一点”。但是,我们比较一下就知道:这个方法并不比“把<PLSY>指令移放到SFC程序范围之外”的方法“稍微简单一点”!而且还会造成SFC程序的状态循环链被切断使SFC程序的状态循环中止!不知道<索泰克>网友说的“有时会发死机的”是否就是指这个“SFC程序的循环中止,停留在驱动<PLSY>指令之前的一个‘状态S’上运行,不能继续向下流转 ”?

楼主:
  我们还是以№4楼的实验程序(也可以把它看作“片断”)为例来展开讨论:

  在只有两个“状态S片断”的最简SFC程序里,两个STL片断首尾相接,无所谓谁为“前”、也无所谓谁为“后”。即 可以这样认为:状态“S20”前面的一个状态是“S0”;而状态“S0”前面的一个状态又是“S20”。

楼主:
  把<索泰克>的方案画成《SFC图》:

楼主:
  为了把<PLSY>指令留在STL片断之内,又要克服“状态循环链”被切断的毛病。我们改用M8147的“下降沿”作状态的转移条件。且这个转移条件是从“状态S0”流转到“状态S20”的转移条件。所以它应该放在“状态S0内的片断”中。并将原转移条件取反,加在<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上(如下图所示):

  这样一来,不但没有比“把<PLSY>指令移放到SFC程序范围之外”的方法“稍微的简单一点”,相反还要比该方法多占了“一步”。(结果是22步)

楼主:
  通过比较,还是“把<PLSY>指令移放到SFC程序范围之外”的方法才稍微的简单一点!

网友I:
你好,我单位有一台经过改造的简易数控铣,plc 是fx2n-48mr ,横梁滑台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前几天,出现了横梁滑台左右移动时,铣刀头自动往上移动,早先出现过一次,厂家好像是调整了一下程序就好啦,现在过保修期拉,望各位大虾指点,谢拉1

楼主:
  回№46楼的<trees>网友:

  您的问题与这里的<主题>一点关系都没有,您最好是另立一个主题帖求助。但是,你的求助问题一定要明确和具体,别人才能有针对性的回答好您的问题!

  笼而统之、大而概之的提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实质就象满身黏液的泥鳅,滑来滑去的让人把捉不住。别人又不在现场,在不能全面了解现场信息的情形下怎么回答您的问题呢?!

  如果别人也笼而统之、大而概之的给您指点:“是设备(这个词包括设备的机械和电气各部分)的问题”。那么您又能从中学到什么知识,又能得到什么益处呢?

楼主:
  我这50分是存心要送给网友的,这个主题也不是有好难回答的。只要用心去领会《编程手册》第4章和第6章的相关内容,很容易就能找出正确答案来!

楼主:
  《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第229页有这样的内容:

  请在以下条件成立的基础上执行指令驱动接点OFF状态后的再起动。

  条件: 前次驱动的脉冲输出指令的“脉冲输出中监视(Y00:[M8147],Y01:[M8148])”处于OFF状态后,必须经过1个以上演算周期方能再次执行。

  这是由于脉冲输出指令的再次驱动必须经过1次以上OFF运算。若在上述条件指定时间前执行再次驱动,将在最初指令执行扫描时发生“运算错误”,在第二次指令执行扫描时开始输出用于再驱动的脉冲。

楼主:
  《编程手册》上的这段文字是对FX1s/FX1N系列PLC而言的(请网友们特别注意其中的黑体字)。也就是说:对FX2n系列PLC来说,它们不存在这样的特点。(FX2n不需要用M8147和M8148来控制脉冲的输出,所以也就没有对M8147和M8148定义)

  对FX2n系列PLC,《编程手册》第227页有这样的描述:●X010(驱动条件)为OFF后,输出中断,再次置ON时,从初始状态开始动作。发出连续脉冲时,X010为OFF,Y000也为OFF

  请注意,“X010为OFF,Y000也为OFF”只能是针对FX2n系列PLC才成立的。(在FX1s / FX1n上,驱动条件为OFF之初<下降沿>并不立即停止脉冲<周波>的输出,还要待“追加份”也输出完毕,才会停止周波的输出!)

  以上两点就是<PLSY> 指令在FX1s或FX1n上的表现与在FX2n上的表现之间存在的差别。再结合SFC程序中STL片断的特点,两者共同造成了<PLSY>指令在FX1s或FX1n系列PLC上要出现“隔轮有效”的问题,而在FX2n系列PLC上却不存在“隔轮有效”的毛病!

网友J:
每一种PLC有自己不同的扫描时间,不能做比较的.

网友K:
个人认为是PLC内核编译程序不同所致。

举个例子:两种不同的PLC,相同的定时精度(如都是1MS),同样的启动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不同的动作时序。

网友L:
能显摆的都出来显摆吧,我好多学点知识,谢谢老王了。

楼主:
  请〈yigezi123〉网友不要在这里用“显摆”这个词,因为它用在这里是有些不恰当的。我也知道您并不是在说老王讲PLC道理的帖子内容是“显摆”!

  “显摆”是在人前“炫耀”的行为,如:<通讯网>在把一大摞钞票的照片发到这个论坛上炫耀说:看,我这两天赚了这么多的钱!

  认真细致的和网友交流PLC知识,是要花精力的,是需要付出的。并不像“显摆”那样轻松!

  “显摆”在我们四川话里叫“孔雀”(这里是形容词而非名词),是含有贬义的。

楼主:
引用〈xinqishi007〉 的:

  “每一种PLC有自己不同的扫描时间,不能做比较的.”

  回复:

  为什么不能“比较”呢?“比较”是人类进行逻辑思维的方法之一。通过比较,我们可以获得区分不同事物的根据。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不同事物之间的联系。

  人类从小就开始在从比较中学习。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里就有“哥哥说:人可以造飞机,飞机比鸟飞得高……人可以造轮船,轮船比鱼游得快……”

  在PLC的技术文献里也常要把一些不同的PLC进行比较。譬如某文献里有这样的比较:“FX3U比FX2n大幅度提升了基本功能……大幅度增加了数据寄存器等软件数量……基本指令的运算速度FX2n为0.08μs每指令,FX3U为0.065μs每指令;应用指令(MOV)的运算速度FX2n为1.52μs,FX3U为0.642μs。

  只要用于“比较”的“标准”是一样的,就可以比;只要被“比较”的“属性”是一样的就可以比。例1中,飞机和鸟是不同的事物,但是,用于比较的“属性”是它们飞离地面的“高度”,都用同一个长度单位‘米’作“比较”的“标准”。难道说《语文》课本里的这个“比较”是不能进行的吗?例2中的FX2n与FX3U是不同分系列的PLC,但是,用于比较的“属性”是它们对指令的“运算速度”,而且,基本指令是和基本指令比、MOV指令是和MOV指令比,都用同一个时间单位‘μs’作“比较”的“标准”。难道说该技术文献里对FX3U与FX2n进行的“比较”是不允许的吗?!

  在这个主题帖里的问题是“SFC程序里用上<PLSY>指令,分别在FX1s、FX2n系列PLC上运行有不同的表现,造成这个‘差别’的原理是什么?”我们要认识这个“差别”就必需把FX1s和FX2n进行“比较”!

  FX1S和FX2n虽然不是同一个分系列的PLC,它们对同一指令的运算速度虽然不同,但是,我们的比较是建立在同一个试验标准下的:都是运行同一个试验程序(参见第4楼所示的《步进梯形图》),试验程序中所有指令都是两种PLC支持范围内的。而且,我们所指的这个“差别”根本就与“扫描速度”的快慢无关!为什么就“不能做比较的”?!

  只有那些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不同属性,不同标准的“比较”才是“不能够比较的”!

  譬如:你不能说“‘这件衣服的花色’比‘西红柿的味道’好看”。因为这西红柿的属性“味道”是由“味觉”来感知好坏的,而这衣服的属性“花色”是由“视觉”来感知美丑的。它们毫无关系,根本建立不起比较的标准来!

   再比如:在小学阶段里,全班同学普遍都能每门功课得满分(100分),如果哪位小朋友只得了八九十分,那就要算作“差生”了!但是,在大学阶段里,要能够做到每门功课达到八九十分的成绩,那就难了!第1、大学的功课难度大,第2、大学的的功课多。谁要是每门功课都上八九十分,那可是凤毛麟角!所以,你不能拿大学生的八十分跟小学生的九十分相比,而得出结论说大学生的学习成绩比小学生的学习成绩差!这两个“分数”完全没有可比性。

  №51楼的,分不清哪些情况能比,哪些情况不能比!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个人认为是PLC内核编译程序不同所致。

举个例子:两种不同的PLC,相同的定时精度(如都是1MS),同样的启动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不同的动作时序。

支持编译不同会造成差异.

网友N:
路过。我一般很少用SFC编程。

楼主:
  我不反对<newchp >的说法“PLC内核编译程序不同会造成差异”,但是,我不同意他这样笼而统之、大而概之的来说明“出现差异”的原理!可能有网友会说,人家的内容不是比较具体的吗?人家用了一个实例来说明原理呀!正是因为他举的这个实例与本主题帖所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所以,我更不同意他以定时器为例来说明<PLSY>指令在两种不同PLC上的表现“产生差异”的原理!可以说:他这是张冠李戴的乱解释!

楼主:
  如果想讨论“定时器”的动作时序,可以另立一个主题帖来讨论。这里的主题是<PLSY>指令运用在SFC程序里出现的问题!请参与讨论的网友把注意力放在两种不同PLC其内核编译程序对<PLSY>指令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上!!

楼主:
  眼看这个帖子的“结帖期限”快要到了!还没有一个中意的正确回帖出现!这50分的悬赏还没有找到该奖给谁呢,还真叫我犯愁啊!

楼主:
  可否向《工控网》申请延期“结帖”?!!

楼主:
  SFC程序里用上<PLSY>指令,分别在FX1s、FX2n系列PLC上运行有不同的表现,造成这个‘差别’的“原理”既不是№2楼<陈华工控>说的“PLC的硬件数字逻辑信号寻址控制方式”,也不是№52楼<newchp >说的“1ms定时器动作时序不同”!

  而是:FX1s和FX2n两种不同PLC系统编译程序对<PLSY>指令之“再启动”的处理方式上有不同,再加上SFC程序运行时,未被选通的STL片断中的所有指令都不做运算处理。当含有<PLSY>指令的STL片断“S0”在首次被选通时,<PLSY>指令在FX1s上运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S0”工序任务结束,转移至下一个工序任务的“S20”时,“S0”自动关断,其STL片断中的所有指令都被“程序扫描”给跳过不运算。即,其中的<PLSY>指令不可能在“S0”片断被关断期间进行OFF运算。

  恰好FX1s的“再次启动”必须有“至少经OFF运算过1个周期”的前提条件。当第2轮次应该执行“S0”工序任务时,没有“再启动”必需的前提条件,<PLSY>指令就无法“再次启动”也就无法正常输出脉冲!而FX2n的“再启动”不需要这个“前提条件”,所以,<PLSY>指令在FX2n上不存在“隔轮有效”的问题!

  FX1s上<PLSY>输出管理中有M8147 / M8148 ( Busy / Ready ) 而FX2n上<PLSY>输出管理中却不需要、也不存在这两个特殊M;FX1s上<PLSY>输出是一份一份的输出“周波”,前半周是OFF,后半周才是‘脉冲’,而FX2n上<PLSY>输出前半周立即就是‘脉冲’;FX1s上<PLSY>输出脉冲的停止不是立即停止的,必需待“追加份”完整的输出之后才停止。但FX2n上脉冲输出却是随<PLSY>指令运算的停止而立即停止的,并不能保证正在输出中的一个脉冲的完整性!

楼主:
  SFC程序里用上<PLSY>指令,分别在FX1s、FX2n系列PLC上运行有不同的表现,造成这个‘差别’的“原理”既与<陈华工控>说的“软件一周”无关,又与他所谓的“硬件一周”无关!

  还有,造成这个‘差别’的“原理”也跟№51楼〈xinqishi007〉说的“每一种PLC有自己不同的扫描时间”毫无关系!<PLSY>指令的脉冲输出过程根本不受PLC扫描时间的制约!因为它是由一个独立于扫描周期之外的“脉冲输出硬件电路”来完成的。

楼主:
  今天是“结帖”期限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人贴出一个正确回答本“悬赏题”的跟帖来。我这50分还真没办法送出去!总不可能叫我把这50分送给那些不合格答案的作者吧!

  现在降低标准!如果有谁最先引用我给出的正确答案(№62帖),并明确的表示与这一个答案有相同的观点。我就把这50分送给他!!!!!!!!!!!

楼主:
  <饶歌>版主指点我:在“矮子里面挑个高的”!

   因为按《工控网》的规则,今天必须结帖,在没有中意的跟帖的前提下,我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楼主:
  我按<饶歌>的指点:在“矮子里面挑个高的”,把50分的“悬赏分”划分成一个20分,一个30分,分配给两个帖子来结的帖。

  然后,我重新打开论坛的页面,我却看不到这两个帖子得到“奖分”的分配呢?!

  我看到的这两个帖子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网友O:
此贴子火硝味好重哦!!!!!

楼主:
  本主题帖所讨论的问题“SFC程序里用上<PLSY>指令,分别在FX1s、FX2n系列PLC上运行有不同的表现,造成这个‘差别’的‘原理’是什么?”的正确答案是第62楼的回复帖内容。

  倘若有哪位网友对№62帖的解释持有异议,也请对№62帖尽情的批评!

网友P:
没看出来这50分到底给谁了

楼主:
引用<PistoN >的内容:

  “没看出来这50分到底给谁了 ”

  回复:

  就是嘛,这《工控网》怎么不把楼主自主决定的“奖分”之分配情况给显示出来呢?!

  我给№23帖分配了20分的奖分,因为这个帖子指出了:“如果是普通S0触点而不是STL触点,应该就不存在隔轮输出的问题”!这个答案是与题目要求的答案有点沾边了,比起那些回答“是逻辑信号寻址控制方式,逐一扫描和间隔扫描,”以及回答“每一种PLC有自己不同的扫描时间,不能做比较的”这类与主题所指的“原理”毫不相干的回复来说要好很多!也比那个回答“是PLC内核编译程序不同所致。两种不同的PLC,相同的定时精度(如都是1MS),同样的启动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不同的动作时序。”要具体,准确些!

  另外30分的“奖分”分配给了№32帖,这个帖子虽然没有回答主题所指的“原理”,但是<danny604> 网友有正确的“是非观”,能够旗帜鲜明的支持“以学术态度对待科学技术”的好帖。所以我给他的奖分比例要高一点!

  这两个获得奖分的帖子都不是理想的回答出主题所指“原理”的帖子,但是,迄今没有一个(非楼主的)“跟贴”符合要求。根据《工控网》的规则在期限之内必须“结帖”,否则将由《工控网》代你作主,不分青红皂白的把“奖分”奖给第1个(非楼主的)“跟帖”。我如果再不把这个奖分给处理掉,那《工控网》岂不要把这50分“奖给”№2楼的那个与主题所指“原理”毫不相干的错误答案?!所以,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网友Q:
脉冲输出后不会加个结束标志M8029去触发下一步啊

楼主:
  是啊,是不能用“加个M8029去触发下一步”的方法来达到解决FX1s或FX1n系列PLC上<PLSY>指令在STL片断中遇到的“隔轮有效”问题之“目的”啊!!

  如若不信,您可以自己用实践去检验一下嘛!您相不相信这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时,请以№4楼所示的STL程序为例,看你会怎样“加一个M8029去触发”含有<PLSY>指令的STL片断之“下一步(状态S20)”?!

  只要把你的方案落实到这个具体的程序上,立马就能让你露相,立马就能看到:你也“不会加个结束标志M8029去触发下一步啊”!

楼主:
  经过一天了,№71楼的<0705>你实践过了没有?实验得到的事实是不是告诉你:用“加个结束标志M8029去触发下一步”方法对于以№4楼所示的程序来说是解决不了<PLSY>指令在STL片断中运用遇到的“隔轮有效”问题的?!

楼主:
  其实,对于这里讨论的例程(№4楼所示)来说,真正的“内行”用不着去“试”,一眼就能看出你这句“脉冲输出后不会加个结束标志M8029去触发下一步啊”落实到实践中是一定要失败的,是很可笑的啊!

楼主: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例程中的<PLSY>指令是这样的:“ PLSY      K5         K0      Y0 ”。

  请网友们注意:该<PLSY>指令的第2源操作数“ K0 ”表达的是对输出脉冲没有数量的指定。既然没有指定它要输出多少个脉冲,哪来什么指标去衡量它执行的任务是否“完成”?又哪来什么“结束标志”的动作?!

  在该例程中的<PLSY>指令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根本就不可能让M8029动作。如果在转移条件上加一个M8029,意图去触发下一步,则STL程序的“转移链”必定被这个加进来的M8029给切断!整个STL程序将死在<PLSY指令>所在的一个STL片断上,不可能让“工序”继续往下传递。

楼主:
  与其在SFC程序的“转移条件”上做文章,还不如在<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上做文章!

  下面是具体的做法:

楼主:
  我用这个“悬赏题”来讨论<PLSY> “隔轮有效”的问题是<luw816>网友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在他的求助贴《帮忙找下问题》主题帖中提出的问题原本是这样的: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以下这段程序中的问题啊,不合理的地方帮忙找出来,告诉小弟!不胜感激!!!

0 ld x000
1 or y05
2 Ani X1
3 OUT Y5
4 LD M8002
5 SET S0
7 STL S0
8 LD Y5
9 SET S20
11 STL S20
12 RST Y2
13 RST Y3
14 RST Y4
15 LD X3
16 AND X5
17 AND X7
18 SET S21
20 STL S21
21 OUT T0 K10
24 MPS
25 AND TO
26 RST Y1
27 MRD
28 ANI X11
29 AND Y5
30 PLSY K100 K0 Y0
37 MPP
38 ANI Y01
39 ANDP X11
41 MPS
42 ANI X12
43 SET S22
45 MPP
46 AND X12
47 SET S24
49 STL S22
50 OUT Y7
51 OUT T1 K10
54 LD T1
55 SET S23
57 STL S23
58 OUT T2 K1O
61 SET Y2
62 SET Y3
63 SET Y4
64 SET Y1
65 LD T2
66 OUT S0
68 STL S24
69 OUT Y7
70 OUT T3 K10
73 LD T3
74 SET S25
76 STL S25
77 SET Y2
78 SET Y3
79 SET Y4
80 OUT T4 K3
83 LD T4
84 SET S26
86 STL S26
87 OUT T5 K20
90 RST Y2
91 RST Y3
92 RST Y4
93 LD X10
94 AND X13
95 SET Y1
96 AND T5
97 AND Y5
98 OUT S21
100 RET
101 END

楼主:
  我把他遇到的这个实际问题抽象出来,让问题的主要内容凸显出来,使问题更具有代表性。把非主流的枝节去掉以便大家把讨论的注意力集中到问题的核心上。

  尽管这样,有的人也要偏离问题的实质,去扯什么“逻辑信号寻址”、“软件一周,硬件一周”……

  为了使讨论不偏离方向,我还给大家提示:这个“隔轮有效”问题的原理蕴涵在《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的第4章-《步进梯形图指令说明》及第6章-《应用指令说明》之“脉冲输出注意事项”(编程手册第229页)中。 只要认真的领会这两章的相关内容,要正确的回答这个<PLSY>指令在两种PLC上有无“隔轮有效”问题的“差异”的“原理”是完全没有困难的!但是接下来的回复帖子仍然没有从我提示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去寻找线索。

  №52楼的回答用了一个很宽泛解释“是PLC内核编译程序不同所致”,如果仅仅用这一句来解释那还真不能说这个回答说错了,FX1s(或FX1n)系列与FX2n系列PLC的“内核编译程序”确实对<PLSY>指令的“运算处理”是有些“不同”的!但是,紧接在这一句宽泛解释后面用“定时器精度”及“动作时序”来对“隔轮有效”问题进行稍具体一些的解释,这就彻底的显现出№52楼的回答偏离了正确方向!

  <938>的“支持编译不同会造成差异”,我认为<938>的这个“支持”肯定是冲“定时器时序差异”来的,而不是冲着<PLSY>指令在两种PLC上有无“隔轮有效”问题的“差异”来的!因为我相信以<938>网友的知识水平还不至于看不懂我的提示:“隔轮有效”问题是FX1s(或FX1n)上<PLSY>的“再启动”必须在<PLSY>的“OFF运算”之后才会“有效”!以及STL程序在“关断”期间不进行“扫描运算”的特点共同来决定的!

楼主:
  关于“定时器的动作时序”原理,根本上与<PLSY> 指令的“再启动”的前提毫不相干!所以,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它。如有空余时间,可以另立一个主题来讨论“定时器的动作时序”原理。

楼主:
  只要你以“交流的态度”与我认真的讨论,是一定会受益的。我不仅授人以鱼,而且还无私的授人以渔!没有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掖着藏着一点,完全与你共享!

网友R:
SFC还是少用吧,我觉得它至少有两个问题:

1、条条框框的规定太多;

2、运作原理与PLC通常的梯形图逻辑关系不同,使用SFC你得换一种思维方式,这是最大的问题,容易出现你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不容易发现。

在PLC刚刚流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PLC的指令不够丰富,功能不够强大,SFC功能给步进控制提供了很好的方法。但现在PLC已大大发展,功能、指令都极大丰富,步进控制完全可以用其它方法简单实现。所以,SFC已经成为鸡肋。几次我想尝试使用SFC,发现还不如用移位控制或者干脆直接用D寄存器做状态控制方便。

楼主:
   作为一种编程语言总得要有一些语法的约定嘛,不能一遇到某些约定就说是“条条框框太多”。其实,在一些按顺序进行的“工序”控制的场合,SFC程序也是有它的一些优点的。对于复杂的机械顺序动作,单用通常的梯形图来对其他人表达控制原理的话,将是困难的。用SFC图来表达就显得容易些。每道工序中设备所起的作用以及整个控制流程都能表达得通俗易懂。因此有利于维护、规格修改,和故障排除等。而且,在STL片断之内的梯形图逻辑关系也完全是通常梯形图一样的规律!

  我也没有常用SFC的习惯,谈不上对SFC熟悉。是<luw816>网友在实践中遇到了这个问题,把它贴出来向网友们求助(请参阅他的求助贴《帮忙找下问题》)。通过交流,<luw816>网友也能自己写出可以避免<plsy>指令在SFC程序里出现“隔轮有效”问题的程序来。

  参见《帮忙找下问题》第64帖的内容:

  <luw816>网友知道是知道把plsy移到SFC程序外面能解决“隔轮有效”问题。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疑问:

“那么plsy用到步进顺控中为啥会发生这么种情况啊?”(如下所示《帮忙找下问题》第72帖中的疑问)

  为了让新手能够理解这个<PLSY>指令在SFC程序中的“隔轮有效”问题的成因,我想给他进一步的从原理上讲清楚。这时有人却阻拦说“又是图,又是说明,还不知(《帮忙找下问题》一帖的<luw816>)楼主能否看得明白”:

  “又是图,又是说明”怎么啦?科技交流,有时候单用文字很难表达清其原理,图文并茂是这网上交流最好的方法!图形和文字互为补充,让网友能够从原理上把问题搞得水清理白的。不但知其然,而且还知其所以然。以后遇到这类问题就能举一反三。难道这样不好吗?!

楼主:
  我们不否认最早(在《帮忙找下问题》第37楼)提醒:“把PLSY移到S0之前”的人是<yjig>网友!但是,<yjig>网友并没有把<PLSY>指令“隔轮有效”的成因从“原理”上讲出来,只是怀疑<PLSY>指令在SFC程序中不能正常运行,才提出把<PLSY>指令移到S0之前去试探一下还有没有“隔轮有效”的问题。

(请参见下图所示的《帮忙找下问题》中<yjig>网友的几个帖子内容:)

  要知道,即便你试探着把<PLSY>指令移放到S0之前就碰巧的解决了这个“隔轮有效”的毛病,你若没从原理上去分析其成因,那你仍然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你就不能举一反三的从理论上得到提高。

  用某个方法盲目的去试探,与已经明确知道用这个方法将会得到什么效果而胸有成竹的、有的放矢的去运用这个方法,有着级别段位的差异!

楼主:
  通过认真的讨论SFC程序里用上<PLSY>指令,分别在FX1s、FX2n系列PLC上运行有不同的表现,造成这个‘差别’的“原理”,我们知道了这样的道理:SFC程序里用上<PLSY>指令,并不是在所有的PLC上运行都会出现<PLSY>指令“隔轮有效”这个毛病!譬如在FX2n系列的PLC上就不会出现这个怪毛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些PLC(譬如FX1s)对<PLSY>指令的“再启动”有条件限制,而另有些PLC(譬如FX2n)却对<PLSY>指令的“再启动”没有条件限制!

楼主:
  这个“再启动”的条件限制很清楚的写在《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第6章、第229页《使用FX1、FX1n可编程控制器》的《注意事项》之条款②中:

楼主:
  《注意事项》之条款②明确表述:“脉冲输出指令的‘再次启动’必须待M8147 / M8148 经过1次以上的OFF演算,方能再次执行。” 我们再来看《FX1s,FX1n,FX2n,FX2nc编程手册》第4章、第98页有这样的内容:“●如果STL触点接通,则与其相连的回路动作;如果STL触点断开,则与其相连的回路不动作。但是在一个扫描周期以后,不再执行指令(跳转状态)。”请网友们千万注意:编写这个《编程手册》的先生语文不够好,把后面一句话表达得不够准确。我认为它应该表达成:“但是,刚断开STL触点的片断在一个扫描周期以后不再执行指令(相似于跳转状态)”。

   我们就把这两个特点(<PLSY>指令的“再启动”特点和SFC程序的STL片断转移特点)结合起来就可以正确解释本主题帖所讨论的“SFC程序里用上<PLSY>指令,分别在FX1s、FX2n系列PLC上运行有不同的表现,造成这个‘差别’的‘原理’是什么?”的问题了!

楼主:
  为了使我们的讨论更简单明确,我们仍用№4楼所示的仅只两个“工序”的SFC程序来深入讨论:

  在开机脉冲M8002的触发作用下,一开机就进入S0的“工序”,Y0 就以设定好的频率源源不断的输出脉冲。步进电机在脉冲的驱动下开始运动,当机械运动到达设定位置触动限位开关X10,“工序”S0就告结束,转入下一个“工序”S20 ,这STL  S0 随即关断 。请网友们注意:S0关断之后,与之连通的回路还要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才关断。而且,FX1s上< PLSY>指令的“脉冲输出”(我这里并非指M8147/ M8148)即使要停止也要等待输出脉冲的“追加份”完整输出之后才能停下来。S0关断期间,与其连通的回路所有指令都不能被程序扫描运算(相似于跳转状态),这期间<PLSY >指令虽然停止了向外的脉冲输出,但是它的OFF运算也不例外的被禁止了。所以,在程序执行“工序”S20期间,M8147(Y0脉冲输出监视)仍然保持为ON状态。

  待“工序”S20的任务完成后,其完成标志(即“转移条件X0”)动作(ON),整个控制“工序”(指S0及S20两个片断所担负的任务)就完成了一个“轮次”,而进入下一个“轮次”,S0的“工序”又一次轮为选通状态(这一“轮”为偶数“轮次”),与之连通的<PLSY>指令在前一“轮次”的任务期间没有进行过“OFF运算”的前提下,本“轮次”对它进行的“再启动”就是无效的! 请网友们注意,本“轮次”中<PLSY>的脉冲输出虽然不能“再次启动”,但这<PLSY     K5     K0    Y0>的“监视位”M8147却在这一“轮次”的“再启动”之上升沿作用下转为“OFF状态”,为再下一“轮次”(即 奇数“轮次”)的“再启动”建立了“有效”的前提条件。有了(偶数“轮次”中建立的)这一“前提条件”,奇数“轮次”的S0“工序”中<PLSY>指令就能回归正常的输出脉冲了!

楼主:
  “STL”片断中含有<PLSY>指令的SFC程序之所以在FX2n系列PLC上运行不会发生“隔轮有效”的毛病,是因为FX2n对<PLSY>指令的没有“再启动”之条件限制,它对<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的运算是以驱动条件的“ON / OFF ”状态为根据的,而不是像FX1s / FX1n那样以驱动条件的“前/ 后沿”为依据。

楼主:
  我们把<PLSY>指令从STL 片断中移出来放在非SFC程序的部分,其目的就为了让<PLSY>指令在每一个周期里都能被程序扫描。在<PLSY>指令原来所在的STL片断OFF期间,让移出来的<PLSY>指令做“OFF运算”,以建立<PLSY>指令“再次启动有效”的前提条件。

  我们这样有明确“目标”的把<PLSY>指令移放到STL片断之外。并不是等于在“抄袭”<yjig>网友“把【PLSY   K5    K0    Y0】放到程序的最前端(SO之前),看看顺控是否影响脉冲输出”的试探方法!这“STL片断之外”的概念不单是“S0之前”,它还包括“RET 之后”。

  “把<PLSY>指令移放到STL片断之外”的另一个做法如下图所示:

楼主:
  只要我们从原理上弄懂了<PLSY>指令在STL片断中发生“隔轮有效”的成因,即便我们不采用这个“将<PLSY>指令移放到STL片断范围之外”的方法,我们也是能够圆满解决这个“隔轮有效”毛病的!

  “隔轮有效”的成因是<PLSY>指令在SFC程序中所处的“工序”转移之后没有进行<PLSY>指令的“OFF运算”。所以,对于那些处理<PLSY>指令“再启动”需要有前提条件的PLC(譬如 FX1s)来说,<PLSY>指令未经“OFF运算”就不能在“偶数轮次”中,再次启动<PLSY>指令的“脉冲输出”。

  所以,我们在<PLSY>指令的驱动条件上设定一个“OFF运算”的环节,为<PLSY>指令的“再启动”建立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可圆满解决“隔轮有效”的毛病!

  具体做如下图所示:

  “工序”S20的任务执行完毕之后“转移条件X0”成立,于是“工序”进入第2轮将“工序”S0再次选通,“工序”S20随即自动关断。请网友们注意:S20关断后,与之连通的输出Y1的“ON”状态还要持续一个扫描周期才会OFF,我们就是利用SFC程序的这一个特点让S0片断中的<PLSY>指令有一个周期的“OFF运算”!

楼主:
  №90楼的为<PLSY>指令设计一个“OFF运算”环节的方法实际上是利用<PLSY>指令所处STL片断的前一个“工序”片断中驱动的输出位的闭接点来做<PLSY>指令的驱动必要条件之一。在只有两个“工序”的SFC程序里,循环工作的两个“工序”首尾相接无所谓“前 / 后”,即在循环过程中S20既是S0的“后工序”也是下一“轮”S0的“前工序”。

  为了让网友们避免误解循环中“工序”的前/ 后关系,我引用《编程手册》第101页的例子并稍作改动,贴出来供网友们参考:

楼主:
  我今天看到《工控网》把我自主决定的“奖分”分配情况给显示出来了!

  №23楼的<abysmal >网友获得“奖分”20分;№32楼的<danny604> 网友获得“奖分”30分。

  谢谢《工控网》能够采纳网民的正确意见!!!

网友B:
非常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楼主:
  感谢<老菜鸟>网友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