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0-10-29):
台达PLC、触摸屏、变频器,在一个系统中组成基于RS-485接口通讯。触摸屏通讯不稳定,也不报错,其他通讯正常。但触摸屏与PLC但独通讯又是正常的。该系统以前正常运行过好长一段时间。

夏工!

网友:
检查终端电阻。或可能是干拢。

网友A:
要是烧了或坏了的话可以找我修,我们公司是专业做维修的。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石红玉
公司电话:010-51945788
手机:18610102569
传真:010-51945788-90
联系人邮箱:himoon_shy@126.com
公司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杨庄路110号华信大厦1009室 邮编:100043
公司网址:http://www.himoon.com.cn
QQ:982350957 MSN:himoonsales2@hotmail.com

网友B:
应该是干扰造成的,使用双绞线会好一些。是否加有终端电阻?

楼主:
终端电阻一般是多少。

网友C:
120欧姆左右!

楼主:
后来,设备厂家修了一下,据说是PLC后面的AD采样模块坏了;。莫名奇妙吗!

网友D:
屏的电源采取PLC的输出来接就OK了

网友E:
考虑增加上拉和下拉电阻以及终端电阻。

网友F:
学习一下,请问你变频器用到模拟量没,PLC程序怎么写

网友G:
不稳定表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F(2010-12-05):
接地怎么样?检查接地是不是在同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