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如何通过485口读取电表里的电压电流各数据?

楼主(2010-10-29):
台达PLC如何通过485口读取电表里的电压电流各数据?是不是就是通过PLC和电表的485口连接,然后通过MODBUS RTU协议。用MODRD读取电表相应数据的地址就可以啦?谢谢!

网友A:
1.首先需要了解该电表是否支持RS-485通讯,

2.如果电表支持RS-485通讯,接下来需要了解该电表所支持的通讯格式以及通讯速率

3.按照电表的通讯协议,由PLC的RS指令发送请求数据即可。

网友B(2012-03-16):
台达PLC如何通过485口读取电表里的电压电流各数据.l来一段程序看看呀!

网友C:
手册里有示例程序的,不过我手册刚删掉了,你去他们官网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