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出常开调节阀,pid自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0-10-29):
想用自动调节阀做储罐液位的自动调节,使液位保持在设定的数值上下,可是调节阀初始状态是全部开启的,4mA是完全开启,20mA是完全关闭,也就是说调节阀是反着的,输出最小时开度是100%,输出最大时开度是0%,上位机想显示阀门开度,由下位机开度数值0-27648在上位机做量程变换,0%-100%是反着的有什么好办法能正过来?

楼主:
想送积分才发现我一分都没有。。。

网友A:
应该不是很麻烦吗?差值倒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各减100啊 ,xianshi

网友C:
很容易实现,不过调节阀带远传反馈的不多见,不是没有,大部分定位器都有此功能,可是普通调节阀始处于调节中,没有必要反馈到控制室。

网友D:
如果是像题目说的是用PID功能的话,PID里边本身就有参数设置。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你可以这样解决:将模拟量输入的反馈值减去27648后,再加个绝对值运算,得出的结果作为PID调节器模块的反馈就可以了。即实际反馈回来的(0-27648)-27648=(-27648-0)再加个绝对值

网友F:
在组态里面将执行器作用方式选择更改一下,反作用改为正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像题目说的是用PID功能的话,PID里边本身就有参数设置。

网友H:
用20MA 对应得值 去减   当前值即可,很简单啊,连这个都不懂,还做PID ??

网友I:
PID  参数设置 P 值可以设为负数

楼主:
回来谢谢大家,尤其是6楼

网友J:
上位机想显示开度 在下位机做一个差值就可以了啊

网友K:
用100减一下,简单的数学问题

网友L:
反向阀处理很简单: 学学HONEYWELL的办法。

程序中全部按正向阀处理,只在最终向阀送开度时,把值变成:  最大值-开度

网友M(2010-12-26):
能发一个具体的实例吗?我也在做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N(2021-01-18):
看看有没有我用的这个问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