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变频器能否通讯?

楼主(2010-10-29):
现在又个项目不用PLC就用变频器,当一个变频器设定为30HZ时,怎么样才能让另外一个变频器自动的变为30HZ。

网友A:
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量给定。

楼主:
对:cxdxyz 关于

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量给定。

内容的回复:谢谢你,我试试看。

楼主:
那变频器的参数需要改吗?

网友B:
两台变频器485通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两台变频器485通讯就可以了.

这个通讯怎么做?不明白请指教

网友C:
简单点就用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量给定。

网友D:
1楼说的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量给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1楼说的对。

那比如一台变频器设定为30HZ,另一台自动变成为31HZ。第二台变频器都比第一台多1个HZ,这个能直接在变频器上做吗?

楼主:
对:浪子传奇 关于引用cxdxyz 的回复内容:

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量给定。

那比如一台变频器设定为30HZ,另一台自动变成为31HZ。第二台变频器都比第一台多1个HZ,这个能直接在变频器上做吗?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天涯 关于简单点就用第一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接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量给定。
内容的回复:

那比如一台变频器设定为30HZ,另一台自动变成为31HZ。第二台变频器都比第一台多1个HZ,这个能直接在变频器上做吗?

网友F:
好象能吧!你看一下资料就行。

网友G:
 台达有款E系列的,支持PLC功能,自己写段程序在里面,就能通过通讯控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