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在高速运转时,如何减少停止定位时的惯性冲出

楼主(2010-10-29):
如题,我司有个倍捻机,当摆线伺副服高速时,不能准确停止反转,冲出很大距离。该如何处理?

网友A:
需要良好的加减速规划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需要良好的加减速规划和控制!

谢谢波恩回复,指点。

网友B:
调增益参数和加减速时间,做好配合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电机的增益要调节的好,还有就是需要用到PID控制中的微分环节,减少达到稳态时间

网友C:
任何机构都有惯性,伺服再牛也克服不了这个自然规律,所以需要加减速

网友D(2011-04-10):
山东倍捻机用松下的伺服,伺服参数以及设备状况都很重要.

快速反转伺服很容易报警

网友E:
功率够大是前提,不然小马拉大车,还是不行。

网友D:
1秒左右正反转二次,对伺服要求比较高

网友F:
我们公司做的小马达转子绕线机速度特快,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二轴很快的正反转,而且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任何机构都有惯性,伺服再牛也克服不了这个自然规律,所以需要加减速

 伺服的确克服不了这个惯性, 但是也并不代表伺服驱动不能做到快速启动停止!

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选用惯量和额定扭矩大一点的电机, 并配相应的伺服驱动器, 即达到大马拉小车的效果, 同样可以做到快速启动停止。

网友A:
根据系统(电机+负载)的(最大)加减速能力合理规划加减速过程。

网友G: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回复。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