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高手,关于三菱FX2N-232BD与威纶触摸屏mt6056i通讯

楼主(2010-10-29):
    现在我单位设备需要改造,想用一个三菱FX2N的PLC与两台威纶MT6056I触摸屏通讯,其中一个触摸屏直接和PLC的编程口连接好用,另外一个打算和三菱的FX2N-232BD通讯卡连接。照威纶屏的说明书上的连接方法焊接线,结果通讯不上。触摸屏公头 7 8 5母头325分别连232的235,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连接不上?通讯线在10米之内。在程序内,我已经将d8120改为H0092,是否还需什么设置?或者我弄错了什么了?请各位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驱动又没有选错,记得使用本身的串口和扩展的232BD通讯卡选择的驱动是不同的。

楼主:
本身的串口是指?扩展的232bd通讯卡选择的驱动是不同的?通讯 卡不是直接安装到PLC上面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安装什么驱动?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