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转速扭矩特性曲线

楼主(2010-10-29):
电机只要工作在电机转速扭矩特性曲线下方的区域,是否就可以连续运行,哪怕超过额定转速

网友A:
转矩特性曲线有连续工作区和峰值区,在连续工作区内,只要涵盖了欲超出的速度段应该可以连续工作,但超过额定速度,很可能有损于轴承寿命。

网友B:
有些伺服在额定转速之上,还会有一个最大转速的指标。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谁知特性曲线标的是多少呢,还要看的是何种电机?步进or伺服 DC,BLDC or AC   步进电机当然要依据矩频曲线来选型,伺服的话在额定转速以下是恒力矩输出,大于额定转速是恒功率输出

网友C:
即便在特性曲线之下也要区分连续工作区和断续工作区

网友D:
这个是多摩川400W的特性曲线,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