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0-10-29):
随着PLC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一般的故障处理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般查找故障步骤
1)如果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一般是处于中间状态,则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编程器回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 输入信号,将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作比较,结果不一致,则更换输入模块。如果发现在扩展架上有多个模块要更换,那么,在更换之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她的连接情况。

3)如果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指示一致,就要比较一下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如果二者不同,测量一下输入模块,如发现问题,需要更 换 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4)如信号是线川,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就得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左到右进行,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如没有通的那个是输入,就按第二个和第三步检查该输入点,日是线川,就按第四步和第五步检查。要确认使主控继电器不影响逻辑操作。

5)如果信号是定时器,而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则要更换CPU模块。

6)如果该信号控制在一个计数器 ,首先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按上述2到5步进行。 变频器频率设定的几种方法:固定频率设定、模拟量输入设定、通讯输入设定。

更多PLC相关产品技术资料:http://bbs.comeon365.com/index_20.html

网友A:
三菱PLC维修

检修方法: 打开机检查,发现电源烧坏,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已炸开,保险丝烧得发黑,用万用表检查,炸开的滤波电容已短路。保险丝开路,逐个查其它元件未发现有烧坏。更换保险丝和滤波电解电容后通电,测各组电源都已正常,装好整台机,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将输入点与公共端短路,输入点灯亮,输出对应点灯同样亮。使用系统测试平台检验,证实一切正常。

PLC的故障诊断:

各种品牌PLC都具有自诊断功能,当PLC异常时应该充分利用其自诊断功能以分析故障原因。当PLC发生异常时,首先检查电源电压、PLC及I/O端子的螺丝和接插件是否松动,以及有无其他异常。然后再根据PLC基本单元上设置的各种LED的指示灯状况,以检查PLC自身和外部有无异常。发生错误时,8009、8060~8068其中之一的值被写入特殊数据寄存器D8004中,假设这个写入D8004中内容是8064,则通过查看D8064的内容便可知道出错代码。与出错代码相对应的实际出错内容参见PLC使用手册的错误代码表。

下面以三菱FX系列PLC为例,来说明根据LED指示灯状况以诊断PLC故障原因的方法。

1.电源指示([POWER]LED指示)

当向三菱PLC基本单元供电时,基本单元表面上设置的[POWER]LED指示灯会亮。如果电源合上但[POWER]LED指示灯不亮,请确认电源接线。另外,若同一电源有驱动传感器等时,请确认有无负载短路或过电流。若不是上述原因,则可能是PLC内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其它异常情况,使基本单元内的保险丝熔断,此时可通过更换保险丝来解决。

2.出错指示([EPROR]LED闪烁)

当程序语法错误(如忘记设置定时器或计数器的常数等),或有异常噪音、导电性异物混入等原因而引起程序内存的内容变化时,[EPROR]LED会闪烁,三菱PLC处于STOP状态,同时输出全部变为OFF。在这种情况下,应检查程序是否有错,检查有无导电性异物混入和高强度噪音源。

3.出错指示([EPROR]LED灯亮)

由于三菱PLC内部混入导电性异物或受外部异常噪音的影响,导致CPU失控或运算周期超过200ms,则WDT出错,[EPROR]LED灯亮,PLC处于STOP,同时输出全部都变为OFF。此时可进行断电复位,若PLC恢复正常,请检查一下有无异常噪音发生源和导电性异物混入的情况。另外,请检查PLC的接地是否符合要求。检查过程如果出现[EPROR]LED灯亮→闪烁的变化,请进行程序检查。如果[EPROR]LED依然一直保持灯亮状态时,请确认一下程序运算周期是否过长(监视D8012可知最大扫描时间)。如果进行全部的检查之后,[EPROR]LED 的灯亮状态仍不能解除,应考虑PLC内部发生了某种故障,请与技术服务商联系。

4.输入指示

不管输入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请检查输入信号开关是否确实在ON或OFF状态。如果输入开关的额定电流容量过大或由于油侵入等原因,容易产生接触不良。当输入开关与LED灯亮用电阻并联时,即使输入开关OFF但并联电路仍导通,仍可对三菱FX系列PLC进行输入。如果使用光传感器等输入设备,由于发光/受光部位粘有污垢等,引起灵敏度变化,有可能不能完全进入“ON”状态。在比三菱FX2N系列PLC运算周期短的时间内,不能接收到ON和OFF的输入。如果在输入端子上外加不同的电压时,会损坏输入回路。

5.输出指示

不管输出单元的LED灯亮还是灭,如果负载不能进行ON或OFF时,主要是由于过载、负载短路或容量性负载的冲击电流等,引起继电器输出接点粘合,或接点接触面不好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2010-12-17):
最近,住建部颁布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出租住房的,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违反该条规定,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或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人民币以下罚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这是在1995年发布的《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后首次出台新政,将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

《办法》规定,各地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分区域公布不同类型房屋的市场租金水平等信息。

在房屋租赁管理方面,《办法》规定,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登记备案工作由当地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监管,发现违反者责令限期改正;个人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在新规中,对于分割出租行为也有明确规定:出租住房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如果出租人违反了上述规定,由当地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记者了解到,根据本市今年4月出台的相关规定,租住成套楼房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4平方米。

《办法》还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随意提高租金。属于违建或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四种情况下,房屋不得出租。

《办法》还对制定、解除租赁合同及登记备案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规定。

楼主:
太有才了!抚顺财政局采购苹果iTouch 4当U盘!!!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1_2490.html

楼主:
毛泽东诞辰117周年图片特辑 领袖不平凡的一生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3_2568_1_1.html 毛主席年轻到逝世【9P】

楼主:
大闹剧:男子家中抓到了贼 缘来是老爸的情人!!!
情人家中来私会,哪知闹出大误会;
玩火玩到这地步,儿子抓住老子鬼!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1_2593_1_1.html

楼主:
招聘《产品经济人》 工作地点:不限 详情查看:http://www.comeon365.com/NewinfoDetails11_82.html

楼主(2011-01-17):
震惊挤奶门新年巨献 网曝90后少女用乳汁喂养小狗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1_2612_1_1.html

楼主:
囧!兽兽摆这样3个Pose竟值15万?
http://bbs.comeon365.com/dispbbs_11_2634_1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