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 PLC的CPU67160的内存是多大的?

楼主(2010-10-29):
如题,请高手给予回答,感谢。

网友A:
如果不用内存扩展卡,本身内存2M,可用于IEC程序的存储空间为1M。

楼主:
谢谢回答,还要问一句,那就是我在unity里打开这个cpu模块看到的是“P266 1Mb程序",这个小b不是指一个二进制位吗,应该是比1MB小了8倍,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小b一般用在网络通讯,而不用在内存大小。你说的我也看到了,这里应该是MB而不是Mb。Unity里面写错了。

楼主:
对abysmal老师表示万分感谢,希望以后向您请教问题时,您也能够不吝赐教。

楼主:
顺便再问abysmal老师一个问题,我知道Unity数字量 的地址是这样来表示的:
[%I或%Q][机架号].[槽位号].[通道号];

我奇怪的是每个通道不是有16个位的吗?比如%I1.6.12是指1号机架6号槽位的第12个通道,如果这是一个输入模块,那不就是第12个输入点所对应的输入位吗?那这个通道号该如何去理解啊?

网友A:
并不是每个通道有16个位。

对于开关量IO模块,1个通道就只有1位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