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9期--PLC之高速计数应用。

楼主(2010-10-29):
PLC高速计数类应用实例,写出组成整个系统的PLC模块及外围器件,并附相关数据处理程序。

PLC品牌不限。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不懂  期待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  期待高手

同上

网友C:
这个题目非常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D:
找个机会跟跟帖子,占楼

网友E:
引用老菜鸟这个题目非常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F:
这题很简单,比我上期的容易10倍!!!上期的都没有搞到将没有什么积极性了。

网友G:
这个题目非常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H:
顶一下   期待高手出招

楼主:
对:彩虹 关于这题很简单,比我上期的容易10倍!!!上期的都没有搞到将没有什么积极性了。

内容的回复:

您上期的程序过于复杂了。

网友I:
谈正事 高手出来解决问题!!

网友J:
PLC高速计数一般为集电极开路形式,差放式的一般比较少见。

集电极又分为两种NPN和PNP,日系的大部分都为NPN形式。

一点浅见。。。

网友K:
PLC高速计数器定位在电梯中的应用
一、光电编码器与高速计数器
1、光电编码器的工作原理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新型的转速及定位控制用传感器,其工作故事可以用光电码盘说明。光电码盘是沿圆周开有均匀的孔或齿的圆盘,一组发光元件及光敏元件分置在盘的两边,当圆盘转动时,光时而通过孔或齿隙照到光敏元件上,时而被圆盘阻挡,这样光敏元件上就产生了脉冲串波形的电信号。将该信号放大、整形,就能用来测量转速及位移。光电编码器在旋转一周时可以产生数千以至上万的脉冲以满足高精度的转速及定位要求(在选择编码器追求高精度时,也要考虑控制器的接收频率!)。在电梯的应用中,对于编码器的分辨率要求并不高,轿厢运动1mm能产生数个脉冲就可以了。我们希望的是编码器在产生脉冲的同时能解决转向判断的问题,那么如今的编码器一般都是设有两套(或是三套---零位测量用)光电装置的,两套光电装置产生的脉冲的相位有一定的差别,就也就产生了方向信号,如A装置产生脉冲相位超前于B相时为正转。反之,为反转。为了方便论述,我们选择轿厢运行1mm,编码器产生1个脉冲。
2、PLC的高速计数器及高速计数指令(以三菱FX系列论述)
高速计数器是PLC的编程软元件。相对普通计数器,高速计数器用于频率高于机内扫描频率的机外脉冲计数(建议认真了解一下PLC扫描周期的概念)。由于计数信号频率高,计数以中断方式,计数器的启动、复位、或计数方向的变化也多使用机外信号。PLC的高速计数器分为三种:1、单相单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2、单相双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3、双相双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如单相单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C235是采集X0的输入信号。(PLC有其自己的规定,具体参照使用手册。)
高速计数器有两种工作方式。第一种利用自身触点的动作为信号,高速计数器和普通32们增减计数器一样,在增计数到达设定值时,触点动作并保持,在做减计数达到设定值时(如触点已置位)触点复位。这种方式的缺点是控制受扫描周期的影响。高速计数器的第二种工作方式为中断方式,这需使用高速计数器的专用指令。FX2N有三条是关于高速计数器的指令:1、高速计数器置位指令(HSCS),2、高速计数器的复位指令(HSCR),3、高速计数器区间比较指令(HSZ),此三条指令均为32位指令,均为中断方式执行。
结合五层电梯的控制,选择FX2N-64MRPLC为控制器,选取双相双计数输入高速计数器C254作为轿厢的定位计数器。其A相脉冲输入端为X000,B相脉冲输入端为X0001,处复位端为X0002,外启动端为X0006。

二、基于高速计数器的轿厢位置确定
电梯运行时,高速计数器在光电编码器的驱动下完成计数工作,当轿厢上升时加计数,当轿厢下降时减计数,高速成计数器的当前值即是轿厢在井道中的准确位置,如楼层高度为5M,正常运行时计数范围为0---20000的数值,可设高速计数器设定值为30000或其他大于20000的数值,由于本程序并不打算利用当前值等于预置值事件,便可以设个永远不可能达到的数值。
轿厢位置的确定有多重用处。其一是实现门厅及轿厢内楼层数字指示,二是用于运行定向,三是用于确定平层制动的时刻。在每层楼上下各安排200mm轿厢当前位置批示切换区间,当轿厢到达该区间时,将轿厢当前位置数据送到层楼当前值存储单元中保存,用来作为门厅及轿厢处楼层显示数据。
为了电梯运行之初的调试及维修时修正机械原因及建筑原因带来的楼层计数器定位误差,可在程序中安排定位自学习程序。通过检修运行获得各层的准确数据。

网友L:
PLC的高速计数一般都是集电极开路支持TTL电平,可以接绝对式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

PLC高速计数一般都在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作为运动部分的数据反馈

如要读取差分信号,一般是需要外围电路把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输入PLC,除非PLC支持差分信号输入

个人浅见,期待各位高手分享经验

网友M:
好题,正学习着哪,jj

网友M:
好题,正学习着哪,高手出贴。

网友F:
    上期的我主要是让大家学习用FB做多重背景块要怎样编程,如要达到轮回其实在FB20里的JC.JL.JU程序就已经达到要求了。用多重背景块写的程序,一般的电气工程师连阅读都很困难,更不说写多重背景块了。

网友C:
彩虹大哥辛苦了。。。。。。

还是讨论这期的题目吧,希望能看到你精彩的回答。。。。。。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