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W9010有什么用,是否用来显示PLC的时间

楼主(2010-10-29):
 请问LW9010有什么用,是否用来显示PLC的时间的,如果是,那怎样将PLC的数据连续的上传到人机!!望前辈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触摸屏的时钟

有些基础的概念好像没理解

网友B:
直接在人机上面定义就可以了。

楼主:
如果要显示PLC的内部时钟上,该怎么做!

网友B:
触摸屏上都有,PLC的太麻烦。。。。。。

楼主:
TO:老菜鸟

       触摸屏的内部时钟我会做!但我想知道怎样显示三菱PLC的内部时钟!你能指点一下么!谢谢!

直接读D8013等里面的数据好像不行!用TRD指令读出来,再用数值显示元件显示出来还可以,但LW9010又有什么用呢!

说明书写的好简单!

网友C:
读D8013等里面的数据好像不行!

不可能不行的

楼主: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2010-11-01 00:30:14 6楼 ac 米兰 mxb751223积分:11072
帖子:231
注册:04-04-26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读D8013等里面的数据好像不行!

不可能不行的

你试过没有

网友D(2010-11-29):
在PLC里面有数据传输,用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技术交流:QQ :1255470370 TEL:13761012595 --陈工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继续摸索中!!!!

网友E(2011-03-26):
MT500系列触摸屏带有实时时钟功能。时钟来源可以为触摸屏的内部RTC,也可以是跟触摸屏通讯的PLC。这也是在“系统参数”里设置的。
其设置过程为:编辑->“系统参数”->一般->RTC来源,在“RTC来源”栏内选择你需要的来源。

一、选择“内部RTC”:当时钟来源选择“内部RTC”时,若要正确显示时间,最好将其地址设为数值输入元件,地址类型设为“RW”,数据
格式为“BCD”,地址为从60000开始,即RW60000->秒,RW60001为->分,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