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 Electrical
请问SEE ELECTRICAL中热继电器常闭触点的符号是哪一个?

楼主(2010-10-29):
想知道SEE ELECTRICAL中有没有热继电器常闭触点的GB符号是哪一个?

网友A:
热继电器接到主电路上就可以了~~是起保护作用的。
在继电器,常闭触点里就可以找到,
我这里发不了图。

网友B:
您可以在EN60617UK这个符号库里找到热继触点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