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怎么计算??给出公式

楼主(2010-10-29):
我厂一台造纸机,有8 个传动点,变频是台达,8台变频器和PLC通讯控制,请问这8台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怎么计算??给出公式

网友A(2012-01-17):
0到最大频率的时间。如果中间有过流失速防止功能起作用,时间会延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到最大频率的时间。如果中间有过流失速防止功能起作用,时间会延长。

1、你设定的加减速时间,是指“0到最大频率50HZ的时间”;

2、如果你的实际运行频率是在0到25HZ之间,那么实际加减速时间是设定时间的1/2;

3、就是说,实际加减速时间,看你的实际运行加、减频率是多少,与其成正比关系;

网友B:
4、最大频率50HZ/实际加减速频率=设定时间/实际加减速时间,所以:

    实际加减速时间=(实际加减速频率/最大频率50HZ)设定时间

网友C:
一般的变频加减速时间是指,从0HZ加速到最大输出频率所需要的时间,减速反之

网友D:
经验公式是:2×根号下(KW) +4 单位s,这个只是经验,由于负荷转矩不同需要适当的调整!

网友E:
在台达说明书上看到一个技术讲座:加减速时间的计算是0到最大操作频率为区间,假设最大操作频率是60,启动频率是1.5加减速时间均为10S,则实际上变频器自启动加速到60的时间为9.75S才是正确的加减速时间,同理,减速时间也为9.75S。

计算公式:实际加减速时间=加(减)速时间(操作频率-最低启动频率)/最大操作频率

想请教,假设最大操作频率是60,启动频率是1.5加减速时间均为10S,这个问题他是假设加减速时间均为10S,这10S是假设的,但我想知道的事不是假设的,而是最大操作频率是60,启动频率是1.5加减速时间要多少时间?如何计算?要考虑哪些方面?

楼上所有的老师都没有回答到楼主的实际问题上面。就是设定时间是怎么来的?如果知道设定时间这个基数那么实际加减速时间自然就有了,按刘老师的计算方法就可以知道了,谢谢,请指教。

网友E:
教各位高手:看过一些关于设定变频器加减速时间的方法,比如通过惯量和转矩来计算.这些计算出来的时间都是一个保证变频器在启停时不报警的值.我想问问,要是我给变频加装了制动单元后,减速时间是否就能设定到最短的值呢?要怎么才能知道这个减速时间的大小,有没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F(2018-11-02):
我也学习了,我一般都是按照经验结合设备实际一点点增加/或者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