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0-30-工控擂台-两台计算机之间intouch的通讯?

楼主(2010-10-29):
        INTOUCH 1#是连接现场PLC设备的机器,
  INTOUCH 2#是通过TCP/IP连接TOUCH1#,去读取数据的机器。

        Intouch 1# 的访问名的设定
        访问名:intouch1
        节点名:
        应用程序名:modbus
        主题名:plc1
        把Intouch 2# 设定写出来。

        下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还要装软件,麻烦。

网友B:
不会INTOUCH   55555

这2台电脑不就是C-S网络结构吗?采集PLC数据的那台做服务器。

网友C:
Intouch 2# 的设定

访问名:intouch1

节点名:intouch1的计算机IP地址/计算机名(如果没有是动态分布ip地址的话)

应用程序名:view

主题名:tagname

如在1#intouch建立TAG名:abc_1地址是300050,则在2#intouch 建立变量名abc_1地址是abc_1;即2#变量名的地址是1#的变量名,要保证是同一数据类型。

最好保证两台计算机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一样的

楼主:
20MP获得者:djgxy                   djgxy
10MP获得者:空缺

20积分获得者: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