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电力电源擂台第九期--分裂导线是如何降低电晕对电网影响的?

楼主(2010-10-29):
分裂导线是怎样防止电晕现象的?通过改变导线磁场强度么,哪位高手可以详细说下么?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十一月五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各行与隔山,学习中。

网友B:
这是发电机线棒防电晕处理方法:不知道有没有借鉴作用

具体的处理如下:
1.首先把需处理的线棒端部清理干净,如防晕层被腐蚀掉,用绝缘片挂去线棒表面的绝缘漆,露出新的黑色防晕层,在操作时一定小心不要破坏防晕层下面的主绝缘层
2.在线棒清理完毕后,把齿压板上面的绝缘漆消除,露出金属层。在上层线棒出槽口正面35mm范围内损伤防晕层部位刷低阻半导体漆,刷漆时要将漆刷至线棒出槽口铁芯压指板处,使新刷漆与线棒表面旧半导体漆相搭接。严禁低阻半导体漆洒落或涂刷在线棒端部的高阻部位,即线棒出槽口35mm外部位。
3.上层线棒出槽口正面35mm外损伤防晕层部位刷高阻并导体漆,刷漆时要将漆刷至线棒低阻区域使高阻漆与低阻漆搭接起来,两者重叠至少13mm。出槽口下层线棒或线棒两侧区域损伤防晕层部位,由于空间极其有限处理相对困难,用专用工具刷半体漆(高阻部位刷漆方法同②),为避免涂刷好半导体漆的部位孤立而产生更大的电晕,事先要打磨相应槽口压指上缘表面露出金属铜面,然后用半导体硅胶搭桥,使刷好半导体漆的部位与压指上金属层连接起来以达到良好的电气接触

网友C:
电晕是当导线表面的电场强度达到一定数值时,该处的空气可能被电离成导体而发生放电现象 实质是在高压线路中的一种尖端放电现象 电晕的产生主要取决于导线表面的电场强度的大小,而在相同的工作电压下,导线表面的电场强度大小与其截面有关;当导线的截面愈大,其表面的场强愈小,反之则愈大.可见增大导线的截面是一种解决思路.但对于超高压线路来说,单纯依靠增大导线截面的办法来限制电晕的产生是不经济的,需另辟蹊径.经研究发现:若采用分裂导线,可显著地降低导线表面的场强.在减缓电场强度上,分裂导线可以达到和分裂导线一样粗细的单导线同样的效果.可见分裂导线相当于增大了每相导线的直径,可限制电晕的产生及带来的相关危害. 现在线路通常二、四、六分裂导线 1000kv高压试验示范工程线路采用的是八分裂导线

网友D:
集肤效应

我只见过2和4分裂导线。

网友E:
   在带电的高压架空电力线路中,导线周围产生电场,如果电场强度超过了空气的击穿强度时,就使导线周围的空气电离而呈现局部放电现象,这就是所谓的电晕现象。 电晕的产生,将造成有功功率的损耗,同时还使附近的无线电和通信线路受到干扰。电晕的产生除与电压及地区自然条件有关,还与导线直径、线间距离有关。 高压输电线路为抑制电晕放电和减少线路电抗所采取的一种导线架设方式。即每相导线由几根直径较小的分导线组成,各分导线间隔一定距离并按对称多角形排列。超高压输电线路的分裂导线数一般取3~4根。 分裂导线一般是将每相导线用2-4根截面较小的导线组成,分导线间相距0.3-0.5米,可以起到相当于增大导线直径的作用,比总截面相同的大导线,不容易产生电晕,送电能力还高一些。分裂导线主要有应用于330千伏及以上电压的线路上。我国330千伏线路采用双分裂导线,即将架设的500千伏线路将采用分裂导线. 分裂导线可使导线周围磁场分布改变, 从而等效地增大了导线半径, 减小了导线电抗; 同时也改变了导线周围的电场分布,(因导体的载流量与导体的散热能力成正比, 而散热能力又与导体的表面积有关)使导线的电纳也相应增大。减少电压降, 有效地提高线路的自然功率因数, 从而改善中低压电网的电能质量。

网友F:
首先分裂导线它是相当于减小了线路的电感,然后在电晕的临界电压的经验公式里面可以看出当电感减小时其临界电压是升高的,所以这样就可以防止电晕现象的发生了。在带电的高压架空电力线路中,导线周围产生电场,如果电场强度超过了空气的击穿强度时,就使导线周围的空气电离而呈现局部放电现象,这就是所谓的电晕现象。 电晕的产生,将造成有功功率的损耗,同时还使附近的无线电和通信线路受到干扰。电晕的产生除与电压及地区自然条件有关,还与导线直径、线间距离有关。 为避免电晕现象的产生,可采取加大导线半径或线间距离的方法,以提高产生电晕现象的临界电压。一般加大线间距离的效果并不显著,反而增加线路的杆塔费用。而增大导线半径的方法则效果较显著,常用的方法是更换粗导线、使用空芯导线、采用分裂导线等

楼主:
次活动延期一天,明天公布成绩

网友G:
在带电的高压架空电力线路中,导线周围产生电场,如果电场强度超过了空气的击穿强度时,就使导线周围的空气电离而呈现局部放电现象,这就是所谓的电晕现象。

电晕的产生,将造成有功功率的损耗,同时还使附近的无线电和通信线路受到干扰。电晕的产生除与电压及地区自然条件有关,还与导线直径、线间距离有关。

为避免电晕现象的产生,可采取加大导线半径或线间距离的方法,以提高产生电晕现象的临界电压。一般加大线间距离的效果并不显著,反而增加线路的杆塔费用。而增大导线半径的方法则效果较显著,常用的方法是更换粗导线、使用空芯导线、采用分裂导线等

楼主:
5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yw3166            yw3166

30积分获得者:djgxy               djgxy

                            yun_1              yun_1

                           geh29               siren
                           张立旺               yipin

网友D:
懂行的越来越少了,参与的更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懂行的越来越少了,参与的更少了。

谁都不想弄成这样啊。浮躁的社会,浮躁的人,谁去潜下心去研究某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