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二期--工业自动化仪表盘安装

楼主(2010-10-29):
就工业自动化仪表盘的安装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包括控制室表盘和现场表盘。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二期,本期下周末(11月5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温度仪表安装
        1) 非一体化温变:现场正负极接线正确,接线盒盖安装完好
        2) 一体化温变:固定牢靠,现成指示应便于查看
液位仪表安装
        1) 雷达液位计安装
                     a) 压力容器上安装,注意密封性应达到压力容器规定的压力指标
                     b) 非压力容器上安装,应规定牢靠,满足测量需要
                     c) 垂直度的好坏是测量准确的保证条件
        2) 液位开关安装
                     a) 安装时注意法兰密封
                     b) 浮球在容器内应由一定的活动空间,满足测量要求
        3) 浮筒液位计安装
                    a) 法兰安装时应在法兰前加装阀门,注意冬季保温
                    b) 浮筒液位计安装是其垂直度应满足实际测量
        4) 双法兰液位计安装
                    a) 一般不加装阀门,但要注意保温
                    b) 变送器应固定在可靠的钢柱上,不能在容器上随便动焊固定
         5) 磁翻版液位计安装
                    a) 应安装在被测介质流动性好的设备上
                    b) 法兰前应加装阀门,介质流动性差时应加装伴热系统(电伴热)
          6) 其他液位计及界位计安装
                    a) 安装时应满足说明书要求
                    b) 固定应牢靠,满足测量要求
压力仪表安装
         1) 水平安装应由一定的倾斜度1/100,使仪表内不积液
         2) 垂直安装时注意指示器方向,易于观察
         3) 安装时应考虑冬季防冻保温,引压管不易过长
流量仪表安装
         1) 安装时注意检测元件前后的直管段长度应符合流量计要求
          2) 安装时注意显示器不易面向阳光,易于观察

 含水分析仪按照
         1) 应严格按含水分析仪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
         2) 安装过程中应注意安装法兰面与管道的垂直度
可燃气体仪表安装
         1) 测量比重大于空气的可燃气体,距地面≤300mm,且测量口朝下
         2) 测量比重小于空气的可燃气体,距屋顶面≤500mm且测量口朝上
仪表盘柜台安装
         1) 开箱检验
                    a) 说明书、铭牌
                    b) 盘柜内部接线图
         2) 盘柜台安装
                    a) 水平倾斜度:1mm<m;全长>5m时,<5mm
                    b) 垂直倾斜度:1.5mm/m
                    c) 相邻两盘高度差:<2mm;多盘时5mm/max
                    d) 相邻两盘接缝处正面平面度:1mm
                    e) 盘间隙:<2mm

网友B:
现场仪表的表盘方向,是为了便于观察和维护。

现场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的表盘朝向是便于工艺人员巡检的观察。如高处的温度表盘要面朝下,机泵出口的压力表盘要面朝机泵的开停操作柱,手动切断阀的方向,以便于操作和判断。高处的压力表盘要选用150的盘面,管线上的要面朝巡检通道等。

现场远传的仪表显示,要便于仪表人员的维护,应面向操作者。

现场的就地集中指示仪表盘,现今大部分取消,因为大部分是压力信号的就地压力指示仪表,由于取压管的走向和阀门的节流阻碍作用,经常引起管线的堵塞,所以大部分直接安装到取压点。不过也有设备本身带来的就地指示仪表盘。如大型的风机,其各种压力报警连锁开关、压力指示就是集中在仪表盘上。其大部分立地1400mm以上,以方便观察和维护,还有防潮、防腐的功能。其安装位置,一般都是预先开口,其间隔要看仪表的多少,以便于维护,一般应不少于20mm。

控制室仪表盘,现在更是很少,一般随设备带来的,最多的是各种显示仪表,如温度显示仪、巡检仪、压力显示仪、流量显示仪等等,大部分预先设计好的,如果在控制柜的前门上,则大多立地1800mm,相互间隔50mm,如果在老式的控制盘上立地大多1200mm, 表安装在垂直的操作台上,面向操作者。不过这些操作台、仪表盘大部分都很笨重,且占很大空间。我们厂的大部分都已经改造。能进DCS、PLC的都引入,不能进的大部分使用了巡检仪,尽量减少仪表数目,取消立式的操作台,把显示仪安装在控制柜前门或在墙壁上安装小型的仪表柜,立地一般1600mm。

网友C:
仪表盘的作用就是让值班员能方便、直观的查看和操作。

1、那其安装的要求就需要从值班员的大概视线高度、巡视路线(在不少现场的巡视路线是固定的,不能随意去更改路线查看)出发。

2、如果还需要操作的话,仪表盘安装在柜体上的高度要考虑操作安全、方便。

3、仪表在柜体上的安装有间距要求,仪表布置不仅要做到上面2条,还需要整体协调美观(也许这个不算标准),甚至表盘的形状也许通盘考虑。

4、仪表还是需要更换的,所以还需要便于更换。

5、现场仪表的安装还需要考虑现场环境。

网友D:
工控仪表还要注意温度,湿度,震动,干扰等

网友E:
一:仪表盘(箱、操作台)的安装位置

1应选在光线充足,通风良好;操作维修方便的地方。
2 仪表盘(箱、操作台)安装在有振动影响的地方时,应采取减振措施。
3 盘间及盘各构件间应连接紧密、牢固,安装用的紧固件应有防锈层(镀锌、镀镍或烤兰)
二: 仪表盘(箱、操作台)在安装前应作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盘面平整,内外表面漆层完好。
2盘的外形尺寸和仪表安装孔尺寸、盘上安装的仪表和电气设备的型号及规格符合设计规定。

三: 仪表盘(箱、操作台)安装

1仪表盘(操作台)型钢底座的制作尺寸,应与仪表盘(操作台)相符,其直线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毫米,当型钢底座的总长超过5米时,全长允许偏差为5毫米。
2 仪表盘(操作台)的型钢底座安装时,其上表面应保持水平,水平方向的倾斜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毫米,当型钢底座的总长超过5米时,全长允许偏差为5毫米。
3仪表盘(操作合)的型钢底座应在二次抹面前安装找正,其上表面应高出地面。
3 )垂直度允许偏差为3毫米;箱(板)的高度大于1.2米时,垂直度允许偏差为4毫米;.
四: 单独的仪表盘(操作台)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垂直、平正、牢固;
2)垂直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5毫米;
3)水平方向的倾斜度允许偏差为每米1毫米。
五:成排的仪表盘(操作台)的安装,除应符合上述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相邻两盘(操作台)顶部高度允许偏差为2毫米;
2)当盘间的连接处超过两处时,其顶部高度最大允许偏差为5毫米;
3)相邻两盘(操作台)接缝处盘正面的平两度允许偏差为1毫米;
4)当盘间的连接超过5处时,盘正面的平面度最大允许偏差为5毫米;
5)相邻两盘(操作台)间接缝的间隙,不大于2毫米

网友F:
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装置综合行业标准
GB777-85 工业 自动化 仪表用模拟气动信号
GB2625-81 过程检测和控制流程图用图形符号和文字代号
GB3370-89 工业 自动化 仪表用直流电压信号
GB/T3387-92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动圈式指示仪性能评定方法
GB4439-84 工业 自动化 仪表工作条件 --振动
GB4451-84 工业 自动化 仪表振动 (正弦)试验方法
GB4830-84 工业 自动化 仪表气源压力范围的测量
GB7259-87 模拟式过程测量和控制仪表性能表示方法导则
GB7353-87 工业 自动化 仪表盘基本尺寸及型式
GB/T13283-91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用检测仪表和显示仪表精确度等级
GB/T15479-95 工业 自动化 仪表绝缘电阻和绝缘强度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JB/T1396-91 工业 自动化 仪表盘 盘面布置图的绘制方法
JB/T1397-91 工业 自动化 仪表盘 接线接管图的绘制方法
JB/T1399-91 工业 自动化 仪表 接线端子的排列和标志
JB/T1402-91 盘装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仪表 尺寸及开孔尺寸
JB/T1574-92 工业 自动化 仪表盘用接线座
JB/T6239.1-92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共模 串模干扰影响
JB/T6239.2-92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电源电压频率变化影响
JB/T6239.3-92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电源电压低降影响
JB/T6239.4-92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电源短时中断影响
JB/T6239.5-92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电源瞬时过压影响
JB/T6845-93 超宽型工业 自动化 仪表盘和控制台
JB/T8207-95 工业 自动化 仪表用电源电压
JB/T8208-95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电动和气动模拟信号变送器性能评定方法
JB/T8209-95 工业过程控制用电动和气动输入输出模拟信号调节器性能评定方法
ZBN04001-88 过程控制仪表的可靠性要求与考核方法
ZBN04008-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 自动平衡式显示仪表可靠性要求与考核方法
ZBN04009-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盘 通用技术条件
ZBN04010-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控制台柜 基本尺寸及型式
ZBN10001-87 工业 自动化 仪表与装置 使用说明书的编写规则
ZBN10003.1-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总则
ZBN10003.2-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死区
ZBN10003.3-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始动漂移
ZBN10003.4-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位置影响
ZBN10003.5-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输出负载影响
ZBN10003.6-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环境温度影响
ZBN10003.7-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瞬时温度影响
ZBN10003.8-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相时湿度影响
ZBN10003.9-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长期漂移
ZBN10003.10-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过范围影响
ZBN10003.11-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外界磁场影响
ZBN10003.14-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加速寿命试验
ZBN10003.15-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触点电阻
ZBN10003.16-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启动电流
ZBN10003.17-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直流功耗
ZBN10003.18-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交流功耗
ZBN10003.19-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耗气量
ZBN10003.20-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输入阻抗
ZBN10003.21-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零点和量程可调范围
ZBN10003.22-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输入导线影响
ZBN10003.23-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频率响应
ZBN10003.24-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阶跃影响
ZBN10003.25-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倾斜影响
ZBN10003.26-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通用试验方法 接地影响
ZBN10004-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 公称通径值系列
ZBN10005-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 公称工作压力值系列
ZBN10006-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 产品型号编制原则
ZBN10007-88 工业 自动化 仪表工作条件 腐蚀和侵蚀影响
ZBY034-82 自动化 装备术语
ZBY120-83 工业 自动化 仪表工作条件 温度、湿度和大气压力
ZBY121-83 工业 自动化 仪表工作条件 动力
ZBY122-83 工业 自动化 仪表 指针指示部分的基本型式、尺寸及指针的一般技术要求
ZBY123-83 工业 自动化 仪表 标度的一般规定
ZBY247-84 工业 自动化 仪表术语
JB/T8212-1999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动圈式指示调节仪性能评定方法
JB/T8219-1999 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系统用电动执行机构
JB/T8904.1-1999KF 系列气动基地式仪表 KFD型差压指示调节仪
JB/T8904.2-1999KF 系列气动基地式仪表 KFK型压力指示调节仪
JB/T8904.3-1999KF 系列气动基地式仪表 KFL型液位指示调节仪
JB/T8904.4-1999KF 系列气动基地式仪表 KFT型温度指示调节仪
JB/T8904.5-1999KF 系列气动基地式仪表 KFP型压力指示调节仪
JB/T8897-1999 弹性式压力仪表通用安全规范

网友G:
看来高手是有的。。。。。

网友H:
工控仪表还要注意温度,湿度,震动,干扰等 ,我说的不是很全面,还是高手讲得好!
  文档在线编辑 http://www.goldgrid.com/middleware/index.asp

网友I:
自动化仪表安装概述

自动化仪表要完成其检测或调节任务,其各个部件必须组成一个回路或组成一个系统。仪表安装就是把各个独立的部件即仪表、管线、电 缆、附属设备等按设计要求组成回路或系统完成检测或调节任务。也就是说,仪表安装根据设计要求完成仪表与仪表之间、仪表与工艺管道、现场 仪表与中央控制室、现场控制室之间的种种连接。这种连接可以用管道连接(如测量管道、气动管道、伴热管道等),也可以是电缆(包括电线和 补偿导线)连接。通常是两种连接的组合和并存。

第一节 安装术语与符号

一、安装术语

(1)一次点 指检测系统或调节系统工程中,直接与工艺介质接触的点。如压力测量系统中的取压点,温度检测系统中的热电偶(电阻体)安装点 等等。一次点可以工工艺管道上,也可以在工艺设备上。

(2)一次部件 又称取源部件。通常指安装在一次点的仪表加工件。如压力检测系统中的温度计接头(又称凸台)。一次部件可能是仪表元件,如 流量检测系统中的节流元件,也可能是仪表本身,如容积式流量计、转子流量计等,更多的可能是仪表加工件。

(3)一次阀门 又称要部阀、取压阀。指直接安装在一次部件上的阀门。如与取压短节相连的压力测量系统的阀门,与孔板正、负压室引出管相连 的阀门等。

(4)一次仪表 现场仪表的一种。是指安装在现场且直接与工艺介质相接触的仪表。如弹簧管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双波纹管差压计。热电偶与 热电阻不称作仪表,而作为感温元件,所以又称一次元件。

(5)一次调校 通称单体调校。指仪表安装前后校难。按《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J93-86的要求,原则上每台仪表都要经过一 次调校。调校的的重点是检测仪表的示值误差、奕差;调节仪表的比例度、积分时间、微分时间的误差,控制点偏差,平衡度等。只有一次调校符 合设计或产品说明书要求的仪表,才能安装,以保证二次调校的质量。

(6)二次仪表 是仪表示值信号不直接来自工艺介质的各类仪表的总称。二次仪表的仪表示值信号通常由变送器变换成标准信号。二次仪表接受的 标准信号一般有三种:①气动信号,0.02~0.10kpa②Ⅱ型电动单元仪表信号0~10mADC。③Ⅲ型电动单元仪表信号受的标准信4~20mADC.也有个 别的不用标准信号,一次仪表发出电信呈,二次仪表直接指示,如远传压力表等。二次仪表通常安装在仪表盘上。按安装位置又可分为盘装仪表和架装 仪表。

(7)现场仪表 是安装在现场仪表的总称,是相对于控制室而言的。可以认为除安装在控制室的仪表外,其他仪表都是现场仪表。它包括所有一次仪表, 也包括安装在现场的二次仪表。

(8)二次调校 又称二次联校、系统调校。指仪表现场安装结束,控制室配管配线完成且校验通过后,对整个检测回路或自动调节系统的检验。也是 仪表交付正式使用前的一次全面校难。其校验方法通常是在测量外节上上加一干扰信号,然后仔细观察组成系统的每台仪表是否工作在误差允许范 围内,如果超出允许范围,又找不出准确的原因,要对组成系统的全部仪表重新调试。

(9)仪表加工件 是指全部用于仪表安装的金属、塑料机械加工件的总称。也就是仪表之间,仪表与工艺设备、工艺管道之间,仪表与仪表管道之 间,仪表与仪表阀门之间的配管、配线,及其附加装置之间金属的或塑料的机械加工件的总称,仪表加工件在仪表安装中占有特殊地位。

(10)带控制点流程图 管道专业的图名是管道仪表图,它详细地标出仪表的安装位置,是确定一次点的重要图纸。

二、仪表安装常用图形符号和文字代号 第二节 仪表安装程序

自动化仪表系统按其功能可分为三大类型:检测系统、自动调节系统和信号联锁系统。从安装角度来说,信号联锁系统往往寓于检测系统和 自动调节系统之中。因此安装系统只有检测系统和自动调节系统两大类型。

不管是检测系统还是自动调节,除仪表本身的安装外,还包括与这两大系统有关的许多附加装置的制作、安装。除此之我,仪表为工艺服务 这一特性决定决定着它与工艺设备、工艺管道、土建、电气、防腐、保温及非标制作等各专业之间的关系。它的安装必须与上述各专业密切合作/ 而这种配合,往往是自控专业需要主动,甚至为顾全大局,需要作出局部让步,才能最终完成自控安装任务。

仪表安装程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施工准备阶段一施工阶段一试车交工阶段。 一、 施工准备阶段

施工准备是安装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工作充分与否,直接影响施工的进展乃至仪表试工任务的完成。

施工准备包括资料准备、物资准备、表格准备和工机具及标准仪器的准备。

1. 资料准备

资料准备是指安装资料的准备。安装资料包括施工图、常用的标准图、自控安装图册、《工业自动化仪表安装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验 评标准以及有关手册、篱工技术要领等。

施工图是施工扔依据,也是交工验收的依据,还是编制施工图预算和工程结算的依据。一套完整的仪表施工图,应该包括下列内容:

(1) 图纸目录

(2) 设计说明书

(3) 仪表设备汇总表

(4) 仪表一览表

(5) 安装材料汇总表

(6) 仪表加工件汇总表、仪表加工件(按工号)一览表

(7) 电气材料汇总表

(8) 仪表盘正面布置图

(9) 仪表盘背面接线图

(10) 供电系统图

(11) 电缆敷设图

(12) 槽板(桥架)定向图

(13) 信号、联销原理图

(14) 供电原理图

(15) 电气控制原理图

(16) 调节系统原理图、检测系统原理图

(17) 设备平面图、一次点位置图

(18) 调节阀、节流装置计算书及数据表

(19) 仪表系统接地

(20) 复用图纸

带控制点工艺流程图

设计单位企业标准和安装图册

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领取图纸,施工队向项目部领取图纸,施工阔步组向施工队领取图纸目录进行核对。

上述图纸是对常规仪表而言,集蓁 控制系统没有仪表盘,而多了端子柜、输入输出装置、单元控制装置、报警联销装置和骊达控制中心部 分。

施工验收规范是施工中必须要达到和遵守的技术要求和工艺纪律。执行什么规范,一般在开工前,即在施工准备阶段必须同建设单位商定妥 当。通常国家标准《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93-86是设计、施工、建设三方面都接受的标准。但除化工单位外,有些部门 、有些 企业还有自行的验收标准,这在开工前必须确定。

对于引进项目,在签订合同时,应该明确执行什么标准以及执行标准的深度。若采用国外标准,还应弄清与国内标准(规范)的差异,便于 在施工时掌握。

质量评定工作是施工过程中,特别是施工结束时必须完成的一个工作。一向情况下都执行《自动化仪表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GBJ131- 90。对质量险评标准,各部门、各行业之间会有不同的要求,在施工准备阶段 ,必须同建设单位商定。

2. 技术准备

技术准备是在资料准备的基础在进行珠。具体地说,要做下列技术准备工作。

(1)参与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 施工组织设计是施工单位拟建工程项目,全面安排施工准备,规划、部署施工活动的指导性技术经济文件。编制施 工组织设计已成施工准备工作不可缺少的内容,并已形成了一项制度。化工部对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就编制内容、编制方法、编制职责、审批程序 及权限、组织实施等做了统一规定,并于1993年8月发布《化工建设施工组织设计标准》HG20235-93。编制内容主要包括:①编制说明;②建设项 目概况简述;③施工部署;④施工方法和施工机械选择;⑤施工总进度控制计划;⑥劳动力需用计划;⑦监时设施规划;⑧施工总平面图布置;⑨ 施工技术组织措施纲要;⑩各项需要量计划;⑾放工准备工作计划;⑿主要技术经济指标;⒀本工程所要用的主要标准、规程、规范编目;⒁其他 项目说明。

自控专业要参与由总工程师牵头的施工组织设计编写,其大部分内容都要有自控专业自己的意见。

(2)施工方案的编制 施工方案按其内容的重要性决定了它的审批权限。施工方案分为三类。自控专业最重要的方案是中控室仪表的调校方案(集 散系统),属于第三类方案。它由施工队自控专业技术负责人编写,项目部(或工程处)工程部自控专业技术负责人审核,项目部总工程师审批。
其他方案,如仪表安装方案,单体调校方案,信号联锁系统高度方案等等增属于一、二类方案,由施工队技术员编写,技术组长审核,项目部(工 程处)自控专业技术负责人审批即可。有些更小的方案,如电缆敷设方案等只要施工节余审批,工程部备案即可。
一个完整的自控技术方案,应包括如下内容:⑴编制说明;⑵编制依据;⑶工程概况,包括主要的实物量;⑷工程特点;⑸主要旗工方法和旗式工 序;⑹质量要求及质量保证措施;⑺安全技术措施;⑻进度网络计划或统筹图;⑼劳动力安排;⑽主要施工工、机具、标准仪器一览表;⑾预计经 济效益(几个方案比较中选取)。

主要施工方法和旗工工序是方案的核心。质量要求和质量保证措施是方案的基础。这些是技术方案的重点。

施工方案和施工步骤要一步一步具体地写出出来。以旗工人员拿到方案后,能按照方案自行工作,解决技术问题,并能保证质量,为检验方案的标 准。若施工人员拿施工方案,不能自行施工,即么这个方案是失效的。主要施工方法要写出特色,有新意。若引用国家级、部级工法,要补充施工 工艺和主要施工方法。工法(包括企业工作)虽是经过实践行之有效的一种施工方法,但略去了施工决窍,略去了施工的核心部分。作为施工方 案,必须把工法的质量保证是方案得以实施的基础。没有安全技术措施的方案是不完善的施工方案,安全第一应贯空始终。

(3)两个会审 自控专业的技术准备工作,还包括两个重要的图纸会审。一个是由建设单位牵头,以设计单位为主,施工单位参加的设计图纸会 审,主要解决设计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设备、材料的缺项和提供的图纸、院标、作业指导书是否齐全。另一具图纸会审是由施工单位自行组织。通 常由技术总负责人(总工程师)牵头,主管工程技术的部门具体组织,各专业技术负责人和各施工队技术人员参加。自控专业在这个会审中解决的 重点是其他专业可能会影响仪表施工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尽可能地提出来,在施工以前解决。

(4)施工技术准备的三个交底 这三个交底分虽是设计交底、施工技术交底、和工号技术员向施工人员的施工交底。

设计技术交底在施工准备初期进行。由建设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参加,设计单位向这二个单位作设计交底。一般由设计技术负责人主讲。然 后按专业分别对口交底。设计交底的主要止的是介绍设计指导思想、设计意图和设计特点。施工单位参加的目的是更好地了解设计。为以后施工中 可能产生的种种问题的解决,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

施工技术交底是由施工单位中主客施工、技术的部门组织,总工程师或项目中、工程处技术负责人向在处一线的施工技术人员的技术交底。 重点是对一特定的工程项目,准备采用的主要施工方法,使用的主要施工机具,施工总进度的具体安排,质量指标、安全指标、效益指标的交底。
技术人员向施工人员的技术交底一般在施工中进行。严格地说不是施工准备的内容。这是一个以自控专业工程技术员主讲。具体实施施工人 员参加的一个交底。要针对莫过某一具体工序,向施工人员讲清楚工序衔接、施工要领、达至要求的设想。也就是说,要告诉工人应该臬干,不应 该臬干,要交待清楚质量要求及执行规范的具体条款。此外还要交竺清楚安全要求。这个交底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但必须要有记录。

(5)划分单位工程 划分单位工程是施工准备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操作是按项目要求,按建设单位的标把所施工的项目划分成单项工程、单位工 程、分部工程和分项工程。
单位工程划分的依据,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差别很大。单位工程的划分对下一步施工,以及交工资料整理都有直接关系。比较好的做法是与 甲方质量检查部门充分协商。

单位工程划分完后,技术部门与质量管理部门一起要编制顺序,把每一工序质量检查都列出来,按重要性分为A、B、C三类。C类为班组自检。B类在自检基础上,工程处、项目部质量专职检查员要检查认 可,A类是在专职质检员订可基础上,通知建设单位擀栓处,要有甲方认可。检查前要发质量共检单,作为交工资料的一个内容。

(6)培训和特殊工、机具准备 技术准备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特殊工和的培训和特殊需要的工、机具的准备。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飞速发展,施工图提供的设备一览表中新型自动化仪表不断出现,要掌握这些仪表,必须对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要校难 这些新仪表,应必须配备必要的标准仪表及施工用的工、机具。工程仪表的高速发展必然导致标准仪表与施工工、机具的同步发展。

3. 物资准备

物资准备是施工准备的关键。、物资准备包括施工图上提及的所有仪表设备和材料的禽,包括一交仪表、二次仪表、仪表盘(柜),材料表 上所列的各种型钢、管材、电缆、电线、补偿导线、加工件、紧固件、垫片,也包括图上未提及的消耗材料、手段用料、临时材料及一些不可预计 的材料与设备的准备。

物资准备的生点是施工材料(主材和副材)和加工件。加工件包括仪表接头、法兰和辅助容器等。

为保证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在准备加工件的同时,也应准备好加工件保管仓库及保管人员,特别是数量不多的牿材料加工件,尤其应该建 立严格的出入库制度。

4. 表格准备

对于施工单位来说,竣工时要向建设单位交付两件东西,一件是一套完整无缺能够按设计要求进行运转的装置,这是硬件,另一件是按合同 规范要求,交出一套完整的竣工资料,这是软件。现在对软件包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完整的资料是靠表格来反映的。因此,施工前表格资料的准备 是一件重要的事。

表格资料主要分两类。一类是施工表格,是如实记录施工过程中工程施工情况的表格,一般由工程管理部门负责。另一类表格是质量记录表 格,是如实记录施工过程中质量管理和质量情况的表格,一般由质量管理部门负责。

施工表格与《工业自支化仪表安装工程施工验收规范》GBJ93-86配套使用。施工表格又可分为施工记录表格,如陷蔽工程记录、节流装置安 装记录、导压管吹扫、试压、脱脂、防腐、保温等,和仪表高度记录表格,如仪表单体调校记录和系统调试、信号联锁试验记录等。质量验评表格 与国家标准《逢动化仪表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GBJ131-90配套使用。这两面三刀类表格是相对独立的。由于行业之间理解深度不一,要求 不等,因此与这两个国家标准配套使用的表格 也各不相同,但一定要符合建设单位的要求。

5. 施工工,机具和标准仪器的准备

施工进度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领带于施工使用的工具和机具。在工期紧张时,尤其更强调工具和机具的使用。除常用的电动、液动工具,如 电动套丝机、液压弯管机、开孔机、切割机、切管器等,对特殊施工还应准备相应的专用工具和机具。

标准仪表的准备同样重要。目前工程仪表向小、巧、精、稳、即固体化、全电子化、无可动部件、高精度、高稳定性方向发展,因此对用于 校验、检定的标准仪器的要求更高。另外要注意检定、校验用的标准仪表的有效期。这类用作量值传递的标准仪表是企业的工作标准,也可能是企 业最高标准,它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要求,定期检定。超检定周期使用是不合法的,也是无效的。

二、施工阶段

仪表工程的施工周期很长。在土建施工期间就要主动配合,要明确预埋件、预留孔的位置、数量、标高、坐标、大小尺寸等。在设备安装、 管道安装时,要随时关心工艺安装的进度,主要是确定仪表一次点的位置。

仪表施工的高潮一般是在工艺管道施工量完成70%时,这时装置已初具规模,几乎全部工种都在现场,会出现深度的交叉作业。

施工过程中主要的工作有:

①配合工艺安装取源部件(一次部件);

②在线仪表安装;

③仪表盘、柜、箱、操作台安装就位;

④仪表桥架、槽板安装,仪表管、线配制,支架制作安装,仪表管路吹扫、试压、试漏;

⑤单体调试,系统联校,模批语试验;

⑥配合工艺进行单体试车;

⑦配合建设单位进行联动试车。

其安装顺序大致如下:

①仪表控制室仪表盘的安装与现场一次点的安装。仪表控制室的安装工作有仪表盘基础槽钢的制作、安装和仪表盘、操作台的安装,核对土建预留 孔和预埋件的数量和位置,考虑各种管路、槽板进出仪表控制室的位置和方法式。

②进行工艺管道、工艺设备上次点的配合安装及复核非标设备制作时仪表一次点的位置、数量、方位、标高,以及开孔大小能否符合安装需要。

③对出库仪表进行一次校验。这项工作进行时间较为灵活,可以早到施工准备期,也可以达到系统调校前。

在现场要考虑仪表各种管路的趱和标高,以及固定它的支架形式和支架制作安装,保温箱保护箱底座制作,接丝盒、箱的定位。

④现场仪表配线和安装包括保护箱、保温箱、接线箱的安装,仪表槽板、桥架安装,保护管家、导压管、气动管的敷设,控制室仪表安装和配线、 校线。

⑤仪表管路吹扫和试压。现场仪表安装完毕,现场仪表管路施工完毕,配合工艺管道进行吹扫、试压。为此节流装置不能安装孔板,调节阀在次扫 时必须拆下,用相同长工度的短节代替,用监时法兰连接。

⑥二次联校。安装基本结束,与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一起进行装置的三查四定,检查是否完成设计变更的全部内容。

控制室进行二次联校、模护试验,包括报警和联锁回路。集散系统进行回咱高度。

三、试车、交工阶段

工艺设备安装就位,工艺管道试压、吹扫完毕,工程即进入单体试车阶段。

试车由单体试车、联动试车和化工试车三个阶段组成。

单体试车阶段主要工作是传动设备试运转达时,只是应用一些检测仪表,并且大都是就地指示仪表,如泵出口压力指示,轴承温度指示等。

大型伟动设备试车时,仪表配合复困些,除就地指示仪表外,信号、报警、联锁系统也要投入,了些还通过就地仪表盘或智能仪表、强编程序控制 器进行控制。重要的压缩机还要进行抗喘振、轴位移控制。

单体试车是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单位参加。

联动试车是在单体试车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个装置的动设备、静设备、管道都连接超来。有时用水作介质,称为水联动,打通流程。这 个阶段,原则上所有自控系统都要投入运行。就地批示仪表全部投入,控制室仪表(或DCS)也大部分投入。自控系统先手动,系统平衡发时,转 达入自动。除个别液位系统外,全部流量系统、液位系统,压力系统、温度系统都投入运行。

联动试车以建设单位为主,施工单位为辅。按规范规定,联支试车仪表正常运行72小时后施工单位将系统和仪表交给建设单位。

化工试车是在联动试车通过的基础上进行的。顺利通过联动试车后,有些容器完成惰性气体置换后即具备了正式生产的条件。

投料是试车的关键。仪表工应全力配合。建设单位的仪表工已经接替施工单位的仪表工进入快,随着化工试车的进行,自控系统逐个投入, 直到全部仪表投入正常运行。

投料以后,施工单位仪表工仅作为保镖参加化工试车,具体操作和排除可能发生的故障,全由建设单位的仪表工来完成。

仪表系统交给建设单位,这是交工的主要内容,也称为硬件。与此同时,也要把交工资料交给建设单位,这是软件。原则上交工资料要与工 程同时交给建设单位,但一般是在工程交工后一个月内把资料上交完毕。

一份完整的仪表专业交工资料,应有如下内容:⑴交工资料目录;⑵工程交接证书(或交工验收证书);⑶是间交执着证书(若有中间交 接);⑷仪表设备移交清单;⑸未完工程(菲目)明细表;⑹陷蔽工程记录;⑺仪表管路试压、脱脂记录;⑻节流装置安装记录;⑼仪表(单体)

调校记录;⑽仪表二次联校记录;⑾信号联锁系统调试、试验记录;⑿仪表电缆、电线、补偿导线敷设记录;⒀仪表电缆绝缘测试记录;⒁设备、 材料代用通知单汇总;⒂设计变更、联络笺汇总;⒃竣工图;⒄其他。

对石化系统,仪表工程建设交工技术文件应按SH3503标准。对化工系统,也可参照这一标准。

第三节 仪表安装技术要求

仪表安装应按照设计提供的施工图、设计变更、仪表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当设计无特殊规定时,要符合GBJ93-86《工业自动化仪表 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仪表和安装材料的型号、规格和材质要符合设计规定。修改设计必须要有设计部门签发的设计变更。

仪表安装中电气设备、电气线路、防爆、接地等要求要符合GNJ93-86《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当BGJ93-86规定不明 或没有规定时,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的有关规定。

仪表安装中导压管的焊接,应与同介质的工艺管道同等要求。,要符合国家标准《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的有关 规定。

仪表安装中供气系统的吹扫,供液系统的清洗,管子的切割方法,采用螺纹法兰连接的高压管的螺纹和密封面的加工,以及管子的连接等, 应符合国家标准《工业管道貌岸然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的规定。

待安装的仪表设备,要按其要求的保管条件分类妥善保管。仪表工程用的主要安装材料,尤其是特殊材料,应按其材质、型号、规格分类保 管。管件与加工件应同样对待。

仪表安装总的要求是首得天独厚要强调合理,然后是美观,切忌气源带水、横不平、竖不直,要整洁、明愉、干净、利索。

第四节 常用仪表施工机具及标准表

一、 常用仪表施工机具

⑴台式钻床(13mm)

⑵手电钻(6.5mm)

⑶电动套丝机(19.05~12.7mm)

⑷手动切割机

⑸砂轮切割机

⑹角相磨光机

⑺砂轮机

⑻电锤

⑼冲击电钻

⑽电动弯管机或液压弯管机

⑾手动弯管机

⑿液压开孔机

⒀自制弯管器

⒁电动开孔机

⒂无油润滑压缩机(2m3/min)

二、常用校验标准表

⑴压力校验器

⑵氧气表校验器

⑶活塞式压力计

⑷0.4级标准压力表

⑸0.25级精密台式压力表

⑹0.1级,0.05级数字压力表

⑺数字万用表(5位半)

⑻数字电压表掾,0~20mADC)

⑼多功能信号发生器

⑽频率发生器

⑾交直流稳压电源

⑿温度仪表校验仪(包括水浴、油浴、管状炉)

⒀100V兆欧表

⒁接地电阻测定仪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jiaoanpeng jiaoanpeng
jingtao 惊涛骇浪
yipin 张立旺
ye_w   ye_w

网友J(2011-04-14):
比较全面,不错。请继续努力提高完善。

网友K(2011-10-20):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机械故障^-^  ^-^

网友L(2017-08-21):
这个帖子好多有点答非所问,我理解擂主要问的是仪表盘(柜)的安装,主要是指集中安装工业自动化仪表的箱体或柜体,包括仪表盘、PLC柜和DCS柜等。过去仪表工将集中安装仪表的箱子、操作台称为仪表盘,把配电柜称为配电盘。好多人理解错了,将仪表盘的安装当做仪表的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