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JA差压变送器表头显示表怎么更改当前显示数据

楼主(2010-10-29):
说明白点就是现在两个变送器表头显示的一个是KPA值,,一个是电流值,,,想调成一样的,,知道的麻烦告诉下,,是用手操器还是怎么调,,谢谢了,,,

网友A:
表头带液晶显示下面用Z.S两个按钮可调整。

网友B:
用手操器可以调,我们厂的EJA支持的是brain协议,用BT—200手操器可以完成显示单位的调节。我自己也是新手,刚接触实践,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手操器主要是哪个参数,能说下吗?

网友C:
看是什么协议的,有BT200的,还有HART 的,具体修改在装箱说明书上或HART操作说明书上有啊

网友D:
横河EJA的变送器出厂通常显示百分比呀,手操器应该可以改,不过BT200是英文的,比较难找

长期、大量回收EJA、罗斯蒙特变送器  QQ:715412852    TEL:13964004656

网友E:
参照说明书调整,上面写的很清楚。若对照说明书,用BT—200手操器还不会只能证明你有点笨,说难听一点就是猪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