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0 3KW变频器报A0503 F0004

楼主(2010-10-29):
该变频器上电显示----- 更换主板后报A0503   F0004     风扇不转  继电器不吸   检查继电器控制电路光耦后边正常,光耦输入端一脚进主板、另一脚到电压检测光耦LM358旁边两个三极管,LM358的4脚与8脚电压是24V 、1脚和4脚是2.56V。  两个取样电阻6.8M   正常 充电电阻220欧正常 。     本人新手   请师傅们 多指点指点  谢谢   用的是直流520V试的机器

楼主:
哪位大哥帮帮小弟 谢谢

网友A:
F0004          变频器过温

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量不足:变频器运行时冷却风机必须正常运转调制脉冲的频率必须设定为缺省值
环境温度太高:检查环境温度是否太高,超过了变频器的允许值

A0503             欠电压限幅

 供电电源故障或供电电源电压和直流回路电压(r0026)低于规定的限幅值:请检查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电压

楼主:
哪位高手能不能解释一下继电器工作流程   什么状态下继电器才能正常吸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哪位高手能不能解释一下继电器工作流程   什么状态下继电器才能正常吸合

直流电压大于500v左右,且没有故障报警。

楼主:
装模块试机  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