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历史数据记录时间间隔是多少?

楼主(2010-10-29):
菜单中也没有找到设置,不知道多少

网友A:
不需要设置,程序默认的时间间隔吧!

楼主:
默认是多少呢

网友B(2010-12-13):
通过历史记录命令启用记录功能时,如果标记名的值没有变化,则指定
要记录的所有标记名的值将每个小时自动写入“历史日志”文件一次。
如果标记名确实发生变化,且工程单位值超过“记录死区”值(缺省值
为 0),则它将在变化时自动记录。 通过在 INTOUCH.INI 文件(位于
应用程序目录中)的 [INTOUCH] 部分添加参数 ForceLogging=# ,可以
改写该缺省值。此参数的值表示分钟,可以设置为 5 和 120 之间的某个
值。
要记录标记名的当前值(即使更改小于或等于记录死区值),请添加参
数 ForceLogCurrentValue=1。例如:
通过添加参数 ForceLogging=15 和 ForceLogCurrentValue=1,当前标记
名值将至少每个 15 分钟或是在标记名值发生变化时写入“历史日志”
文件。

摘自INTOUCH教程,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C:
不是吧,我去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