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接PT100用PID控制氮气阀待机时正常,开机后异常

楼主(2010-10-29):
S7-300模拟量接PT100用PID控制氮气阀待机时正常,开机后异常
悬赏分:10 - 解决时间:2010-10-29 21:36
最近从公司总部来了2台旧设备,到我公司后组装调试完毕并有总部工程师验收,可能是时间紧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设备在待机时显示的温度曲线正常(设备上有TTM-004温度控制仪,使用PT100热电阻线,此线为2线共2组与S7-300模拟量6ES7 331-1KF01-0AB0 AI 8x13 位相连,共用一个测温点。TTM-004温度控制仪通过RS232通讯到专用的电脑上显示曲线)设备在开机时显示的温度曲线不正常表现为正弦波似的曲线,波动很大,此曲线波动与OP177B上显示的温度同步。氮气的控制使用了PID控制,并且同样的程序在其他机器上能正常使用且温度曲线很好达到效果。此模块上还接有2个0--10V和1个PT100热电阻线,此线也为2线,并且规范接线
问:
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现象?如何解决?
2.不要说接线、程序什么的错误之类的,本人不接受,应为已经反复查验并在其它机台运行正常好几年了
3.总部工程师来调试时间紧,当时并没有发现这个现象。所以本人在考虑是否有干扰什么的,就是不能确定

系统使用的模块:

1. S7-300模拟量6ES7 331-1KF01-0AB0 AI 8x13 位 接PT100热电阻 2线制的2组共用一个测温点,接线规范
2. 6ES7 321-1BL00-0AA0 数字量输入模块 DI32 24 V
3. 6ES7 322-1BL00-0AA0 数字量输出模块 DO32 24V/0.5A
4. 6ES7 315-2EH13-0AB0 V2.6

问题补充:这几天反反复复的查找与排除,在偶然之间开关了一下变频器,电脑屏幕上的温度曲线也有了变化且呈现稳定的趋势,于是索性将变频器关闭,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居然曲线稳定了(OP与监视的曲线),持续半小时都稳定,然后试探性的将变频器打开,曲线又出现很大的波动。放下手中的活,仔细考虑可能是干扰。可是没有理由呀,变频器上安装了滤波浪涌器,电缆与动力线在一个线槽,信号线与PROFIBUS线在另外的金属线槽,线槽与线槽是分开的,且线槽有可靠的接地。
电柜中的接线也把动力电源、信号线分开的,且模拟量板出来的,变频器与滤波浪涌器电机、电柜等都可靠接地了接线端离变频器很远的,变频器与滤波浪涌器、电机、电柜等都可靠接地了
再打开软件分析程序,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肯定了是干扰引起的,但找不到干扰从哪里进去的,我真是找不到北了,请有类似情况的和有经验的师傅帮忙。。。。。。
本来以为是接错线或程序的参数什么的,所以压根就没有想到干扰之类的情况,没有把系统中的变频器写上,耽误了大家的分析,
现在该如何解决干扰?

网友A:
具体的情况我可能清楚了,建议将您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负端单独接地,具我的经验是会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