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1期——变频器在音乐喷泉中的应用讨论

楼主(2010-10-29):
本周擂台:变频器在音乐喷泉中的应用讨论

要求:根据变频器在音乐喷泉中的应用进行讨论,涉及内容可以包括以下任何内容,也可以全部进行讨论,还可以自由发挥——能否实现变频与音乐的同步控制?怎么才能实现两者的同步控制?变频器能否瞬时响应,响应速度能否达到要求?变频器如果与水泵的距离如果超过50米怎么办?环境潮湿,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电缆?控制线与动力线很近,出现干扰怎么办?什么品牌或什么型号的变频器符合这样的要求?有专用的音乐喷泉变频器吗?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包括那些参数?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在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第一次为变频擂台出题,请各位多多支持!

网友A:
音乐的音频信号进行解码分解转换成4~20 mA标准模拟量信号送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接口,通过该信号控制变频器响应音乐的变化,变频器控制并联的泵群,实现音频信号对变频器的控制,达到水柱水流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B:
我去年做过这种的控制柜,控制柜上有CD播放器,有音频解码器,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后的电流信号串联给多台变频器的4-20mA输入端,这多台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不同,每台变频器还可以控制好几台水泵,当然水泵的总功率不会超过变频器的功率。每台水泵的位置不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定的很短,大概在2s左右。

配电柜在室内的,控制的水泵在50米以外,干扰的问题并没有采取什么应对措施。音频解码器安装在配电柜的面板上,用屏蔽线接下4-20mA的信号到变频器。

网友C:
  我没有接触过,但我想变频器应该做不到吧?首先变频器在上升与下降需要一定的时间,跟不上音乐的节拍。应用伺服驱动才达的到要求。

网友D:
1,能否实现变频与音乐的同步控制?

答案是肯定的,变频器与音乐的同步在硬件上实现不是很容易,因为变频器有反应时间,喷泉造型切换过程中无论是接触器还是继电器都有一定的反应时间,要想实现变频器与音乐同步,可以通过编码解码,使音乐播放滞后于造型变化以及变频器工作反应时间。或者通过编曲使变频器和中间设备提前动作,在视觉效果上实现音乐同步。

2。变频器如果与水泵的距离如果超过50米怎么办?

一般通过增加输出端电抗器来实现。

3,环境潮湿,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电缆?

喷泉没有潮湿的,用普通的控制电缆就行。接头用防水胶布缠好即可。

4,控制线与动力线很近,出现干扰怎么办?

干扰情况经常出现的,注意强弱电分开,电路板增加抗干扰措施。

5,什么品牌或什么型号的变频器符合这样的要求?

能够变频调速的都能用

6,有专用的音乐喷泉变频器吗?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包括那些参数?
没听说有专用的。参数包括上升下降时间,越短越好,一般零点几秒,或者更短。输入端子设定,4-20ma输入以及控制方式等等。

7,变频器在喷泉的应用主要是根据音乐变化,输出不同电流,从而实现音乐跟随效果,对变频器要求不高,任何品牌变频器均可满足要求,无非是价格的不同而已。

8,音乐喷泉要采用好点的音响系统,否则即使喷泉做的再好,也无法烘托出气氛。

9,音乐喷泉另一特色就是灯光效果,只有灯光,音乐和喷泉交相辉映才能体现出音乐喷泉的气势。

网友E:
偶觉得变频器这样的设备,用于音乐喷泉不是很合适,有点高射炮打蚊子的感觉,音乐喷泉,最大的特点是喷泉的大小随着音调的起伏变化,如果歌曲比较舒缓,那么还勉强可以,如果歌曲音调变化剧烈,偶感觉变频器跟不上节奏,当变频器输出刚好达到要求时,歌曲的曲调已经变化,存在很大的滞后。且由于喷泉水的流量也不是很大,偶感觉用变频有点浪费。

网友F:
好多大型的喷泉都是使用变频技术

但是小点的都是使用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G:
变频应用于音乐喷泉很早就有了,用的早用的多的应该是三垦,例如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乌兰木伦湖上的音乐喷泉用了1300多台三垦变频器(通用型VM05系列),还有天安门金水河喷泉工程—亚洲最大程控喷泉 、西藏布达拉宫广场音乐喷泉工程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工喷泉 、上海外滩音乐喷泉景观-上海世博会配套工程项目等等

网友H:
      利用音乐的音频信号对变频器进行控制,即通过音乐电平对数字音乐信号进行解码分解后再转换成4~20 mA标准模拟量信号送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接口,通过此信号控制变频器响应音乐的变化,再由变频器输出到相应并联的泵群中,即可以实现音频信号对变频器的控制,从而达到水柱水流随着音乐的变化而变化的目的。
变频器的动态响应很快,基本当我们一听到音乐声后即可见到喷泉的浪花喷涌,随着音乐的节奏变化喷泉能瞬时做出动态响应,达到了工作要求。海军广场的音乐曲目精选了四十种,无论是高亢的进行曲、浪漫的回旋曲还是缠绵的抒情曲都将在三晶变频器的驱动下通过不同的水柱水流表现出不同的音乐境界。

   三晶变频器在音乐喷泉中的应用:

     音乐喷泉工作原理是:采用变频器的调频、调压、调速功能,才能达到播放 音乐来控制水柱,达到与音乐同步 效果,而水柱是由水泵来控制 ,而水泵是由三相异步电动机组成 ,三相异步电动机 转速 通入工频电源,转速是不变化,变频器是专门针对电机调速 装置。由变频器控制电机 转速,使水柱发生变化。SAJ-8000G系列变频器克服了音乐喷泉所要求的三大难点:
一是变频器与受控电机距离远。
二是变频器克服了加减电机造成的对变频器的电流冲击:电机工频起动会产生3至5倍的启动电流,由于广场音乐喷泉使用的每台变频器均通过输出端接触器控制多台水泵,工况要求变频器必须具备这种性能。
三是对音乐响应的高度实时性:音乐喷泉是将实时采集的音乐信号通过计算机控制系统进行识别处理,控制电磁阀和控制水泵转速及控制水下伺服动力机控制彩灯动作,实现水形与乐曲同步变化,其音乐、水形之间的响应速度须达到毫秒极才能避免相应滞后造成动作失真。G系列能将加减速时间最短设定为0.1S,配合良好的过电流过电压保护功能和其它丰富的功能设定,G系列极大的满足了音乐喷泉的特殊要求。

变频器如果与水泵的距离如果超过50米,应潜水泵电源线采用橡套铜芯三芯6平方电缆线沿地沟隐埋敷设。

变频器的接线方式如下:
R、S、T接交流380V电源,
U、V、W接三相异步电动机,分别接到电机上面.每台电机需接单独 热继电器。
控制端子DCM与FWD短接(正转启动信号)。音乐放大器输出 4-20MA信号输入到CI,ACM, 端子(控制变频器 速度)。CI接正信号,ACM接负信号。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如下:
F001=0.5 加速时间
F002=0.5 减速时间
F031=1,禁止反转
F39=2。0 控制方式为外部端子控制
F04=2。08由4-20mA 模拟量输入调速
程序设定A,B停止运行时闭合
输入以上参数即可,确保音乐放大器或音乐控制卡的转换信号输入到变频器 信号是4-20mA。完成以上设置和接线我们就可以放大音乐,尽情 享受音乐喷泉带来 美丽风景和美好歌声。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lichunyu    lichunyu

二等奖(10MP)3名:
大话东游    chdy163158

jingtao        惊涛骇浪

饶歌            raozr

三等奖(30积分)1名:

梦工厂        luan7279

网友I(2011-06-04):
多谢大家 我会积极和大家学习的

网友J(2012-12-14):
学习了,多谢楼主,多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