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会多跑一段距离?

楼主(2010-10-29):
硬件:QD75p MR-J2S-40A

QD75里是绝对位置控制,伺服是增量控制

动作:回完原点后,放(玻璃)位置 与 取片(玻璃)位置来回做动

现象:回完原点是正常的(伺服反馈的脉冲都是一样的),在马达来回动作一段时间,位置就回跑掉,有时是往负方向跑,有时是往正方向跑。
从QD75 MD.20(当前位置监视)看,每次都是正常跑到设定的位置。
从伺服的反馈脉冲上看,在来回做动一次后,同一位置所反馈回来的脉冲相差很多。
等待解答中。。。。

网友A:
电气干扰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谢谢前辈的回答,现在还没找到原因,暂时是到返回位置的时候加了段程序,使其回一次原点来克服。如果是电气上的原因,我应该如何确认,从哪些方面入手?

网友B:
电气干扰造成的误差过大

网友A:
要确认干扰,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示波器看信号波形.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
这是由伺服电机的结构所决定的,因为伺服属于非稳态定位模式,靠的是编码器定位,只能调节增益来改善 如果想杜绝这种想象最好使用步进电机

楼主:
楼上就是说,步进电机比伺服更可靠?好像步进电机是在定位上是开环控制,效果没有伺服好啊?

楼主:
如果是机构有问题导致没有到位,伺服会报警。所以合理的怀疑是QD75P出来的脉冲丢失,曾经换过一个QD75P轴控模块,但还是老样子。按现象看只是负向脉冲丢失,难道是中间连接信号的电路板接触不良?

网友C:
没有用过,会不会是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D:
这个该是伺服电机刚性的问题,伺服反应比较慢,通过调节刚性来增加响应,达到精确度,但是本身就增加伺服的不稳定性,电机会发生抖动从而产生误差。降低刚性来解决问题,电流增益问题。

网友D:
脉冲丢失是只会少走,会产生累计误差,累计到一定范围伺服会报警的。所以不会是外部问题。

网友E:
看看量否有一些规律,可做一些补偿。

网友F:
没有用过定位模块QD75p ,看看模块波特率和伺服是否相配。可以把伺服电机速度放慢一点(越慢越好),如果有好转就是伺服码盘精度太高了(单圈对应脉冲过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暂时怀疑是QD75P出来的脉冲丢失,还没找到具体问题点。现在这个设备一直在跑,等停下的时候好好确认下。

网友G(2010-12-06):
从QD75 MD.20(当前位置监视)看,每次都是正常跑到设定的位置。
从伺服的反馈脉冲上看,在来回做动一次后,同一位置所反馈回来的脉冲相差很多。

--------------------------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电机到伺服这一段受到干扰

建议检查地线和动力线与编码器电缆的排线

网友H:
我现在用QD75D4模块,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I:
使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这种现象应当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J(2011-01-12):
  可能是伺服接受到的脉冲出了问题,少了或多了,建议在有限行程内发一个整数的脉冲,然后用驱动器监视下脉冲数是不是你所设定的数!

网友K:
这么久了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看一下上位机发送的脉冲和伺服定位反馈的脉冲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看一下机械方面,不一致可能就是干扰问题。

网友M:
请查一下编码器的接线,最主要是要屏蔽好.

网友N(2011-03-29):
我也碰到过相似的问题,每次回原点都不是在一点上,主要是干扰,后来我将信号线与动力线进行屏蔽并分开走线处理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O:
这种现象我也试过,我这边是由于干扰,换双屏蔽并双绞的线再试试,不要少看双绞的作用。

网友P:
即然第一次回原点正常,那么可以认为电器基本正常。必须重视干扰问题了(实际上往往忽视),严格按规范布线,看那否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