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主程序的网络最多有多少?

楼主(2010-10-30):
请教高手,西门子S7-200PLC在编程时,主程序的网络数最多有多少? 就是编程时,主程序的网络数不够,我程序还没编完,就没网络可用了!!不够用的话,怎么增加?谢谢了!

网友A:
网络最大是多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应多使用子程序才是。我们有1个软件主程序用了200多段。

“就是编程时,主程序的网络数不够,我程序还没编完,就没网络可用了!!不够用的话,怎么增加?”

-------方法:复制1个空白网络,连续的粘贴,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B:
我说嘛,我看见题目就奇怪,怎么没有发现过不够用的情况呀。。。。。。

网友A:
新建1个项目,主程序的默认空白网络只有25个。

如果不复制空白网络,不粘贴,或者不用菜单--编辑--插入--插入网络,或者不用工具栏的“插入网络”按钮,那肯定是不够用的。

这个问题会发生在初次接触者身上,不可能发生在“老菜鸟”高手身上咯。

网友C(2011-01-20):
F3增减网络,SHIFT+F3删除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