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RS232串口转换线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0-10-30):
【USB-RS232串口转换线】使用应注意的问题(适用所有需要串口通讯的设备):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大多没有带RS232串口,所以经常需要使用【USB-RS232串口转换线】来给计算机增加一个RS232串口,因为市面上购买的【USB-RS232串口转换线】质量良莠不齐,而且USB比较容易受到干扰使得USB驱动失效造成串口丢失,在使用【USB-RS232串口转换线】应该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1、 尽量购买品牌的【USB-RS232串口转换线】,质量有保证、驱动比较稳定。
2、 正确安装【USB-RS232串口转换线】带的驱动程序。
3、 固定使用一个USB插口,因为更换不同的USB插口后需要重新安装USB驱动程序,而且生成的串口号也不同。
4、 先将设备上电并且将【USB-RS232串口转换线】先与设备连接,然后再将【USB-RS232串口转换线】插入计算机的USB口,因为有的【USB-RS232串口转换线】的驱动不稳定,在设备上电或者拔插时会导致USB驱动失效。
5、 如果USB驱动失效造成串口失效时,把【USB-RS232串口转换线】从计算机拔出重新插入。

海为PLC编程软件会自动判断你的计算机有几个可以使用的串口,所以如果你的【USB-RS232串口转换线】安装成功,那么把USB线插入计算机后计算机就会增加一个串口,你应该使用这个串口与PLC联机。下面以海为PLC编程软件为例说明如何判断插入的【USB-RS232串口转换线】是对应哪个串口。

1、 先不要插入【USB-RS232串口转换线】到计算机的USB口。
2、 运行海为PLC编程软件,按“PLC 联机“按钮打开【PLC 联机】窗口。
3、 点开“PC 端口”的下拉列表,看看现在计算机有几个串口,如下图:

4、 按“退出”按钮关闭【PLC 联机】窗口。
5、 把【USB-RS232串口转换线】插入到计算机的USB口。
6、 重新按“PLC 联机“按钮打开【PLC 联机】窗口。
7、 再次点开“PC 端口”的下拉列表,看看现在计算机有几个串口,如下图:

8、 新增加的串口就是【USB-RS232串口转换线】对应的RS232串口,使用这个串口才可以与PLC等设备联机。
9、 按“联机”按钮即可联机。海为PLC默认通讯格式为:19200 N,8,2 RTU
10、 按“退出”按钮关闭【PLC 联机】窗口。

网友A(2010-12-23):
技术帖,顶起来。

网友B(2012-02-08):
大连德嘉电子的USB-PPI编程电缆,与西门子S7 200编程电缆(usb型)功能完全相同。它用于连接Step7—MicroWin与PLC, 对西门子S7-200进行编程, 对Smart700/1000编程, 下载OS系统文件, 也可以对操作屏( 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 TP177A、OP73、OP77A)编程。 它可以自适应s7-200 PPI 编程口波特率(9600、19200 、187.5K。它是真正的USB数据传送,保证传输数据的实时性。(不像其他厂家是USB转串口的,用虚拟COM口。)其产品外观小巧精致,胜于西门子原装。(国内唯一的功能有所保障的Smart编程电缆很多国产的编程电缆无法像宣传中那样实现对Smart触摸屏下载程序的功能)

网友B:
www.dl-winbest.cn

网友C(2016-03-20):
我从淘宝上买的Z-TEK转换器,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D(2019-03-05):
Z-TEK力特ZE533C工业级USB转串口线 USB转9针COM USB2.0转RS232-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3955777697&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50281232:N:%E5%8A%9B%E7%89%B9usb%E8%BD%ACrs232:9ad5756ebede13f398540bcd53df1e3d&ali_trackid=1_9ad5756ebede13f398540bcd53df1e3d&spm=a230r.1.14.6#detail

网友E(2021-11-08):
请高手指点一下迷津,没有插USB转232 ,笔记本什么都没有(PLC是上电的)插入USB转232后,出现COM3,点查找,联机不上

网友F:
感谢分享~~买磨砂的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