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1-07-工控擂台-电缆沟开挖及回填规范?

楼主(2010-10-30):
        自动化系统工程施工中电缆沟开挖及回填规范有那些?

        下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一看到规范偶就头疼。

我们的施工可不规范,大部分土建工程就是从大街上拉几个临时工,告诉他把这里凿开,小心点下边有电缆。而且工程管理部那里也没有个规范,今天凿开放几根线,明天挖开放几根电缆,反正公司效益好,又是公家的钱,随便糟蹋,还能送个人情,有点回扣。

一般的仪表电缆沟都是下边铺一层沙子,要求比较严格没有石子,在放电缆,放完后在填上沙子,基本上填到立地20公分,后再用预制板盖好,后上面用水泥抹平。电缆沟的大小、深度也没个规范,基本上根据电缆的多少,有土建人员负责,现场就有很多的电缆沟由于当初设计过小,在以后的改造放线中很是拥挤,甚至造成电缆沟出口无法用盖板封死。

网友B:
电缆沟每隔20~30左右设5块300×1500活动盖板以利拉线,沟中心距人行道外侧0.75m。

        1.电缆沟应在其它管道施工未完成并回填土前进行施工,过街及穿越挡墙的管线应与挡墙及道路施工密切配合,合理安排时间,预先埋设,不得防碍道路、挡墙及上部工程的施工。
  2.测量放线:
  根据设计中线及给定的座标、相对位置和高程准确地测定线路的中线、标高及开挖边线,经核对无误后方可进行施工。
  3.沟槽开挖:
  电缆沟埋深超过1米,计划采用机械开挖,然后预留20厘米进行人工清底,以防超挖。沟槽开挖宽度,应比设计宽度每侧加宽0.5米,以便于模板安装和基槽底排水;边坡放坡系数视现场土质情况而定。必要时应加挡土板作边坡支护。 原则上沟槽开挖土方用机械随挖随运走,如需现场堆土,则采取单侧堆放,按要求应距沟边1m以外,且堆土高度不超过1.5m。沟底应按千分之三设置纵坡,每50米设置设置φ500深0.5米的集水井,沟槽开挖过程中及结构施工中,均应进行临时施工排水,用水泵将将集水抽排至施工范围外的排水系统,保持管道施工在无水条件下进行。电缆沟施工后沟槽不得长期停置,应及时回填以保证沟槽回填的质量。

       4.基底处理:
  基底开挖后应视地下水情况设置排水明沟,如地下水丰富时,基底应留10~15cm用人工修整,必要时在浇筑垫层砼之前用碎石或石粉渣铺填一层后再施工垫层砼。
  5.墙体砌筑:
  (1)施工准备:
  普通砖在砌筑前一天应浇湿润,不宜即时浇水淋砖,即时使用。
  在基础垫层上弹出电缆沟的墙边线,并根据设计要求的电缆沟深度,砖块规格和灰缝厚度在皮数线上标明皮数。
  根据皮数线最下面一层砖的标高,可用拉线或水准仪进行抄平检查,砌筑第一皮砖的水平灰缝厚度超过20mm时,应先用细石混凝土找平,严禁在砌筑砂浆中掺填碎砖或用砂浆找平,更不允许采用两侧砌砖、中间填心找平的方法。
  (2)拌制砂浆
  砂浆由设置在现场的砂浆搅拌站拌制。
  根据试验室提供的砂浆配合比进行配料称重,水泥配料精确度控制在±2%以内;砂、石配料精确度在±5%以内。
  砂浆应采用机械拌合,投料顺序应先投砂、水泥、掺合料后加水。拌合时间自投料完毕算起,不得少于1.5min。

砂浆应随拌随用,水泥砂浆和水泥混合砂浆必须分别在拌成3小时和4小时内使用完毕。

(3)操作工艺
  砌筑之前,应根据红砖高度和灰缝厚度计算皮数,制作皮数杆或将皮数设于电缆沟两条伸缩缝中间砌体的两侧。
  红砖在砌筑前应浇水湿润。
  水平灰缝应平直,水平灰缝厚度及竖向灰缝宽度一般为10mm,最小不小于8mm,最大不超过12mm。
  红砖的转角处和交接处应同时砌起,如不能同时砌起,则应留置斜槎,斜槎的长度应等于或大于斜槎高度。
  对设计规定的洞口、管道、沟槽和预埋电缆支架应在砌筑墙体时预留和预埋。

 (4)在墙体湿润的情况下抹底层灰,底层灰厚度为5~7mm,待底层灰稍干后,再以同样砂浆抹中层灰,厚度粗为7~9mm。若中层灰过厚,则应分遍涂抹。然后以冲筋为准,用压尺刮平找直,用木磨板磨平。中层灰抹完后,应全面检查其垂直度、平整度、阴阳角是否方正、顺直,发现问题要及时修补(或返工)处理。

电缆沟回填细砂、预制混凝土板及回填软土等符合厚度要求。 回填前先清除槽底积水及杂物,沟槽两侧同步人工回填高差不超过0.3米,采用电动夯进行压实,回填土密实度按规范要求压实。回填时,按基坑的排水方向,由高至低分层进行,分层厚度小于0.3米。沟槽内不得回填淤泥质土或含有机物的大块状物。回填土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人工或打夯机两种方式进行夯填,夯填的密实度应符合规范要求。回填原则采取与管道安装、电缆沟混凝土浇注平行作业,分段进行,每分段填土层间预留30厘米以上的搭接平台。

网友C:
沟槽开挖本工程现场土质情况较好,采取人工配合机械严格按施工设计边坡进行,边坡为1:0.3,沟槽两侧留0.3m的操作面宽。若遇到周边环境较差不适合机械开挖的段面,采用人工进行开挖。在开挖过程中将开挖出的余土就近堆放,但堆放点距沟槽边不少于5米。沟底应按千分之三设置纵坡,每50米设置设置φ500深0.5米的集水井,沟槽开挖过程中及结构施工中,均应进行临时施工排水,用水泵将将集水抽排至施工范围外的排水系统,保持管道施工在无水条件下进行。电缆沟施工后沟槽不得长期停置,应及时回填以保证沟槽回填的质量。

  在施工管道时,开挖到设计标高,请设计人员、监理、业主现场验槽后,确保电缆沟基础达到设计要求。

  砼底板C20砼底板用木方作侧模,用钢道钉进行固定。底板砼配合比严格按照公司中心试验室的理论配合比,再根据现场材料含水量情况调整施工配合比执行,并严格控制过磅配料及水灰比,操作人员不得随意增减用水量。砂石料进场前,必须对其作一次检验,不符合材质要求的砂石料,在冲洗前一律不得使用,按规范要求数量制作试模,试模要与结构砼同条件养护,底板砼的浇捣按设计沉降缝为一施工段,由一端平行向另一端推进摊铺。砼在拌合场内拌制,机动车送至现场,采用平板振动器拖平密实,人工收浆抹平收光平整,浇筑砼时,随时进行跟踪测量,并做好记录,严格按高程收浆到位,用平整尺检测,人工收浆不少于三遍,并将侧墙体与底板结合处的砼底板面凿毛并清洗干净,以利于墙体与底板结合牢固。底板采用麻袋湿水养护14天。

  墙体施工、盖板压顶安装当底板砼强度达到2.5Mpa(即三天后)时,方可砌墙,砌墙前由测量人员放出墙体框线。砌墙粘土砖使用前用清水浸湿,底板与墙体相接处凿毛并清洗干净,墙体用M10水泥砂浆砌75#粘土砖挤浆砌筑。砌体砂浆必须饱满,以防渗水漏水,砌缝砂浆要刮平,上下错缝平顺。在砌筑墙体的过程中,应及时将电缆支架沿沟长每800mm埋设,并两边错开布置。当砌筑到过路电缆沟的墙体时,应及时在墙体内安装隔板。每隔50米预埋一根φ100PVC管,与雨水管相连。

  压顶采用在专业生产厂集中购买,再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安装,安装时,在墙体表面座浆,人工将压顶安装在墙体上,注意要挤揉砂浆,保证压顶与墙体粘结密实。

  压顶安装完成后,内侧墙体按设计要求进行原浆勾缝,勾缝宽度要均匀一致,并挂麻袋进行养护。

  预制盖板采用在专业生产厂集中购买,再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安装,安装前,由测量员用墨线放出每块板位置,再按相应位置将盖板人工抬至压顶上。盖板分为普通沟盖板和承重沟盖板,安装盖板时,在小路的过道、企事业单位门前的过道处安装承重沟盖板,其余的均安装普通沟盖板。

  沟槽回填电缆沟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回填,回填前先清除槽底积水及杂物,沟槽两侧同步人工回填高差不超过0.3米,采用电动夯进行压实,回填土密实度按规范要求压实。回填时,按基坑的排水方向,由高至低分层进行,分层厚度小于0.3米。沟槽内不得回填淤泥质土或含有机物的大块状物。

网友D:
3.1 沟槽开挖本工程现场土质情况较好,采取人工配合机械严格按施工设计边坡进行,边坡为1:0.3,沟槽两侧留0.3m的操作面宽。若遇到周边环境较差不适合机械开挖的段面,采用人工进行开挖。在开挖过程中将开挖出的余土就近堆放,但堆放点距沟槽边不少于5米。沟底应按千分之三设置纵坡,每50米设置设置φ500深0.5米的集水井,沟槽开挖过程中及结构施工中,均应进行临时施工排水,用水泵将将集水抽排至施工范围外的排水系统,保持管道施工在无水条件下进行。电缆沟施工后沟槽不得长期停置,应及时回填以保证沟槽回填的质量。

  在施工管道时,开挖到设计标高,请设计人员、监理、业主现场验槽后,确保电缆沟基础达到设计要求。

  3.2砼底板C20砼底板用木方作侧模,用钢道钉进行固定。底板砼配合比严格按照公司中心试验室的理论配合比,再根据现场材料含水量情况调整施工配合比执行,并严格控制过磅配料及水灰比,操作人员不得随意增减用水量。砂石料进场前,必须对其作一次检验,不符合材质要求的砂石料,在冲洗前一律不得使用,按规范要求数量制作试模,试模要与结构砼同条件养护,底板砼的浇捣按设计沉降缝为一施工段,由一端平行向另一端推进摊铺。砼在拌合场内拌制,机动车送至现场,采用平板振动器拖平密实,人工收浆抹平收光平整,浇筑砼时,随时进行跟踪测量,并做好记录,严格按高程收浆到位,用平整尺检测,人工收浆不少于三遍,并将侧墙体与底板结合处的砼底板面凿毛并清洗干净,以利于墙体与底板结合牢固。底板采用麻袋湿水养护14天。

  3.3 墙体施工、盖板压顶安装当底板砼强度达到2.5Mpa(即三天后)时,方可砌墙,砌墙前由测量人员放出墙体框线。砌墙粘土砖使用前用清水浸湿,底板与墙体相接处凿毛并清洗干净,墙体用M10水泥砂浆砌75#粘土砖挤浆砌筑。砌体砂浆必须饱满,以防渗水漏水,砌缝砂浆要刮平,上下错缝平顺。在砌筑墙体的过程中,应及时将电缆支架沿沟长每800mm埋设,并两边错开布置。当砌筑到过路电缆沟的墙体时,应及时在墙体内安装隔板。每隔50米预埋一根φ100PVC管,与雨水管相连。

  压顶采用在专业生产厂集中购买,再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安装,安装时,在墙体表面座浆,人工将压顶安装在墙体上,注意要挤揉砂浆,保证压顶与墙体粘结密实。

  压顶安装完成后,内侧墙体按设计要求进行原浆勾缝,勾缝宽度要均匀一致,并挂麻袋进行养护。

  预制盖板采用在专业生产厂集中购买,再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安装,安装前,由测量员用墨线放出每块板位置,再按相应位置将盖板人工抬至压顶上。盖板分为普通沟盖板和承重沟盖板,安装盖板时,在小路的过道、企事业单位门前的过道处安装承重沟盖板,其余的均安装普通沟盖板。

  3.4 沟槽回填电缆沟施工结束后,应及时回填,回填前先清除槽底积水及杂物,沟槽两侧同步人工回填高差不超过0.3米,采用电动夯进行压实,回填土密实度按规范要求压实。回填时,按基坑的排水方向,由高至低分层进行,分层厚度小于0.3米。沟槽内不得回填淤泥质土或含有机物的大块状物。

楼主:
本贴的获奖率是非常高的饿

网友E:
只需按照电缆沟的深、宽、长,来考虑
但是深、宽、长,是由沟内电缆根数直径决定的。深度一般0.8-1米,底宽看你有多少根电缆需要占多宽来决定,挖的时候有一定的坡度,上面的宽度比下面宽。可参考国家电缆施工图册,有如何计算。

网友F:
风机之间需要增加光纤布线。虽然不知道具体的规范,但看到工人工作的大概情况。最常见的材料自然是细沙。

沟大约1米深左右,够宽大约20~30cm。填好一定厚度的细沙后,将光纤放置于细沙上,然后继续铺放稀少。大约填满一半以上后,就开始铺泥土。基本现场就是这样的工作流程,不知这样的规范是否合理?

网友G:
Ⅰ、测量放线
1. 根据电缆沟的宽度,确保足够的工作空间,纵向每10m桩号放出电缆沟的中桩和开挖边桩、划出边线,保证基底每边增加30cm宽度的工作面,同时预留人行道上的路缘石安装位置和宽度。
2. 电缆沟离现有房屋较近路段没有足够放坡空间的、同时电缆沟开挖深度较深、且地下水丰富的施工路段,考虑采用拉森钢板桩支护,钢板桩长度根据现场情况确定,钢板桩压入深度为开挖基坑底标高以下4m左右,以确保房屋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具体事宜以工程洽商予以解决。
Ⅱ、沟槽开挖
1、沟槽开挖尽量采用采用人工开挖,在探明无现状管道后再采用机械开挖。沟壁应平整,边坡坡度采用1:1。
2、沟槽开挖必须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1.2×1.2米电缆沟的沟槽底宽度为1.96米,过路管的沟槽底开挖宽度必须根据电气工程B版图纸《电力管道安装做法图(图号:DQ-51)》中玻璃钢管24φ150的做法图确定,快车道下宽度为1.72米,标高受限时,宽度为2.5m。
3、沟槽开挖的位置、基底标高、尺寸,应该符合图纸要求,在开挖过程中,对各个尺寸标高要严格控制。
4、采用机械开挖时,在距离槽底设计标高30cm时换用人工开挖,并采用人工平整沟槽底。
5、沟槽底高程的允许偏差:开挖土方时应为0~-30mm;槽低中线允许偏位为50mm。
6、在建筑物、构造物附近开挖沟槽时,应该根据图纸和有关地质水文资料进行防护设计,采用支撑支护等有效防护措施。
7、挖沟槽弃土应该及时运走,不得堆放在够槽口附近妨碍施工和槽壁稳定,也不得阻碍交通。
8、沟槽每测临时堆土或施加其他荷载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1)、不得影响建筑物、各种管线和其他设施的安全。
(2)、不得掩埋消火栓、管道闸阀、雨水口、测量标志以及各种地下管道的井盖,且不妨碍其正常使用。
(3)人工挖沟槽时,堆土高度不宜超过1.5m,且距槽口边缘不宜小于0.8m。
9、沟槽底埋有块石、树根、废桩等物体,应该予以清除或铲除。
10、沟槽不允许超过图纸要求的挖深、挖宽。
11、对开挖沟槽附近的建筑物采取监控措施,专人对周边建筑物进行记录,按时检查建筑物是否有开裂、偏移的倾向。
12、沟槽开挖时,注意做好槽内地下水的排水措施和雨水或其他地表水、外来水的防范措施
Ⅲ、1.2×1.2m隐蔽式电缆沟施工
1.沟底地基处理。电缆沟墙体及底板不得回落在回填土或淤泥上,如地基为上述情况或有其他不良情况时,需要进行地基处理。
2.混凝土垫层浇注。垫层混凝土采用C20混凝土,垫层宽度为2.34m,厚度为0.10m,施工过程中试验员、质检员、施工员要在现场进行检测,保证混凝土不离析,不泌水、保证塌落度符合施工规范要求,施工过程中用人工摊平至设计标高,平板振动器振动密实。
3.沟壁砌筑。
⑴电缆沟沟壁厚度为240mm。从垫层顶向上1.1m,采用24墙砌法。
⑵沟壁用M7.5水泥砂浆砌Mu10普通砼砌块,立缝要求砂浆饱满,沟壁内侧用1:2.5水泥砂浆厚20批挡压光,外侧沟壁外表用1:2.5水泥砂浆厚15批挡压光。垫层上面用1:2.5水泥砂浆厚15批挡压光。
⒌壁砌筑过程中,要预埋电缆支架。电缆沟支架水平间距为800mm。预埋过程中,要注意将电缆支架预埋成仰角3度,支架全部采用L=600mm的玻璃钢支架。
⑷电缆沟在直线段每隔15米左右及转角、端头和管沟衔接处均要准备设置7块活动盖板。
⑸在电缆沟内一侧必须设置砂井用来,规格为250×250×200(深)单位mm。
⑹在砌体过程中,与砂井配套,每隔一段距离应该设置排水管,连接到雨水井。排水管规格为PVC-φ150,按大于或等于1%的坡度铺设。而且电缆沟内部流向集水井以及电缆沟的纵向排水坡度均不小于0.5%。
⑺砌体砌筑到离地面一段距离时,浇注砼压顶。用C20砼浇筑,厚度为100mm。
⑻沿电缆沟纵向每隔15米设置1个检查井,检查井具体施工方法见设计图纸第七册电气工程B版(图号DQ-63)。每隔50米设置一道伸缩缝,做法详见设计图纸第七册电气工程B版(图号DQ-64)。
4盖板安装
计划在预制场集中预制。每块活动盖板在预制时,必须设置6个φ30的透气孔,其上所设图案应该和人行道砖协调一致,其上标志按照当地供电部门要求设置。盖板用汽车运输,用机械吊装,吊装位置准确,盖缝严密,用1:2水泥砂浆抹缝,盖板同沟壁的缝隙抹实。盖板安装时,在压顶C20 砼顶部先用1:4水泥砂浆调平,安装的盖板平稳牢固,线条顺直。盖板安装完毕后,用1:2水泥砂浆将板缝、盖板同沟壁的缝隙抹实,防止雨水流入内。
5. 沟槽回填
沟壁完工后,回填土前,每隔4~5米先盖1、2块盖板,未架盖板必须避免沟壁受积水及堆土侧压力。回填时,沟墙外侧要求对称分层回填土方,每层土厚20~30cm,用打夯机夯实等机具夯实,回填土密实度不得小于95%。
6.在电缆沟基础,电缆沟完毕及电缆敷设完毕三个工序中,均应进行防白蚁处理。
三、过路管施工
1 测量放线:根据电缆管沟的宽度,确保足够的工作空间,纵向每10m桩号放出电缆管沟的中桩和开挖边桩、划出边线,保证基底足够宽度的工作面,同时在高程方面预留人行道上的路缘石安装位置和宽度。
2 基坑开挖:根据设计,在现场放出基槽开挖边线,其中大多数管槽位于原路面下方,即必须安排锯缝机锯缝,锯缝深度要保证在10cm以上。锯缝工序完成之后,用机械(炮机)破碎砼面层,用挖掘机挖出管槽,保证准确控制开挖深度。人工修整管槽底部,用夯实机夯实底层,压实度要达到95%以上,达到要求后,通知监理工程师到现场检验合格后进行下一道工序。
3 砼垫层:管槽验收合格即可进入砼垫层施工,设计采用C15混凝土垫层厚10cm,采用商品混凝土,保证运输过程中砼具有较好的和易性,不离析、不泌水。使用平板振动器振捣密实,砼成型表面要平整、不露石、无蜂窝。
4 铺管及砼包封:铺管及砼包封:垫层完成之后,马上铺管,此处管道采用24φ150的夹砂玻璃钢管,分为三层铺设;每层为8根φ150的夹砂玻璃钢管。管道之间的缝隙采用C30混凝土填充。管与管之间的水平净距为3cm,(铺管时,通知监理工程师在现场进行监督,发现施工过程中的质量问题,以便及时解决。)每一层管铺完,单管滚动检查,看管底是否有空隙,必须保证每一根管下面的砼密实、无空隙。
5 填缝用人工反复捣插,填缝密实之后,再铺一层砼,其中第层中间厚3cm,(此处厚度指管外径之间的距离)。用平板振动器振动两遍,再铺上一层管,重复上述填缝工序。最后一层管上面浇捣10cm厚的砼。完成过路管铺设及砼包封工作的关键在于管的质量,砼的强度,管与管之间无空隙。以上具体尺寸见附图。说明:管道排列方式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施工。
6 回填土(石粉):管道混凝土施工完毕后,其上先填石粉10cm,然后用土回填沟槽,每层土厚20~30cm,用打夯机夯实。回填土密实度要求,回填料按照相应路基或路面基层的压实度和材料进行施工。
四、衔接井施工

网友H:
1 对电缆沟或隧道底部低于地下水位、电缆沟与工业水管沟并行邻近、隧道与工业水管沟交叉时,宜加强电缆构筑物防水处理。
2 电缆沟与工业水管沟交叉时,电缆沟宜位于工业水管沟的上方。
3 在不影响厂区排水情况下,厂区户外电缆沟的沟壁宜稍高出地坪。

5. 5. 5 电缆构筑物应实现排水畅通,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缆沟、隧道的纵向排水坡度,不得小于0.5%。
2 沿排水方向适当距离宜设置集水井及其泄水系统,必要时应实施机械排水。
3 隧道底部沿纵向宜设置泄水边沟。

5. 5. 6 电缆沟沟壁、盖板及其材质构成,应满足承受荷载和适合环境耐久的要求。
可开启的沟盖板的单块重量,不宜超过50kg。

楼主:
20MP获得者: lyc19730508                 smile

10MP获得者:wain0222                       秒杀RG

                          惊涛骇浪                          jingtao

                          天山雪莲花                      taotian
20积分获得者:zyw3166                        zyw3166
                            jiaoanpeng                    jiaoanpeng

                            ye_w                                ye_w

                            张立旺                               yi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