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1-08-工控擂台-桥架及电缆穿管敷设施工规范?

楼主(2010-10-30):
        自动化工程项目施工中桥架及电缆穿管敷设施工规范有那些?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还是规范,偶怕了,闪。

网友B:
电缆桥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直线段钢制电缆桥架长度超过 30M、铝合金或玻璃钢制电缆桥架长度超过15M 设有伸缩节;伸缩缝处应断开50mm-100mm。电缆桥架跨越建筑物变形缝处设置补偿装置;
2 电缆桥架转弯处的弯曲半径,不小于桥架内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3 当设计无要求时,电缆桥架水平安装的支架间距为 1.5~3M;垂直安装的支架间距不大于 2M;
4 桥架与支架间螺栓、桥架连接板螺栓固定紧固无遗漏,螺母位于桥架外侧;当铝合金桥架与钢支架固定时,有相互间绝缘的防电化腐蚀措施;
5铺设在竖井内和穿越不同防火区的桥架,按设计要求位置,有防火隔堵措施;
7 支架与预埋件焊接固定时,焊缝饱满;膨胀螺栓固定时,选用螺栓适配,连接紧固,防松零件齐全。

8电缆桥架本着先安装主干线,后安装支干线的原则进行安装。电缆桥架采用连接板连接,连接时要求螺母朝外并连接紧密。电缆桥架的分支处采用弯通、三通、四通连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部分弯头需要现场制作。

9桥架的切割应采用手锯或无齿锯进行切割,严禁使用电、气焊加工。电缆桥架在支、吊架上的固定采用螺栓固定,电缆桥架安装应平直,每一条直线上水平倾斜偏差、垂直高度偏差、中心线左右偏差均应小于5mm。

10电缆桥架开孔应采用专用开孔器,严禁使用电、气焊切割。

11电缆桥架的接地,电缆桥架在桥架的始端及终端分别用接地干线BVR-6与主接地网连接,桥架内不再敷设接地干线,普通桥架的连接处也不设接地跨接线,防火桥架的连接处设接地跨接线,在伸缩缝处增加接地跨接线用BVR-6连接。
12对于涂防火漆的电缆桥架,在安装完毕时,对于部分脱落的防火漆,再次用防火漆进行修补。

桥架内电缆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大于 45°倾斜敷设的电缆每隔 2M 处设固定点;
2 电缆出入电缆沟、竖井、建筑物、柜(盘)、台处以及管子管口处等做密封处理;
3 电缆敷设排列整齐,水平敷设的电缆,首尾两端、转弯两侧及每隔 5~10M处设固定点;
4 电缆的首端、末端和分支处应设标志牌。

    管道内电缆的敷设

1 管道内部应无积水,且无杂物堵塞。穿电缆时,不得损伤护层,可采用无腐蚀性的润滑剂(粉)。

2 电缆排管在敷设电缆前,应进行疏通,清除杂物。

3穿入管中电缆的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交流单芯电缆不得单独穿入钢管内。

4电缆与热管道(沟)、油管道(沟)、可燃气体及易燃液体管道(沟)、热力设备或其他管道(沟)之间,虽净距能满足要求,但检修管路可能伤及电缆时,在交叉点前后1m范围内,尚应采取保护措施;当交叉净距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将电缆穿入管中,其净距可减为0.25m。电力电缆间、控制电缆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不同使用部门的电缆间在交叉点前后1m范围内,当电缆穿入管中或用隔板隔开时,其交叉净距可降为0.25m。

5电缆通道畅通,排水良好。金属部分的防腐层完整。隧道内照明求。通风符合要求。

6电缆型号、电压、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7电缆外观应无损伤、绝缘良好,当对电缆的密封有怀疑时,应进行潮湿判断;直埋电缆与水底电缆应经试验合格。

8充油电缆的油压不宜低于0.15mpa;供油阀门应在开启位置,动作应灵活;压力表指示应无异常;所有管接头应无渗漏油;油样应试验合格。

9电缆放线架应放置稳妥,钢轴的强度和长度应与电缆盘重量和宽度相配合。

10敷设前应按设计和实际路径计算每根电缆的长度,合理安排每盘电缆,减少电缆接头。

网友C:
电缆桥架敷设要求:
1、电缆桥架表面为冷塑喷涂电脑灰漆处理,
2、电缆桥架各转弯处,需做胶皮防护;安装要横平坚直,牢固可靠,符合电力行业桥架安装各项标准和要求;
3、电缆垂直安装段需增加电缆捆束固定装置,用于垂直电缆安装的固定及电缆分段受力支撑;
5、桥架转弯处的弯曲半径,不得小于桥架内电缆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6、电缆桥架水平安装的吊架间距不大于1.6m,垂直安装的支架间距不大于1.6m,每柱位处增加托臂支架1个;
7、桥架与支架间螺栓、桥架连接板螺栓固定紧固无遗漏,螺母位于桥架外侧;
8、桥架制作工艺合理,桥架成品表面平整光洁无毛刺,对接误码差缝隙小于1.5mm,桥架盖板对接到位,无翘曲现象存在,扣环焊接牢固,焊缝平整,桥架每段之间须做等电位连接;
11、电房内施工时,应有配电房人员监护,经配电房人员检查确认安全后,方可施工作业;
12、桥架安装水平高度距地面4.0m,原更换段桥架高度不变,但接驳应合理整齐;
13、室外桥架进入室内的开孔口,切割大小合适,工程完工后应密封严实。

网友D:
分层桥架安装,先安装上层,后安装下层,上、下层之间距离要留有余量,有利于后期电缆敷设和检修。水平相邻桥架净距不宜小于50mm,层间距离应根据桥架宽度最小不小于150mm,与弱电电缆桥架距离不小于0.5m。
电缆桥架安装说明
1.金属线槽布线
(1)金属线槽布线搬适用于正常环境的室内干燥和不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明敷,但对金属线槽有严重腐蚀的场所不应采用。
(2)同一回路的所有相线和中性线,应敷设在同一金属线槽内。同一路径无防干扰要求的线路,可敷设于同一金属线槽内,线槽内电线或电缆的总截面(包括外护层)不应超过线槽内截面的20%,载流导线不宜超过30根。控制、信号或与其相类似的线路,电线或电缆的总截向下应超过线槽内截面的50%,电线或电缆根数下限。
(3)金属线槽垂直或倾斜安装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电线或电缆在线槽内移动。
(4)由金属线槽引出的线路,可采用金属管,硬质塑料管、半硬塑料管、金属软管或电缆等布线方式。电线或电缆在引出部分不得遭受损伤。
(5)线糟应平整、无扭曲变形,内壁应光滑、无毛刺。
(6)金属线槽应可靠接地或接零,但不应作为设备的接地导体。
2、电缆桥架布线
(1)在室内采用电缆桥架布线时,其电缆不应有黄麻或其他易延燃材料外护层。
(2)在有腐蚀或特别潮湿的场所采用电缆桥架布线时,应根据腐蚀介质的不同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并宜选用塑料护套电缆。
(3)电缆桥架(托盘)水平安装时的距地高度一般不宜低于2.50m,垂直安装时距地1.80m以下部分应加金属盖板保护,但敷设在电气专用房间(如配电室,电气竖井、技术层等)内时除外。
(4)电缆桥架水平安装时,宜按荷载曲线选取最佳跨距进行支撑,跨距一般为1.5~3m。垂直敷设时,其固定点间距不宜大于2m。
(5)几组电缆桥架在同一高度平行安装时,各相邻电缆桥架间应考虑维护、检修距离。
(6)在电缆桥架上可以无间距敷设电缆,电缆在桥架内横断面的填充率:电力电缆不应大于40%;控制电缆不应大于50%。
(7)下列不同电压,不同用途的电缆,不宜敷设在同一层桥架上:
1)lkV以上和1kV以下的电缆。
2)同一路径向一级负荷供电的双路电源电缆。
3)应急照明和其他照明的电缆。
4)强电和弱电电缆。
如受条件限制需安装在同一层桥架上时,应用隔板隔开。
(8)电缆桥架与各种管道平行或交叉时,其最小净距应符合表DQ4-1的规定。
(9)电缆桥架不宜安装在腐蚀性气体管道和热力管道的上方及腐蚀性液体管道的下方,否则应采取防腐、隔热措施。
(10)电缆桥架内的电缆应在下列部位进行固定。垂直敷设时,电缆的上端及每隔1.50~2m处。水平敷设时,电缆的首、尾两端、转弯及每隔5~10m处。

网友A:
偶来点不规范的。

偶所在的厂里,桥架的铺设,动力电缆与仪表电缆分别走不同电缆桥架。仪表电缆桥架内若有220V电源线,电缆桥架应采用带有隔板的桥架,使信号线与交流线分开。

桥架的规格,应根据所放电缆的数目合理选择,一般应不超过桥架容量的一般,一是考虑桥架的负重,二是为以后的改造留出空间。

桥架的安装,应做好安装底座,一般选用50的角钢焊接而成,各个桥架之间用连接板和螺母进行可靠连接,组装好的桥架牢固的焊接(连接)在底座上,连接底座的桥架放置在焊有牢固角钢上,并焊接牢固,使桥架可靠接地。桥架走向不仅要讲求美观,还应使其上部空间应该比较宽阔,最好没有阻碍物,为以后的维护,检修提供方便。

桥架盖应该可靠安装,其锁扣不仅要扣严,还要用销子或铁丝固定好,以防恶劣天气使桥架盖松动,脱落甚至坠落,再者防止雨水进入桥架。

桥架的材质一般都是铝合金,外加防护漆,桥架在拐弯处使用配套弯通,在桥架尽头使用挡板封死。如果桥架贴地面铺设,至少要高于地面40cm,以防桥架的腐蚀和电缆的受潮。

电缆穿线管的铺设。

在桥架上开口处,应在桥架高度的一半以上,突入桥架的镀锌管不应有尖锐的毛刺,应用背母固定好,突入部分不超过2公分,线缆穿入镀锌管时在桥架内应有余量,不能太紧。

穿线管,一般选用6分镀锌管(也有用4分的,不过不正规)。穿线管间的连接要选用铝合金的直通、弯通、三通,其没封盖上的密封橡胶垫一定安装牢固,以防进水。弯通穿线盒其开口方向多样,在安装时要合理布局,及时穿线方便又要做到防水。各种穿线盒开口原则上都不应朝天,要处于背风侧,以防雨水进入。

穿线管在铺设时既要考虑美观大方,更要考虑安全,最好贴壁走向,还要考虑施工及穿线的方便性。穿线管应可靠的用6分关夹固定在钻有安装口的角钢上,其距离应合理布局。不过在施工中,很多嫌麻烦的都直接焊接到角钢上,给以后的维护带来很多麻烦。

穿线管如果从上走向下方的仪表,其穿线管应该低于仪表进线口30cm后在折向仪表进线口,为了防止穿线管的水及杂质进入仪表。穿线管末端应安装防爆软管(其接口形式要考虑仪表进线口的螺纹形式),在连接到仪表进线口。

各个穿线管最好集中走向,及美观又减少材料的消耗,其管与管之间不应太挤,只要要有2cm距离。

在穿线时,可根据实际情况一根穿线管走两根电缆,但其要把电源线与信号线分开,绝不能穿同一镀锌管。

网友E:
桥架敷设施工规范请参考: J607-2004      电缆桥架安装和桥架内电缆敷设工程施工工艺标准

电缆穿管规范请参考 :华北标办  (92DQ1):电力电缆穿金属管最小管径

                                                                    电力电缆穿聚氯乙烯管最小管径

                                                                    铠装电力电缆穿金属管最小管径
                                                                    控制电缆穿金属管或聚氯乙烯硬质管最小管径
                                                                    电线电缆穿管最小管径
电线穿保护管规范请参考:(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 :BV、BLV型绝缘线穿半硬塑料管、波纹管管径选择

                                                                                              BV、BLV型绝缘线穿电线管管径选择

                                                                                              BV、BLV型绝缘线穿钢管管径选择

                                                                                              BV、BLV型绝缘线穿硬塑料管(轻型)管径选择
                                                                                              BV、BLV型绝缘线穿硬塑料管(重型)管径选择

                                                                                              BX、BLX型绝缘线穿半硬塑料管、波纹管管径选择

                                                                                              BX、BLX型绝缘线穿硬塑料管(轻型)管径选择

                                                                                              BX、BLX型绝缘线穿硬塑料管(重型)管选择

网友F:
1、桥架的立柱、托臂等支架可与基础预埋件焊接固定,也可采用膨胀螺栓固定,对于现场焊接处一定要做好防腐处理,通常由用户现场涂刷防腐漆。

2、电缆桥架敷设时,桥架间的对接处距支承点的距离应在跨距的1/4以内,对于大跨距桥架最好放在支承架上对接,在有弯通或三通的地方则需单独增加支承点,垂直方向的托臂每隔1.5m设一固定点。

3、桥架内的电缆应用电缆卡带、或金属电缆卡子进行分组固定。对于水平敷设的电缆通常每隔2m左右作一固定点;对于垂直敷设的电缆应每隔1—1.5m固定一次,在改变标高的端部也应予以固定。

4、电缆桥架按电力施工规范要求应进行良好接地,对于镀锌电缆桥架无须有专门接地装置,其本体即可作为接地干线;对于表面进行非金属处理的桥架则必须有专门的接地装置。

网友G:
还是说说自己的经验吧:

电缆桥架安装敷设的一般性规定及安装时应注意的各种事项

1、电缆桥架托盘层次的排列,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是:计算机电缆托盘,屏蔽电缆托盘,一般控制电缆托盘,低压动力和照明电缆托盘,高压电缆托盘。 同一托盘中,如果必须放两种不同用途的电缆,则应在托盘中间用隔板隔离并加盖板。

2、为了便于维护和安装,同一层托盘总宽度不宜超过2m,托盘的层间距离一般为300real。

3、电缆桥架托盘侧面距墙面为50---lOOmm,水平相邻托盘边距为50mra。

 4、电缆桥架垂直托盘底面距墙、柱为25—50mm;托盘顶部到天花板,横梁和其它障碍物的底部的距离要大于150mm。托盘的底部距离电气装置的顶部如果小于450mm时,须在托盘底部设置不燃性隔板。

 5、电缆托盘支架间跨距一般小于3m,实际工程多采用l 5m或2m。通常采用膨胀螺栓固定支架托臂和立柱。固定位置和强度通过计算决定。为了防止钻孔时钻到钢筋,可预先用钢筋探测仪检查。要尽可能避开主筋。对于在电缆沟或电缆隧道内使用托架的场所,应尽量采用预埋件,不能使用膨胀螺栓。预埋件一般采用厚8—16mm,宽80---200ram的扁钢,托臂则直接焊接在扁钢上。

6电缆桥架安装路径选择应尽量避开可能产生高温的工艺设备或高温管道;必要时需添加隔热挡板。

 7、一般采用交联电缆和全塑电缆情况下。施工时在托盘的直线部分应用滚柱;而在转弯处或适当位置用则滚轮辅助放线以减小电缆与托盘之间的摩擦,起到保护电缆外皮的作用。电缆从主托架引至用电设备时,宜选用窄托盘或钢管以支托保护。

 8、电缆桥架托盘内的电缆用夹具或尼龙绑带固定。固定间距为l.5—3m,同一动力回路的大截面单芯电缆,最好摆成品字形固定。不能用铁夹子绑扎单芯电缆,以免产生涡流引起高温损坏绝缘。

9、电缆桥架在通过耐火隔墙或挡板孔洞部位时,应对该段电缆作防火处理。例如刷防涂料或用填充耐火材料的金属壳体密封这段桥架。为防雨水浸蚀,进出建筑物墙壁,从里往外一般作1/100的防水坡度。

 10、为保证电气线路安全运行,电缆桥架系统应良好接地。具体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将金属桥架各段用多股钢绞线连成一体再接地;另一种是沿桥架全长单独设接零干线或接地干线,每段托盘至少有一点与它可靠连接。引至电气设备的接零或接地支线。

网友H:
一、桥架安装规范

1、 总则

1.1 为满足工程设计中对电缆桥架的安装要求,特编制此暂行规定。待国家规范有电缆桥架安装的具体要求后,即以国家规定为准。
1.2 电缆桥架供工矿企业和民用建筑敷设电力电缆、控制电缆、通讯电缆及自控管缆等之用。

2、 电缆桥架的安装

2.1 电缆桥架的总平面布置应作到距离最短,经济合理,安全运行,并应满足施工安装,维修和敷设电缆的要求。

2.2 电缆桥架应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对电缆提供可靠的支撑。

2.3 电缆敷设后,电缆桥架的挠度应不大于电缆桥架跨度的1/200。当电缆桥架的跨度≥6000mm时,其挠度应不大于电缆桥架的跨度的1/150。

2.4 电缆桥架应尽可能在建、构筑物(如墙、柱、梁、楼板等)上安装,与土建专业密切配合。

2.5 电缆桥架与工艺管架共架安装时,电缆桥架应布置在管架的一侧。

2.6 电缆桥架与各种管道平行架设时,其净距离应满足下列要求:
2.6.1 电缆桥架与一般工艺管道(如压缩空气管道等)平行架设时不小于400mm。
2.6.2 电缆桥架与具有腐蚀性液体管道平行架设时不小于500mm。
2.6.3 电缆桥架不宜在输送具有腐蚀性液体管道的下方或具有腐蚀性气体管道上方平行安装。当无法避免时,应不小于500mm。且其间应用防腐隔板隔开。
2.6.4 电缆桥架与热力管道平行架设,热力管道有保温层时不小于500mm,无保温层时不小于1000mm。
2.6.5 电缆桥架不宜在热力管道的上方平行安装,当无法避免需在热力管道上方平行安装时,应不小于1000mm,其间应采取有效的隔热措施。

2.7 电缆桥架与各种管道交叉时,其净距离应满足下列要求:
2.7.1 电缆桥架与一般工艺管道交叉时,不小于300mm。
2.7.2 电缆桥架与具有腐蚀性液体管道下方或具有腐蚀性气体管道上方交叉时,应不小于500mm,且在交叉处用防腐蚀盖板将电缆桥架保护起来,其盖板长度应不小于d+2000mm,(d为管道外径)。
2.7.3 电缆桥架与热力管道交叉,热力管道有保温层时,应不小于500mm,无保温层时,应不小于1000mm,且在交叉处应用隔热板(例如石棉板)将电缆桥架保护起来,隔热板长度应不小于d+2000mm。(d为热力管道保温层的外径)

2.8 电缆桥架穿墙安装时,应根据环境条件,采用密封装置:
2.8.1 电缆桥架从正常环境穿墙进入防火、防爆的环境时,墙上应安装相应的密封装置。
2.8.2 电缆桥架从室内穿墙至室外时,在墙的外侧应采取防雨措施。
2.8.3 电缆桥架从室内穿墙至室外较高处安装时,电缆桥架应先向下倾斜延长适当距离,然后再向上架设,防止雨水顺电缆桥架流入室内。
2.8.4 电缆桥架过伸缩沉降缝时,电缆桥应断开,断开距离以100mm左右为宜。

2.9 两组电缆桥在同一横梁上安装时,两组电缆桥之间的净距离应不小于50mm。

2.10 敷设10kV及以上电缆的电缆桥架多层安装时,其层间距一般不小于300mm。

2.11 电缆桥架到楼板、梁或其他障碍物等的底部的距离应不小于300mm。

2.12 一般情况下,支撑电缆桥的各托臂之间的距离以1.5~3左右为宜,并根据具体情况校验。

2.13 电缆桥架水平安装时,其直接板连接处不应置于跨度的1/2处或支撑点上。

2.14 电缆桥架安装时出现的悬臂段,一般不得超过1000mm。

2.15 电缆桥架不应作行人通道使用。

2.16 在下列情况之一者,电缆桥架应加保护罩:
2.16.1 电缆桥架在户外安装时,其最上层或每一层。
2.16.2 电缆桥架在铁算子板或相类似的带孔装置下安装时,其最上层电缆桥架应加保护罩,如果最上层电缆桥架宽度小于下层的桥架宽度时,下层电缆桥架亦加保护罩。
2.16.3 电缆桥架垂直安装时,离所在地平面2m以内的电缆桥架。
2.16.4 电缆桥架安装在容易受到4 电缆桥架安装在容易受到机械损伤的地方。
2.16.5 电缆桥架安装在多粉尘的场所。
2.16.6 有特殊要求的场所。

2.17 电缆桥架内敷设的电缆,应用尼龙卡带,绑线或金属卡子进行固定,固定点要求如下:
2.17.1 水平敷设时,电缆首末两端及转弯、电缆中间接头的两端处。
2.17.2 垂直敷设时,每隔1000~1500mm。
2.17.3不同标高的端部。

2.18 对膨胀螺栓的施工及其注意的事项应按国家标准GBJ232-82的要求进行。

3、 电缆桥架的接地佛

3.1 电缆桥架应进行可靠的接地。

3.2 正常介质场所宜单独敷设接地干线,若将电缆桥架作为接地干线时,应校验电缆桥的截面积是否满足接地短路电流的要求。并应保证所有的连接点,具有良好的电气通路,例如在铰链接板,多节二通等连接处需加跨接线。

3.3 安装在具有爆炸危险场所的电缆桥架,如无法与已有的接地干线连接时,必须单独敷设接地干线的方式进行接地。

3.4 电缆桥架的安装及设计还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规范的规定。

网友H:
二、电缆穿管敷设

电缆穿管敷设:电缆保护管应敷设在检修维护方便、无剧烈振动和不易受到机械损伤的地方,而且应远离火源和热源(环境温度不得高于65℃),电缆保护管应牢固的固定在支架上,电缆管敷设应整齐美观,避免交叉,并应尽量作直线敷设,平行敷设时,两管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匀称,为了便于检修,两管间的中心距离为管子外径的两倍;电缆保护管在穿线前,应先清扫管路,方法是用压力约为0.25mPa的压缩空气,吹入已敷设好的管中,以除去残留的灰土和水份,如无压缩空气,则可在钢丝上绑以擦布,来回拉数次,将管内杂物和水份擦净,电缆穿入管中,用钢丝引入,钢丝在导管敷设前预穿,并在钢管上加堵,当管路较短、弯头较少时,可把钢丝由管子的一端送向另一端,再从另一端将电缆绑扎在钢丝上,牵引电缆入管,如果管路较长,从一端穿通钢丝有问题时,可由管子两端同时穿入钢丝,钢丝端部弯成小钩,当两段钢丝在管中相遇时,用手转动引线使其钩在一起,然后将一根钢丝拉出,另一根钢丝绑扎在电缆顶部,把电缆拉入管中,电缆穿管时,应一端有人拉,一端有人送,两者动作要协调,穿入同一根管内的数根电缆,应平行并拢一次进入,不得互相缠绕;热工测量回路的电缆不应和动力回路、信号回路等的电缆穿入同一根保护管内;电缆穿完后,应将电缆保护管整理一次,紧固松动的卡子和连管节,以增加美观。

网友I:
 电缆桥架

1 电缆桥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表面光滑无毛刺。

(2)适应使用环境的耐久稳固。

(3)满足所需的承载能力。

(4)符合工程防火要求。

2 电缆桥架除支持单相工作电流大于1000A的交流系统电缆情况外,宜用钢制。

 在强腐蚀环境,选用其他材料电缆支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缆沟中普通桥架(臂式支架),可选用耐腐蚀的刚性材料制。

(2)电缆桥架组成的梯架、托盘,可选用满足工程条件难燃性的玻璃钢制。

(3)技术经济综合较优时,可用铝合金制电缆桥架。

3 金属制的电缆桥架应有防腐蚀处理,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大容量发电厂等密集配置场所或重要回路的钢制电缆桥架,应从一次性防腐处理具有的耐久性,按工程环境和耐久要求,选用适合的防腐处理方式。

 在强腐蚀环境,宜采用热浸锌等耐久性较高的防腐处理。

(2)型钢制臂式支架,轻腐蚀环境或非重要性回路的电缆桥架,可用涂漆处理。

4 电缆桥架的强度,应满足电缆及其附属件荷重和安装维护的受力要求,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有可能短暂上人时,按900N的附加集中荷载计。

(2)机械化施工时,计入纵向拉力、横向推力和滑轮重量等影响。

(3)在户外时,计入可能有覆冰、雪和大风的附加荷载。

5 电缆桥架的组成结构,应满足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要求,且符合下列规定:

(1)桥架的承载能力,不得超过使桥架最初产生永久变形时的最大荷载除以安全系数为1.5的数值。

(2)梯架、托盘在允许均布承载作用下的相对挠度值,对钢制不宜大于1/200;对铝合金制不宜大于1/300。

(3)钢制托臂在允许承载下的偏斜与臂长比值,不宜大于1/100。

6 电缆桥架种类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明敷的全塑电缆数量较多,或电缆跨越距离较大、高压电缆蛇形安置方式时,宜用电缆桥架。

(2)除(1)项外,可用普通桥架、吊架直接支持电缆。

7 电缆桥架品种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有易燃粉尘场所,或需屏蔽外部的电气干扰,应采用无孔托盘。

(2)高温、腐蚀性液体或油的溅落等需防护场所,宜用托盘。

(3)需因地制宜组装时,可用组装式托盘。

(4)除(1)~(3)项外,宜用梯架。

8 梯架、托盘的直线段超过下列长度时,应留有不少于20mm的伸缩缝:

(1)钢制,30m。

(2)铝合金或玻璃钢制,15m。

9 金属制桥架系统,应有可靠的电气连接并接地。

使用玻璃钢桥架,应沿桥架全长另敷设专用接地线。

10 位于振动场所的桥架系统,对包括接地部位的螺栓连接处,应装置弹簧垫圈。

11 要求防火的金属桥架,应对金属构件外表面施加符合国家有关规范规定的耐火涂层。

敷设于保护管中

1 电缆保护管必须是内壁光滑无毛刺。保护管的选择,应满足使用条件所需的机械强度和耐久性,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需穿管来抑制电气干扰的控制电缆,应采用钢管。

(2)交流单相电缆以单根穿管时,不得用未分隔磁路的钢管。

2 部分或全部露出在空气中的电缆保护管选择,应遵守下列规定:

(1)防火或机械性要求高的场所,宜用钢质管。且应采取涂漆或镀锌包塑等适合环境耐久要求的防腐处理。

(2)满足工程条件自熄性要求时,可用难燃型塑料管。部分埋入混凝土中等需有耐冲击的使用场所,塑料管应具备相应承压能力,且宜用可挠性的塑料管。

3 地中埋设的保护管,应满足埋深下的抗压要求和耐环境腐蚀性。通过不均匀沉降的回填土地段等受力较大的场所,宜用钢管。

同一通道的电缆数量较多时,宜用排管。

4 保护管管径与穿过电缆数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管宜只穿1根电缆。除发电厂、高压变电所等重要性场所外,对一台电动机所有回路或同一设备的低压电机所有回路,可在每管合穿不多于3根电力电缆或多根控制电缆。

(2)管的内径,不宜小于电缆外径或多根电缆包络外径的1.5倍。排管的管孔内径,还不宜小于75mm。

5 单根保护管使用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每根管路不宜超过4个弯头;直角弯不宜多于3个。

(2)地中埋管,距地面深度不宜小于0.5m;与铁路交叉处距路基,不宜小于1m;距排水沟底不宜小于0.5m。

(3)并列管之间宜有不小于20mm的空隙。

6 使用排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管孔数宜按发展预留适当备用。

(2)缆芯工作温度相差大的电缆,宜分别配置于适当间距的不同排管组。

(3)管路顶部土壤覆盖厚度不宜小于0.5m。

(4)管路应置于经整平夯实土层且有足以保持连续平直的垫块上;纵向排水坡度不宜小于0.2%。

(5)管路纵向连接处的弯曲度,应符合牵引电缆时不致损伤的要求。

(6)管孔端口应有防止损伤电缆的处理。

7 较长电缆管路中的下列部位,应设有工作井:

(1)电缆牵引张力限制的间距处。其最大间距,可按本规范附录F确定。

(2)电缆分支、接头处。

(3)管路方向较大改变或电缆从排管转入直埋处。

(4)管路坡度较大且需防止电缆滑落的必要加强固定处。

楼主:
20MP获得者:张立旺                        yipin
10MP获得者:jiaoanpeng               jiaoanpeng

                          tclwzy                          云峰

                         fuhuafeng72              fuhuafeng72
20积分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wain0222                秒杀RG

                            TJW666                    TJW666

                            zyw3166                    zyw3166

                           lyc19730508              sm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