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使得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交流侧输入功率等于直流侧输出功率

楼主(2010-10-30):
    近来,特别关注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的功率计算问题,因为直流电机调速和交流变频调速的驱动器都用到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而且从节电的目的考虑,也遇到不少实际问题,好多工控网友在论坛上也提到了一些有关功率计算问题。

    因此本人对三相可控硅桥式全波整流电路,在触发角为零度时(当触发角等于0度时,相当于三相桥式整流电路)的各点波形通过电脑制作了个计算软件,向工控同行发表。看我的波形图是否正确。(以前发表过,发现输入波形图有问题,以这次发表的波形为准)。

    为什么本人花精力研究波形图,因为无论如何怎么也不能使得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怎么才能使得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交流侧输入功率等于直流侧输出功率。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三相可控硅桥式整流电路在触发角为0度时的输入和输出的各点波形如下:

楼主:
最后一个图---三相可控硅整流电路各相数据发错,请谅解,应该是下图:

楼主:
表格老是发的有问题再发一遍:

从后面的表格可以看出整流后的直流输出电压、电流平均值,有效值以及功率都没问题

楼主:
现在说各相输入功率问题,表中的各相输入功率输入线电流Pa,Pb和Pc是这样计算的,三相整流电路的相电流等于线电流,相输入功率是相电压和相电流(也就是想电压和线电流)的乘积在2ms一个周期内以微妙为单位取2000各样,然后求和再平均所得,每相输入功率是B相8830.4,C相8830.4,A相8866.4,三相输入功率的和为26527.5.

啊,相等了。输入和输出功率平衡了。

楼主:
三相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电路在触发角为0度时,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是相等的,但是,当触发角不等于0时,其输入和输出功率就不相等了,下面以后我将把触发角为不同角度时的值分别进行发表。

楼主:
当触发角为0度时,三相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电路的输入和输出波形如下:

当三相可控硅整流电路的触发角为36度时,其三相输入功率之和的计算值为19775.01W,整流输出功率为21849.3W。显然输入功率比输出功率小2174.23W,功率不平衡了。在输入侧如何计算?

楼主:
由于笔误,不是触发角为0度,上面的图都是触发角为36度时的波形图

楼主:
三相可控硅桥式整流电路当触发角为72度时的输入和输出的波形如下:
三相输入功率之和为7409.7w,而输出功率为12048.7w,这样输入功率比输出功率少4639w。随着触发角的增大,其差变大。

楼主:
三相可控硅桥式整流电路当触发角为108度时的输入和输出的波形如下:

三相输入功率之和为2052.7w,而输出功率为7872.96w,这样输入功率比输出功率少5820.26w。随着触发角的增大,其差变大

楼主:
三相可控硅桥式整流电路当触发角为144度时的输入和输出的波形如下:

三相输入功率之和为-320.87w,功率变为负数,而输出功率为1071.92w,这样输入功率比输出功率少1392.79w。随着触发角的增大,其差变大

楼主:
看来,从三相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电路交流侧计算功率,仅凭相电压和相电流来计算总功率计算结果不对。可以想像电表在输入端按常规接法所计量的电量仅在可控硅触发角为零时是准确的,触发角在不为零和180度时,其计量的电量可能不正确。

楼主:
对:a44884z 关于

整流滤波之后,直流电  电压乘以电流就是输出功率,能量守恒定律你知道吗?看你转多大个圈子。

你这种思维方式,叫作茧自束。

内容的回复:我说的情况是不滤波,也不是为了求输出功率,这个一般都知道。只是如果只知道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的情况下如果计算输入功率,怎么使得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电量如何计量?

网友A:
你的三相交流输入功率计算公式有误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 P=3*U*I*COS$  U、I为相电压和相电流 COS$为功率因数。公式不对,计算出来的结果肯定不对了

楼主:
对:长生不老 关于

你的三相交流输入功率计算公式有误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 P=3*U*I*COS$  U、I为相电压和相电流 COS$为功率因数。公式不对,计算出来的结果肯定不对了

内容的回复:那么,假如可控硅触发角为36度时,负载电阻为10欧姆,U=220,I=26,P=3*5720*COS$=17160COS$.而在输出端计算所得功率为21849.3,这样要想输入端功率和输出端功率相等,这个COS$必须大于1,COS$能大于1吗?

楼主:
我的输入端功率公式是相电压U(t)和相电流I(t)相乘,然后积分后再取平均值,最后再乘3所得,我想应该是对的,但是输入和输出功率不相等,所以我也承认公式有问题,但不知错在哪里,请指点。

楼主:
三相可控硅桥式整流电路当触发角为85度时的带动直流电机的输出的波形如下:

网友B:
我记得《电机学》好像讲过,说的是整流变压器的输入侧和输出侧功率不相等,原因是输入侧和输出侧的功率因数不一样。我觉得原因可能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记得《电机学》好像讲过,说的是整流变压器的输入侧和输出侧功率不相等,原因是输入侧和输出侧的功率因数不一样。我觉得原因可能在这里。

我想知道功率因数如果计算,能告知吗?

网友C:
去搜一下"浅谈变频器的电气试验与测试仪表(二)"这篇文章,看是否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B:
在晶闸管调压或整流电路中,功率因数不光和负载的类型有关系,还和晶闸管的导通角有关系,具体公式,我记不清了,楼主可以翻一下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在晶闸管调压或整流电路中,功率因数不光和负载的类型有关系,还和晶闸管的导通角有关系,具体公式,我记不清了,楼主可以翻一下书。

是的,“还和晶闸管的导通角有关系”我也这么想过。但是,假如我们在输入端装的电表能感知晶闸管的导通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去搜一下"浅谈变频器的电气试验与测试仪表(二)"这篇文章,看是否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我搜了,文章搜到了,但电路图没显示。主要是指变频器的,变频器的三相整流电路是不可控硅的,也就是说相当于可控硅的导通角为零度,我画的输入波形在可控硅触发角为零时,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功率是相等的,也不存在功率不平衡的问题,而是在触发角在零到180度之间时功率不平衡。在此还是要感谢GK368的提示,我想对开阔我的思路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D:
楼主:你画的波形太多,我没有详看,造成输入功率不等于输出功率可能有以下原因:1、你提供的大量电压电流数据可能是实测的,这里就涉及整流电的平均值与有效值的问题,整流后直流负载的功率计算是不能用平均值去计算的,得用有效值计算。我在“三相半波与三相全波整流电压(或电流)的平均值与有效值讨论”一文有计算公式,只要将积分的初始角改为实测的初始角就可使用,你比较一下,用此式计算与你常规计算是否一样?   2、可控硅整流电路有有源逆变的现象产生,单相半控桥不会产生有源逆变,全控桥在电阻负载时,导通角的移相范围为0-2π/3,感性负载移相范围为0-π/2,有源逆变时,移相范围为π/2--π。你可以看看这方面的书,我年纪大了,不能帮你作做这方面计算抱歉,望你努力,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主:你画的波形太多,我没有详看,造成输入功率不等于输出功率可能有以下原因:1、你提供的大量电压电流数据可能是实测的,这里就涉及整流电的平均值与有效值的问题,整流后直流负载的功率计算是不能用平均值去计算的,得用有效值计算。我在“三相半波与三相全波整流电压(或电流)的平均值与有效值讨论”一文有计算公式,只要将积分的初始角改为实测的初始角就可使用,你比较一下,用此式计算与你常规计算是否一样?   2、可控硅整流电路有有源逆变的现象产生,单相半控桥不会产生有源逆变,全控桥在电阻负载时,导通角的移相范围为0-2π/3,感性负载移相范围为0-π/2,有源逆变时,移相范围为π/2--π。你可以看看这方面的书,我年纪大了,不能帮你作做这方面计算抱歉,望你努力,加油!

可控硅导通角为零时,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是相等的,一但触发角大于零时,功率就开始不平衡了。

网友B:
楼主说的功率不相等,应该是有功功率不相等。这个在导通角大于0度的情况下是正常的。在排除存在有源逆变的情况下,应该是功率因数不相等造成的。但是视在功率应该是相等的,楼主可以用一只多功能电量表测一下。

楼主:
现在重复我在17楼的整流数据及功率分析:

可控硅触发角为85度,所带负责为直流电机,电机的负载等效等效电阻为0.22欧姆,电机反电势为300伏。电机在负载电阻上消耗功率为Id的平方乘以电阻0.22为11112.6W,电机的机械功率为反电势乘以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得38530.26W,两个功率相加得49642.86W。与数据表格里的输出功率Pd是相等的,这说明整流输出功率的计算是正确的。

毛病还是输入功率,我已对输入波形Ia进行了一次谐波分析结果:

谐波幅值 146.9633268
初相角 -0.48592742
谐波功率因数 0.467028624
谐波有效值 103.918765
谐波有功含量 48.53303778

谐波有功含量
48.53303778乘以相电压其结果为10677.27W,这恰好和整流输出的数据表格中的PA是相等的。另两相按照同样的谐波分析也一定和PB,PC相等。这样也只能说明输入端的功率计算也没问题呀。看来谐波分析,功率因数也没问题。

怎么才能使得输入和输出功率平衡呢?

网友E:
“可控硅触发角为零时,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功率是相等的,也不存在功率不平衡的问题,而是在触发角在零到180度之间时功率不平衡。”

1、不管是什么状态下,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功率都会是相等;

2、你画波形,你就已经产生了偏离,结果偏离还有什么疑问;

3、这种研究方式,可以验证某种研究方法、或者某种理论的正确度有多少,要是计算结果平衡相等了,那才叫怪?!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

“可控硅触发角为零时,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功率是相等的,也不存在功率不平衡的问题,而是在触发角在零到180度之间时功率不平衡。”

1、不管是什么状态下,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功率都会是相等;

2、你画波形,你就已经产生了偏离,结果偏离还有什么疑问;

3、这种研究方式,可以验证某种研究方法、或者某种理论的正确度有多少,要是计算结果平衡相等了,那才叫怪?!

内容的回复:

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谁能指出错在哪里,本人十分感谢!

网友E:
错在实际电路不是你画的那样,也不是你计算的那样?

网友E:
1、只要可控硅导通,电源就与负载之间交换能量,一个输入一个输出,有什么不等的缘故?

2、你的波形应该是输入输出一个波形,不能是两个波形!

楼主:
        我已找到错在哪里,就因为中间一个公式用错,错一步,使得后面每一步的结果出现错误。现在交流侧输入功率和直流侧的输出功率已完全相等,在此感谢对此关注及帮助和提示过我的朋友。

        我已编辑出四个三相整流电路的EXCEL电子文档,包括三相半波整流电路,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和三相全控可逆桥式整流电路四个EXCEL电子文档。

        用该文档,只要输入三相整流电路的导通角,电路所驱动的直流电机电枢绕组电阻及反电势电压,即可立即显示电路的各输入和输出电压、电流及功率波形,各平均值,有效值、功率及各个瞬间参数值等,方便及时准确。
       文档的操作方法极其简单,打开所需文档,在《参数数据和波形显示》工作表中导通角,负载电阻和电机反电势的表格中输入所要的数据,即可立刻在参数数据表中查到所需的电路参数数据,并且可在表格下方电压对应显示各种波形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参数数据和波形显示》工作表中导通角,负载电阻和电机反电势的表格中输入所要的数据,即可立刻在参数数据表中查到所需的电路参数数据,并且可在表格下方电压对应显示各种波形图。

1、在表格中输入所要的数据,即可立刻在参数数据表中查到所需的电路参数数据,对应显示各种波形图;

2、这些数据、波形图是你设计计算的结果,实际电路参数数据、对应各种波形图是什么样,是另一回事;

3、你的设计计算过程是对实际过程的理论简化的过程,尽管如此,也是值得称道和赞赏地!

楼主:
对:刘志斌 关于引用李银午 的回复内容:

 ……在《参数数据和波形显示》工作表中导通角,负载电阻和电机反电势的表格中输入所要的数据,即可立刻在参数数据表中查到所需的电路参数数据,并且可在表格下方电压对应显示各种波形图。

1、在表格中输入所要的数据,即可立刻在参数数据表中查到所需的电路参数数据,对应显示各种波形图;

2、这些数据、波形图是你设计计算的结果,实际电路参数数据、对应各种波形图是什么样,是另一回事

3、你的设计计算过程是对实际过程的理论简化的过程,尽管如此,也是值得称道和赞赏地!

对,这些图是在理想状态下,纯理论计算的结果,和实际数据和波形图是有一定差距,但如果我们根据以前学的公式一步一步计算的话,又费时,还容易出错,这个即快,有准确,可以提高效率。我想对我们分析电路和设计电路是有好处的。

      和实际的差距还待进一步改进,如有错误及时纠正。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发一个纠正后的可控硅半波整流电路在导通角等于25度,负载电阻为10欧时的参数数据和波形图,供大家参考:

楼主:
上图不是半波整流,而是三相可控硅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打字有误,请谅解。

楼主(2010-11-29):
        展示一下我的三相《可控硅全控桥式可逆整流电路》EXCEL电子文档在驱动系统处于回馈制动状态,整流负组电路的参数数据和各个波形图。此时,整流负组可控硅导通角为121度,也就是逆变角为59度。假定电机电枢电阻为0.22欧姆,电机运行的反电势为-500伏。也就是在这一瞬间电动机将机械能以535.751Kw的功率转为电能,其中337.208Kw的功率消耗在电机电枢电阻上,其余的198.542Kw功率回馈到电网。电机在制动转矩作用下,转速急剧下降,使得电机重新回到电动状态,在新的转速下稳定运行。开始回馈制动的一瞬间时电路的各个参数数据和各个波形图如下:

        如有错误,请各位给予指正

楼主:
为便于了解表格和波形图,上传可控硅全控桥式可逆整流电路

楼主:
详细阐述三相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电路在可控硅触发角等于45度,电机电枢电阻等于0.102469欧,电机反电势等于271伏(假设电机的等效电感为零)时的电路参数数据,见下表:

交流侧三相输入相电流有效值分别为Ia=257.64A,Ib=265.51A和Ic=272.65A,而直流侧输出电流的有效值Id=324.97A,输入值三个电流的平方和除于2,然后开方恰好等于直流输出电流有效值Id(三个电流有区别主要与电子表格在每周期所取数据的多少有关,本表格每20毫妙200个数据,数据越多三相输入电流越接近)。流入各个可控硅的电流平均值I+a=I-a=45.61A,I+b=I-b=47.5A,I+c=I-c=49.24A。而直流输出电流平均值Id=142.35A,I+a,I+b和I+c之和恰好等于Id。流入各个可控硅的电流有效值I+a=I-a=182.18A,I+b=I-b=187.75A,I+c=I-c=192.80A。而直流输出电流有效值Id=324.97A,I+a,I+b和I+c之平方和恰好等于Id的平方。
表格中直流输出电压Ud为整流电路的负责为纯电阻时的有效值和平均值,其平均值为152.66伏,有效值为为200.75伏。整流电路驱动电机时还要考虑电机的电枢电阻和电机反电势,可参见直流输出电压Ud的波形图和电机反电势E,可推导出电机电枢两端的电压波形图,从而计算出电机电枢电压的平均值和有效值。
表格中交流侧的输入功率分别是A相输入功率Pasr=15383W,B相输入功率Pbsr=17275W,C相输入功率Pcsr=16740W。三相输入功率之和恰好等于直流输出功率Pdsr=79399W,能量守恒。而电机的电枢电阻所耗电功率为Prm=10821W,其值等于直流输出电流有效值的平方乘以电机的电枢电阻所得乘积。Pem为电机所做的机械功率Pem=38577W,其值等于直流输出电流的平均值乘以电机反电势所得乘积。Prm与Pem之和也恰好等于直流侧输出功率Pdsr。最终交流侧的三相输入功率之和等于直流电机的发热功率和机械功率之和,能量守恒。
下面是各个波形图:

楼主:
上面的可控硅触发角不是45度,应该是75度。

楼主:
三相零式半波整流电路,可控硅导通角等于23度,所驱动直流电机的电枢电阻等于0.102469欧姆,电机反电势等于289伏时的参数数据见下表:

波形图如下:

网友E(2011-06-01):
“怎么才能使得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交流侧输入功率等于直流侧输出功率。请高手指点。”

1、变通一下,“怎么才能使得三相桥式全波整流电路交流侧输入波形等于直流侧输出波形?”

2、回答是,输出侧没有滤波电容等滤波电路

网友E:
3、没有滤波电路,就等于没有储能元件,没有储能,输入就等于输出!

网友E:
4、如果有滤波电路,就有储能,输入不等于输出!

网友F:
如果有滤波电路,就有储能,...

]当达到平衡后,输入功率等于输出功率...

根据能量守恒原理,忽略元件损耗......

网友E:
4、如果有滤波电路,就有储能,输入波形不等于输出波形!

网友G:
曲高和寡

网友H(2016-07-27):
直流电机转动过程中,电枢电压是按阻性负载计算,还是按感性负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