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40NOE77101 以太网模块 报故障问题!

楼主(2010-10-30):
请问一下我的NOE模块送电以后故障灯怎么一直长亮,NOE  RUN 灯一直保持绿色,通过工控机连接NOE总是失败,PING不通。

我根据NOE的MAC地址 已经修改过MAC地址。请问各位高手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的。

网友A:
如果PING不通的话就应该是程序配置有误或者模块故障。

楼主:
饶歌你指的是硬件配置有问题吗? NOE应该没有问题 , 因为机架上有2块NOE 都是一样的情况。

像您所说的应该是硬件配置有问题。

网友A:
参照下面的设置

网友A:
缩小了的图

楼主:
设备都是第一次通电,
1,noe77101的问题
run常亮,我插入网线link灯亮,但是同时还有fault kernel appl这三个灯也常亮着,我查了手册说是出现了系统崩溃,之后我用mac换算成10进制,ping不通,mac也检测不到
2 cpu 31110 ,run灯闪烁,闪烁为4次的间断闪烁,目前由于以太网模块不通,也没有编程电缆,就无法下载配置,

我用的是UNITY  不是CONCEPT               首先是我现在就PING 不通 , 如果PING 都PING不通 用软件业没有什么意义吧!

网友B:
不知仁兄问题解决没,关于单纯PING不通,我有个建议把NOE换个插槽后,上位机IP地址设置成与NOE原始出厂IP地址一个网段内的IP,然后再试PING

有时后RJ45网头会有接触不良

连接网线如果中间没有HUB就应该做交叉

appl这个不要紧,但不该有那么多故障指示,

还有我用的是CPU 43412,CONCEPT

说了几点可能于事无补,楼主加油,我们的进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故障中学来的

如果故障解决了,望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B:
再转一个本坛“如火”的贴

1:Quantum以太网模板140NOE771X0上Appl灯亮,是什么原因?怎样使之熄灭? NOE模板如果发生过系统崩溃,就会在模板内部创建一个记录文件,并且NOE模板上的Appl灯亮。要想使之熄灭,用IE浏览器进入NOE模板,进入NOE Diagnostics,再进入Crash Log File Diagnostics,崩溃信息会显示出来,点击“Clear Crash Log File”,就可以清除这些崩溃信息,Appl灯也会熄灭。

网友C(2011-03-03):
先用编程电缆下载一下配置吧

网友D(2011-10-20):
看到了好多的方法说用IE浏览器进入NOE消除崩溃信息,有没有具体步骤呀?

网友E:
appl可以从IE打开并清除,前提是你要先ping通,kernel灯不应该亮的,估计是有问题了,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首先你要先去官网下一个noe的手册看一下,mac地址转换成IP,然后Ping一下试试,ping不通就没治了

ping的通的话该怎么做你懂的,最好重新刷一下固件

网友F(2012-02-11):
需要修理的话,我帮你修。要全新的我也有。36折开票。

qq:37509811

网友G(2012-05-17):
我怎么选不了型号啊 是不支持还是要和软件连接才有?

网友H(2015-03-24):
我这也是同样的问题,换了几块新的NOE后,NOE上出现同样的故障,Kernel Appl黄灯,RUN灯闪速;并且PING不通;清空CPU程序后插上新NOE也有同样的故障,拔掉CPU和后面的主站通讯模块还是同样的故障,更换插槽后也是同样的故障,CPU没有故障,没有换过机架,感觉是机架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I(2015-09-17):
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不懂

网友J(2016-07-21):
引用 网友E:
appl可以从IE打开并清除,前提是你要先ping通,...

大神问下登录用户名很密码是多少

网友K(2017-08-09):
我这也是APPL灯亮,用IE通过十进制物理地址进入NOE77101也没问题,就是点击Crash Log File Diagnostics的时候,要求输入用户名、密码,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1-01-29):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appl可以从IE打开并清除,前提是你要先ping通,... 内容的回复!大神问下登录用户名很密码是多少

用户名:USER

密码:U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