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SS系列PLC RS指令问题

楼主(2010-10-30):
使用RS指令发送D0到D7共八个数据 分别为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可是接收到的数据却是01  00  02  00  03  00  04  00   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是哪里设置不对么 谢谢各位大大了!!!

楼主:
求助  哪位高手告诉小弟下  我是新手啊   什么东西都不太懂

网友A:
提问题要尽可能详细。例如你的这个问题,程序时怎么写的?是和什么装置通讯?通讯参数是怎么设置的?通讯线是怎么接的?等等。否则别人想帮你也帮不了,或者给你的回答也是似是而非。

楼主:
我就是按照编程手册上给的例子写的啊  用的是RS指令 每次发送8笔数据。数据长8 无校验 1位停止位 9600波特率 其他的都没有 本来是要和单片机通讯的 ,先和电脑做了个模拟,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232转485接口,通讯线就是485的通讯线 ,现在能发送,电脑能接收,就是接收的数据不对,每两个数据间都有“00”我觉的这些都应该没问题啊。以前用S7-200的自由口通讯做过,和单片机通讯的很好,改成台达的就出问题了,我现在还没找到怎么回事,是不是传送数据的格式不对啊,哪位高手帮帮忙了。

网友A:
M1161要设为ON,16位转换模式。

楼主:
谢谢ROBOTH  我也是在手册上刚找到   看来我看书的时候还是不够仔细啊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