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0~10V模拟量转光纤远距离通讯

楼主(2010-10-30):
Cj-mf61系列产品是一款模拟量数字量光纤转换、复用器.采用最新ARM芯片方案,稳定可靠低耗电.同时支持最高二路的数字量/开关量, 二路的模拟量(电压/电流), 二路的RS232信号在光纤上的单独或混合复用透明传输,无需改动用户的通信协议,解决了电磁干扰、地环干扰和雷电破坏的难题,大大提高了控制信号可靠性、安全性和保密性,同时也解决了传统方式传输距离近的问题。工业PVC塑料外壳,35mmDIN导轨安装,工业标准24V电源供电,具备电源极性反接保护功能。
性能指标:
开关量/数字量接口:
Ø 2路单向或者1路双向可选.
Ø 输入方式:电压输入或者干触点输入
Ø 电压输入电平:输入电平 +(0~1)V/逻辑“0”,输入电平+(5~30)V/逻辑“1”
Ø 干触点输入: 短路或者开路。
Ø 输出方式:可选为5VTTL输出,三极管开漏输出,或者继电器输出
Ø 5VTTL输出,输出阻抗1K
Ø 三极管开漏输出,最大负载电流为500毫安,耐压为25V
Ø 继电器输出形态FORM C(SPDT):
继电器吸合时间 6ms
继电器释放时间 3ms
总计开关时间 10ms
继电器触点容量 1A,24VDC
Ø 传输延时时间:2毫秒
Ø 最大工作开关频率:50Hz
模拟量接口:
Ø 电压/电流模拟量(0-5)V/(0-10)V/(0-20)mA可选.
Ø 电压量接口参数:
精度 0.5% (常温)
时间延迟 <10ms
电压传输范围 (0-5)VDC或者可选(0-10)VDC
输入阻抗 40KΩ
Ø (4-20)毫安电流量接口参数:
精度 0.5%
时间延迟 <10ms
最大负载能力 1KΩ
输入电阻 75Ω
RS232接口:
Ø RS232速率:0-115.2Kbps可选固定速率,支持 RXD,TXD,GND 三线工作方式.
光纤接口:
Ø 光纤波长:多模850nm、1310 nm; 单模1310 nm、1550nm。
Ø 传输光纤:多模50/125 um、62.5/125 um、100/140um;单模8.3/125 um、9/125um、10/125um 。
Ø 传输距离:多模2Km,单模20Km。更远距离可选。
Ø 光纤接口类型:ST、SC、FC可选,标配ST光接口。
电源及保护:
Ø 电源:工业标准24V(+/-5%)电源供电,具备电源极性防反接功能,工业端子接口.
机械特性:
Ø 外形尺寸:(100×80×30)毫米
Ø 安装方式: 35mmDIN导轨安装.
Ø 净重:300g
工作环境:
Ø 工作温度:-10-70℃(-40~+85℃宽温可选).
Ø 相对湿度:≤90%(无冷凝)
Ø 存放温度:﹣40~80℃

网友A:
的确是款好产品,看以后找机会用一下

网友B(2010-12-08):
。l

好个球~~~~~~~~~无聊产品

网友C(2011-04-08):
通道增加至最多6个通道,电压/电流/数字量/串口信号通道数任意选配.

*产品支持独立1-4通道的数字量/开关量,1-4通道的模拟量(电压/电流),1~2通道的RS232/485或者一通道的RS422信号在光纤上的单独或混合复用透明传输.
*采用最新ARM技术,模拟量0.5 %的高精度,免现场调校准.
*单,多模光纤0~20km远距离传输,提供光纤链路告警.
*超限告警指示,24VDC电源隔离技术,反接保护,DIN35工业安装方式.

如需更多了解请与我们联络: www.comark.cn
MOB:13066988513 刘先生 ( 7*24h热诚为您提供全面的咨询服务)
E-mail:boblb@163.com QQ:457361178(请添加时说明内容)

网友C:
多通道模拟量数字量光纤转换、复用器,外形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