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1S PLC控制东元伺服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0-10-30):
三菱FX1S PLC控制东元私服程序180度正反转,起步和到位的时候都有加减速过程,最好能走到一半可以急停。还有就是PLC怎么接受伺服编码器的信号。哪位大哥能帮忙写个程序,小弟先在此谢过!

楼主:
哪位大哥帮帮忙,发个梯形图供我参考,我QQ258244095。

网友A:
你可以用DRVI 指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