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RS485组MODBUS RTU网络的问题/25台变频!

楼主(2010-10-30):
我现在有一个系统要做,需要用到RS485通讯(PLC--变频器/MODBUS RTU协议)因为所有的变频器通讯接口都是RJ45,所以只能做网线引出来,而PLC和变频器在一个柜内,距离很短的,所以只能做成星形,不能做成手牵手的网络,也就是菊花链。上网查RS485网络好象不能做成星形,有信号反射干扰,但我这个通讯线又短(短的1米,长的3米),又是网线,不搞星形都没办法。

唉!我该怎么办?

网络上查了下,好象有宇泰的HUB(也就是集线器),还有捷瑞的HUB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两家产品价格悬殊(捷瑞的相对贵一半)这两家公司的那家稳定性好啊?有高人不是说里面芯片都一样吗?价格怎么相差这么多啊?

网友A:
先不考虑这个集线器。我觉得25台设备+主站,就是26台设备串口组网速度会非常慢。能否到底你的控制要求呢?建议25台组网成3个独立的modbus-rtu网络,然后再把三个主站组成1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考虑这个集线器。我觉得25台设备+主站,就是26台设备串口组网速度会非常慢。能否到底你的控制要求呢?建议25台组网成3个独立的modbus-rtu网络,然后再把三个主站组成1个网络。

每个站只写一个数据字和读两个数据字,慢也没办法了。。。客户也知道

网友A:
对:qinjun 关于引用ye_w 的回复内容:先不考虑这个集线器。我觉得25台设备+主站,就是26台设备串口组网速度会非常慢。能否到底你的控制要求呢?建议25台组网成3个独立的modbus-rtu网络,然后再把三个主站组成1个网络。

每个站只写一个数据字和读两个数据字,慢也没办法了。。。客户也知道 内容的回复:

如果没有速度要求,那就慢慢读写吧

不推荐星型网络拓扑

直接咨询2个厂家,让他们给你详细的说法。

网友B:
纪伟荣
浙江铭道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Tel: 0579-85113688转8012
Fax:0579-85113688转8007
market@medou.com.cn
HTTP://www.medou.com.cn
********************************************************
专业研发、生产及销售:MDA(数模转换设备)、MDE(信令转换设备)
MDC(信令采集设备)、MDM(IP媒体网关)、MDR(专业大容量录音设备)
及高速信令板卡等。
********************************************************

楼主:
有人做过施耐德变频器方面的通讯吗?施耐德变频都是一个RJ45口,在物理上是不太好做成菊花链的,变频器装一个柜内的,所以通讯线是很短的,因为短做成星形和菊花链差别好象不大啊、有做过的人给一个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有人做过施耐德变频器方面的通讯吗?施耐德变频都是一个RJ45口,在物理上是不太好做成菊花链的,变频器装一个柜内的,所以通讯线是很短的,因为短做成星形和菊花链差别好象不大啊、有做过的人给一个方案。。。

那就考虑你所说的“集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