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余电流电气火灾监控器真的能监控电器火灾吗?!

楼主(2010-10-30):
最近接触到高层建筑的电气系统图,其中防火系统有剩余电流电气火灾监控器,这个玩意儿能监控电器火灾吗?!

楼主:
1、电气火灾,发生在接触不良、过流过载、短路、散热不良、铁心发热等事故中,漏电引起的火灾我没有见过;

2、而剩余电流电气火灾监控器,只能检测漏电流;

3、当系统发生在接触不良、过流过载、短路、散热不良、铁心发热等事故时,它都不能检测到;

4、举例说,你明明看见电线短路着火了,而剩余电流电气火灾监控器却会一点反应也没有的!!!

楼主:
5、举例说,接触不良,不断打火,而剩余电流电气火灾监控器却会一点反应也没有的!!!

网友A:
剩余电流电气火灾监控器?头一回听到这个概念,确定没搞错吧!

楼主:
1、检测原理和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检测原理一样,检测的剩余电流大小等于漏电流大小;

2、可以设定,例如500mA时报警或切断电源等;

3、可以把检测结果以通信的方式送到主控室,等;

4、据说是高层防火系统规定必须安装的设备。

楼主:
5、这个设备,没有作用,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据会妨碍真正火灾的发现或急救!

网友B:
GB50045-95(2005年版)《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9.5漏电火灾报警系统
9.5.1高层建筑内火灾危险性大、人员密集等场所宜设置漏电火灾报警系统。
9.5.2漏电火灾报警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9.5.2.1探测漏电电流、过电流等信号,发出声光信号报警,准确报出故障线路地址,监视故障点变化。
9.5.2.2储存各种故障和操作试验信号,信号储存时间不应少于12个月。
9.5.2.3切断漏电线路上的电源,并显示其状态。
9.5.2.4显示系统电源状态。

网友B:
什么是漏电火灾报警系统---国标GB14287-2005作了明确的定义,其定义如下:“用检测剩余电流的互感器、剩余电流探测器、报警器或控制器构成的电气火灾实时检测并实施报警或切断电源的装置。”

楼主:
“用检测剩余电流的互感器、剩余电流探测器、报警器或控制器构成的电气火灾实时检测并实施报警或切断电源的装置。”

1、眼看着短路着火了,它没有反应!?

2、眼看着接触不良已经着火,它没有反应!?

3、这个“家伙”是真的害人的玩意儿!!!

网友C:
最有名的剩余电流电气火灾监控器是河南新乡的,名字好像是叫小武松。用过不少,没见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河南新乡的,……

变魔术的地方!

网友D:
这个系统应该对漏电流和短路电流都起保护作用,如果短路了不动作,那就是系统的问题了。不过,接触不良引起火灾它是保护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应该对漏电流和短路电流都起保护作用,……

1、它的原理和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一样;

2、剩余电流漏电保护器对短路电流不动作;

网友B:
转个帖

为什么要加装漏电火灾报警系统 :
  由于人们对安全规范用电常识的深入,使得由电气故障引发的人身伤害事故逐年递减,但是每年由电气事故引发的火灾数量却在增加,这与我国火灾总数呈逐年递减的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据我们在每年国家消防局以及省、市的消防管理部门对火灾数据的统计分析,电气火灾占火灾总的361%,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这就要求我们查原因,找根源再采用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来减轻这些灾害。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人均用电量比我国高得多,为何其电气火灾发生机率比我国要小得多呢?其主要原因就是在重要场合设置剩余电流式电气火灾监控探测系统。例如:日本在很多年前就广泛运用的漏电在线检测技术(即漏电火灾报警系统)日本《内线规程》中就有了强制明确的强制条文。漏电火灾报警系统应用在我国国家规范中其实早有规定,如《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第4.4.21条:“为减少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危险而装设的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其额定动作电流不应超过0.5A”;又如《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新增第9.5.1条:“高层建筑内火灾危险性大,人员密集等场所宜设置漏电火灾报警系统”;《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第11.2.7条规定了宜设置漏电火灾报警系统的场所。
  漏电火灾报警系统中的“漏电”解释实际上已与我们传统理解的大不一样,在相关规范中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剩余电流”,剩余电流比漏电电流含义更广,它包含了电器式线路缘损伤流入大地的故障接地电流、对地电容电流、谐波分量电流及电器设备和线路正常运行时对地的泄露电流,因带电导体间相与相间及相与N线间的短路应靠保护电器切断电源,当故障电流值小于过电流保护装置的动作电流值的电弧短路确难以切断电源,电气火灾的有关报道中接地故障电弧引起的火灾多于带电导体间(相与相、相与N线)的短路,因此,对于接地故障无论是金属性的还是电弧性的短路都能利用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切断电源发出报警信号以利预知灾前隐患,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隐患,避免火灾的发生。“漏电火灾报警系统”作为一种新生的先进保护措施已经得到了消防部门、施工图审查中心和消防工程设计工人员的重视,作为一种预报警系统,其优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消防联动系统的地方是可以提前报警并采取应急手段,将用户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在工程设计中应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设置“漏电火灾报警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应该对漏电流和短路电流都起保护作用,如果短路了不动作,那就是系统的问题了。不过,接触不良引起火灾它是保护不了的。

是的,对接触不良引起火灾或事故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剩余电流比漏电电流含义更广,它包含了电器式线路缘损伤流入大地的故障接地电流、对地电容电流、谐波分量电流及电器设备和线路正常运行时对地的泄露电流,因带电导体间相与相间及相与N线间的短路应靠保护电器切断电源,……

1、“带电导体间相与相间及相与N线间的短路”电流,不是剩余电流,所以是无法监测到的!

2、还有过载电流,也是监测不到地;

3、而火灾事故大多是过载电流、短路电流引起的!

网友E:
那个机噐就是漏电火灾报警糸统值几多银子

网友F:
从原理上分析我也觉得没用!!!!!1111

楼主:
2000元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引起火灾它是保护不了的。

是的,对接触不良引起火灾或事故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

1、对接触不良引起火灾或事故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

2、有好办法,大家讨论!

网友D(2010-12-29):
漏电保护器带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和空气断路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电保护器带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和空气断路器相同。

1、只有剩余电流检测环,没有过载和短路检测;

2、断路器里有热保护检测元件,也有短路电流检测元件,包括剩余电流检测环!

网友G:
现在的监控系统对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只是感应器设置问题。设计、现场施工人员的理解程度和经费不同所涉及感应器使用地址设置考虑不周会产生不合理的监控状况。就像LZ所述如果不是经费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监控系统只是小菜一碟,多几个感应器和少几个感应器对监控系统是没问题的。对于高楼由于监控系统不同效果是不同的,可以是整合式的、离散组合系统式的。可以是有线的、IT网络的等等。不是经费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对于火灾的监测根据环境合理使用感应器完全可以达到监控要求。LZ所述的监控器只是监控系统的一个监控感应组件,虽然没有看到某些实用感应器,但是如果这个组件还有另外输入输出的干接点,那么这个组件还是有选件的,根据适用选组件感应器完成电气火灾监控组合。如果是没有这些干接点那就是盗用名称改概念!

楼主:
1、楼上的你用过这个产品没有?

2、三千块钱,只检测个剩余电流,什么作用也没有;

3、你说的“设置问题”,即改进问题,是可以的,不需要添置什么设备,断路器什么保护都有,短路、过载、漏电等等;

4、利用断路器的辅助触点、分励线圈、合闸装置都可以,并不需要哪个剩余电流火灾监控装置,完全是骗钱的!

网友G:
有没有用过这个产品叙述太简单!从结构上判断只是个感应变送器自带些控制功能。

本人设计集成过整套500V以下备用电源隔离型外接IT监控系统硬件。其中包括电气火灾组合选件组件,根据需要组合的。

不从名称上讲这个器件还是有用的,电气支路剩余电流监测完全可用,但对于监控系统只能作为离散监控组件某一地点监控点对下自动控制,对上位做到被监测功能。如果没有预留另外输入干接点只有你上述这些功能这个器件只能是滥用名称混淆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没有预留另外输入干接点只有你上述这些功能这个器件只能是滥用名称混淆概念!

1、我可见过的是一17高层建筑用的剩余电流火灾监控器及其系统;

2、还有炼油厂用的剩余电流火灾监控器及其系统;

网友H:
这都是施耐德做的孽啊,当年施耐德有了这个东西,不当电气卖,而拿了消防认证,当安全产品卖啊。然后忽悠了设计院,设计院就这么设计。里面利润太高,估计国内厂商眼红,开始仿制,于是。。。。。
作用嘛,可能有点,但是价格太高

楼主:
1、说明认证机构无知;

2、现在高层建筑防火系统规定必须用,可悲!

网友D(2011-03-12):
不仅是高层,是写进防火规范了。“1)防止电气火灾的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一般选用300mA。”这是从DB21标准中复制来的。

网友I:
一般的低压断路器不能作为因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保护装置。因为其额定动作电流较大。而接地故障引起的接地短路电流较小,因此不能以使断路器动作跳闸。而只有带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的断路器,能够在接地故障电流小至在几个mA时。就能动作跳闸,断开故障电路,防止电气火灾。

网友J:
连续干了两个房地产项目的配电箱柜,都有这个火灾漏电报警装置,派诺的,买这东西总共快300W了,加在抽屉里就行,开关还要加分励合报警触头,啥都做好了,结果设计院没有设计相关的上位机系统要求,成摆设了,也就那么样了。大家说这东西有用吗。一个零序互感器+一个零序继电器就可以实现大部分功能,远程控制再加个大点的PLC,十分之一左右的价格就可以实现,设计院吃回扣都红眼了。

网友K(2011-07-20):
这东西我也感觉没啥真正的用途,有漏电保护装置就够用了。如果规范施工,不偷工减料,合理巡视。就能减少火灾发生的几率。如果这个火灾漏电报警装置,能加上线路温度监测功能,我认为才有使用价值。

网友L:
呵呵,存在就是合理的!

网友M:
有意思,看来漏电保护器对防火还有意义来,我曾做过一栋办公楼的线路改造,全部带漏保的开关,加重复接地非常灵敏,增值了。

网友N(2011-09-21):
电气火灾监控器
电气火灾监控器 采用分层分布式结构设计,按间隔单元划分、应用功能模块化设计,整个监控系统分为三层:系统管理层、通讯接口层、现场监控层。   系统管理层   由ZEpower SCADA电气火灾监控软件、监控主机、显示器、打印机、不间断电源(UPS)等组成。   单主机系统:一个服务器兼客户端   多主机系统:一个服务器和多个客户端   通讯接口层   通讯接口层是指现场监控层设备与系统管理层主机系统实现数据交换的通讯设备和通讯链路,包括ZEpower-NET以太网关、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光纤转换器及光缆、通讯电缆等。   现场监控层   现场监控层是指现场安装的各种智能装置,完成测量、监视、通讯等功能。   现场监控层设备包括:   SWL500电气火灾监控探测装置   其他第三方设备(PLC\烟雾传感设备等)   系统功能   系统运行监视和控制   监视界面显示整个电力监控系统的网络图,动态刷新各电气设备的实时运行参数和运行状态,并且支持现场设备的远程控制功能。监控系统的画面根据现场实际状况进行组态。   电能质量监视和分析   对整个监控系统范围内的电能质量和电能可靠性,漏电电流及线缆温度状况进行实时的监视。实时监视系统电压偏差、频率偏差、不平衡度、功率因数、谐波含量,电压闪变,剩余电流及温度等电能质量问题,评估电能质量是否符合标准。记录扰动时的波形,作为电能质量分析和故障分析的依据。   电能消耗统计和分析   系统为用户提供了综合的电能和需量统计报表功能,用户也可以定制符合需求的电能统计功能,包含不同用电设备在不同费率时段的电量消耗,可以按照日、月、季度、年的时间段进行统计和记录,并可以查询、显示和打印。   预防性电气火灾监视   连续监视用电设备泄露电流的变化、线缆接头温度的变化,为配电设备的预防性维护提供依据,有效预防电气火灾的发生,保障用户财产的安全。   报警和事件管理系统在电能质量事件发生、设备状态改变、电网扰动、电气故障时触发并记录报警。系统报警时自动弹出报警画面并进行语音提示,同时可以将报警信息通过Email、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人员并与消防监控系统联网,数据实时传送消防控制中心。   历史数据管理   系统基于SQL server数据库完成历史数据管理,所有实时采样数据、事件顺序记录(SOE)等均可保存到历史数据库。能够自定义需要查询的参数,查询的时间段或选择查询最近更新的记录数,显示并绘制成曲线图。   报表管理   可基于系统已有模板,或自定义新的模板生成报表。可以手动或根据预设时间表定时生成,或通过事件触发生成xml格式报表。例如:电能消耗统计报表、电能趋势报表等。报表能通过Email或HTML格式进行发送、手动打印或自动打印。   用户权限管理   用户权限管理能够防止未经许可的操作,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用户可以定义不同级别用户的登录名、密码及操作权限,为系统维护管理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第三方通讯功能   支持工业OPC接口,可作为OPC服务器为其他程序提供数据(如DCS系统,BA系统),也可作为OPC客户端,从其他系统获取数据。系统兼容常用配电领域规约IEC60870-5-101,IEC60870-5-103,CDT等,可以兼容所有Modubs协议的第三方设备。   支持Web客户端   系统提供Web服务,客户端可以在办公室等其他场所通过IE浏览器查看电力监控现场画面、查阅电能消耗统计报表等。
产品简介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是智能型探测器产品,该产品既   可以大量的联机使用,也可以独立式使用(具有漏电/过流/温度/过压/欠压/缺相/偏移/的检测 和报警功能,另   有可选功能:报警时能自动切断被监控电路,即具有继电器输出功能)。它集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及报警功能于一体,具有高智能化、功能齐全、性能可靠、迷你设计、外形美观、设定简单、仪表式安装等特点。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全新思路设计的结晶,是对防范电气火灾事故的又一新贡献。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以下简称“监控探测器”)由剩余电流互感器、温度传感器和监控报   警器组成,当被保护线路中的剩余电流互感器(以下简称“互感器”)探测到的剩余电流超过监控报警器的预设定值或温度传感器探测到的温度超出预设定值时,监控报警器经分析、确认后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和控制信号。监控报警器能显示报警线路、泄漏电流大小,传感器温度等。当监控报警器有报警信息时,启动继电器。本监控探测器带有4路剩余电流互感器和4路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显示探测电流值和温度值,无需占用大的设备场地,节省消防设备成本,节约电力能源,监控探测器采用仪表安装方式。   产品符合GB 14287.2─2005,GB 12005 。   产品功能:   1、三相电压,三相电源,漏电流,温度,频率等参数的高精度测量。   2、短路、漏电、过压、欠压、缺项等多种保护功能。   3、可编程漏电动作保护 20ma-1000ma连续可调。   4、动作故障记录可查,本机动作实时记录。   5、对本机电路以及状态指示自检,故障类型识别指示。   6、可与火灾报警系统联动,远程切换负载电源。   7、可单独使用湖或通过模块进行16路监控与保护。   8、还具有网络接口,实现网络化控制与管理

网友N:
电气火灾监控器
电气火灾监控器 采用分层分布式结构设计,按间隔单元划分、应用功能模块化设计,整个监控系统分为三层:系统管理层、通讯接口层、现场监控层。   系统管理层   由ZEpower SCADA电气火灾监控软件、监控主机、显示器、打印机、不间断电源(UPS)等组成。   单主机系统:一个服务器兼客户端   多主机系统:一个服务器和多个客户端   通讯接口层   通讯接口层是指现场监控层设备与系统管理层主机系统实现数据交换的通讯设备和通讯链路,包括ZEpower-NET以太网关、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光纤转换器及光缆、通讯电缆等。   现场监控层   现场监控层是指现场安装的各种智能装置,完成测量、监视、通讯等功能。   现场监控层设备包括:   SWL500电气火灾监控探测装置   其他第三方设备(PLC\烟雾传感设备等)   系统功能   系统运行监视和控制   监视界面显示整个电力监控系统的网络图,动态刷新各电气设备的实时运行参数和运行状态,并且支持现场设备的远程控制功能。监控系统的画面根据现场实际状况进行组态。   电能质量监视和分析   对整个监控系统范围内的电能质量和电能可靠性,漏电电流及线缆温度状况进行实时的监视。实时监视系统电压偏差、频率偏差、不平衡度、功率因数、谐波含量,电压闪变,剩余电流及温度等电能质量问题,评估电能质量是否符合标准。记录扰动时的波形,作为电能质量分析和故障分析的依据。   电能消耗统计和分析   系统为用户提供了综合的电能和需量统计报表功能,用户也可以定制符合需求的电能统计功能,包含不同用电设备在不同费率时段的电量消耗,可以按照日、月、季度、年的时间段进行统计和记录,并可以查询、显示和打印。   预防性电气火灾监视   连续监视用电设备泄露电流的变化、线缆接头温度的变化,为配电设备的预防性维护提供依据,有效预防电气火灾的发生,保障用户财产的安全。   报警和事件管理系统在电能质量事件发生、设备状态改变、电网扰动、电气故障时触发并记录报警。系统报警时自动弹出报警画面并进行语音提示,同时可以将报警信息通过Email、手机短信等方式通知相关人员并与消防监控系统联网,数据实时传送消防控制中心。   历史数据管理   系统基于SQL server数据库完成历史数据管理,所有实时采样数据、事件顺序记录(SOE)等均可保存到历史数据库。能够自定义需要查询的参数,查询的时间段或选择查询最近更新的记录数,显示并绘制成曲线图。   报表管理   可基于系统已有模板,或自定义新的模板生成报表。可以手动或根据预设时间表定时生成,或通过事件触发生成xml格式报表。例如:电能消耗统计报表、电能趋势报表等。报表能通过Email或HTML格式进行发送、手动打印或自动打印。   用户权限管理   用户权限管理能够防止未经许可的操作,保障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用户可以定义不同级别用户的登录名、密码及操作权限,为系统维护管理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第三方通讯功能   支持工业OPC接口,可作为OPC服务器为其他程序提供数据(如DCS系统,BA系统),也可作为OPC客户端,从其他系统获取数据。系统兼容常用配电领域规约IEC60870-5-101,IEC60870-5-103,CDT等,可以兼容所有Modubs协议的第三方设备。   支持Web客户端   系统提供Web服务,客户端可以在办公室等其他场所通过IE浏览器查看电力监控现场画面、查阅电能消耗统计报表等。
产品简介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是智能型探测器产品,该产品既   可以大量的联机使用,也可以独立式使用(具有漏电/过流/温度/过压/欠压/缺相/偏移/的检测 和报警功能,另   有可选功能:报警时能自动切断被监控电路,即具有继电器输出功能)。它集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及报警功能于一体,具有高智能化、功能齐全、性能可靠、迷你设计、外形美观、设定简单、仪表式安装等特点。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全新思路设计的结晶,是对防范电气火灾事故的又一新贡献。   电气火灾监控探测器(以下简称“监控探测器”)由剩余电流互感器、温度传感器和监控报   警器组成,当被保护线路中的剩余电流互感器(以下简称“互感器”)探测到的剩余电流超过监控报警器的预设定值或温度传感器探测到的温度超出预设定值时,监控报警器经分析、确认后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和控制信号。监控报警器能显示报警线路、泄漏电流大小,传感器温度等。当监控报警器有报警信息时,启动继电器。本监控探测器带有4路剩余电流互感器和4路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显示探测电流值和温度值,无需占用大的设备场地,节省消防设备成本,节约电力能源,监控探测器采用仪表安装方式。   产品符合GB 14287.2─2005,GB 12005 。   产品功能:   1、三相电压,三相电源,漏电流,温度,频率等参数的高精度测量。   2、短路、漏电、过压、欠压、缺项等多种保护功能。   3、可编程漏电动作保护 20ma-1000ma连续可调。   4、动作故障记录可查,本机动作实时记录。   5、对本机电路以及状态指示自检,故障类型识别指示。   6、可与火灾报警系统联动,远程切换负载电源。   7、可单独使用湖或通过模块进行16路监控与保护。   8、还具有网络接口,实现网络化控制与管理13575424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