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定时器的一些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10-31):
小弟在看技术手册的时候,被手册上定时器当前时间值的更新的解释弄昏了,还望大侠给予详细解释,拜谢

网友A:
请看手册中关于定时器分辨率的解释。

网友B:
简单地讲就是1MS和10MS的定时器不能使用自身的常闭触发,因为一个程序的扫描周期要大于1MS和10MS,这样使用会使定时不准确,而100MS是可以这样使用的

网友C:
帅哥,定时器是有固定的复位语句才能触发有效,且需要先触发后复位,不要把自己绕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