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和驱动器MR-J2S编程如何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0-10-31):
大家好  我先有一台伺服马达做送料用,想自己写个程序,之前没有写过伺服的,请问应该注意哪些方面,1PG的说明书也有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测试应该怎么做,驱动器要做哪些调整吗/比如我想让电机先1000转,然后有个信号加速至1500,具体应该怎么写,麻烦提供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A:
驱动一台伺服马达的话不用模块就好了,直接用晶体管输出的PLC就好了。如果你想让马达先转1000转再转1500的话就需要用数据寄存器来转换了,例如LD X0;     DPLSY   D200 201V Y0;D200是频率,D201V 是脉冲个数,往D201里存入1000,往D202里村1500,当V等于0时就是运行1000,等于1时就是运行1500

一台PLC可以驱动两台伺服的。3U的可以驱动3台伺服。不需要模块的。

楼主:
现在客户要求的就是用1PG脉冲的,FX2N-80MR的   譬如让马达1000运行,该怎么写啊,原点复归的速度怎么写啊,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B:
在三菱PLC中有专门的指令来找原点,查看手册,也有例子。

网友C:
怎么是继电器输出去 ,应该是晶体管输出啊

网友D:
 譬如让马达转1000转,需要多少个肪冲呢?

那么发送多少个脉冲电机就转多少了。

看看手册的列子。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