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风机跳闸原因

楼主(2010-10-31):
最近二次风机频繁的跳闸。最可能原因都排除了。如有人见类似问题。回之。

1.DCS端无人为操作关停,无联锁保护跳闸记录。

2.DCS端171控制关停通道无控制信号发出。(趋势都无法查到有异常。)

3.现场变频器无异常代码。

自动跳闸后。DCS要复位才能正常开启风机。开启白天能正常运行两小时左右后出现跳闸(DCS复位后又能开启)。晚上却没有跳闸。都两天了。请出现问题之高手回之。或有高见的也可提之。

网友A:
一、查查控制回路里是否有报警可以自动复位的;二、查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报警抑制或报警自动复位等)

网友B:
查看一下机械部分吧。

楼主:
电工更换了自己引以为豪的变频器。。致少2天没有跳了。不知道是不是就此解决。。。我其实总在想是不是风机电机的智能块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楼主解决了问题发上来和兄弟们共享一下吧

网友D:
我认为应首先查一查DCS中的顺控组态,看看有没有致使变频器停运的因素,然后再确定是否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E:
开启白天能正常运行两小时左右后出现跳闸(DCS复位后又能开启)。晚上却没有跳闸

------------------------------------------------------------------------------------------------------------------------

查查供电电压,及负荷波动情况。

网友F:
肯定是故障跳闸,查看变频器上的故障代码(如果没有对变频器通信DCS是看不到故障代码的,不要一味的启停,不然对设备的影响很大)。我估计是变频器过热或者是电机过热造成的跳闸。另外一种不太可能的可能,就是你们那里有技术人员捣鬼!

网友G(2011-01-02):
是SM711模块吧?

这个模块在现场确实有误动(打完主控输出补丁就解决了),建议重新修改数据库,把DO点进历史趋势,但这并非绝对能记录。差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二次风机的跳闸一般都有首出,首出有很多种用法,你们做的估计就是首出复位之后才满足L4允许。说了那么多还是没能解决楼主问题,客观的讲:楼主你没好好的学习该系统,所以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H(2011-03-04):
电机故障温度过高的原因吧

网友I:
查下变频器的故障记录或者电器二次回路方面引起的!不会死DCS的问题!

网友I:
还有可能是无线电干扰造成,比如对讲机的干扰,我们这里就出现过!也可以联系电器打实验位置可以频繁实验。把问题的原因找到啊 ,不然如坐针毡!

网友J(2011-05-11):
如果趋势查不到FM171输出,那么基本可以排除DCS问题,现场设备我不太懂,就不多加讨论了!

网友K(2011-06-18):
估计是热继电器跳保护,然后自动复位。这样,需要DCS复位重启动。监视变频的运行电流。

网友L:
1、任何时候DCS都没有问题,2、及时DCS有问题,请参照弟1点执行

网友M:
把通道改成双通道控制,有些时候dcs通道误发信号是查不到的,然后去找变频器的问题和电气发面的原因

网友N:
查看一下变频器参数设置,有些品牌变频器有这种功能,运行频率为零或<最小频率时变频器自动停机,不需要停止信号触发即可停车。

变频器是高压变频还是低压变频?

网友O(2017-12-21):
DCS小白,来学习一下,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P(2018-01-29):
这种问题一般还真不好查,一个个排查吧

网友Q(2018-03-14):
变频器工作电压,波动是否在允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