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模块的输入输出点总是坏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31):
AB PLC模块的输入输出点总是坏怎么回事!! 1756 A 的CPU

网友A:
现场设备的接线、维护包养不规范,比如维护时回路短接之类的就很容易烧毁通道。

楼主:
短接一般不可能,不是某一台机器,是好多机器都这样!!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接地的问题,检查你的24v电源的0v是否接地良好,如果你采用的是悬浮的0v, 那么你的0v应该是与地绝缘的。

网友C:
我也觉得AB的模拟模块易坏,1747,1794 的都坏过。价格还挺高。

网友D:
模块输入坏现场接线和保护到要注意,可以在模块前段可以加装带熔丝的接线端子,配置好熔断丝规格保护IO模块。AB模块都是这样,抗“击打”能力很差,但是尽量作好前断保护,AB的性能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