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与300 MPI通讯最远的通讯距离是多少?

楼主(2010-10-31):
资料上是50M,不过大家在工程上做到的最远距离是多少呢?望高手能指导!!

网友A:
可以通过中继器延长

网友B:
是啊,一般就是50M,稍微长点的话,你就自己试试吧,呵呵,

要不,就如楼上说的,加个 中继器啊

楼主:
其实加中继就失去了MPI的优势

用DP最好了

网友C:
如果是实验室的研究,当然可以挑战一下官方数据。其实官方数据也是有要求的,比如对于通讯电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