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供电的变频器如何在家里调试。

楼主(2010-10-31):
手里有变频器,380V的,但是家里只有220V的电,怎么在家里接上电调试一下变频器,变频器输出端不用接电机,只要可以修改参数就行。大家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买一个220V变380V的隔离变压器就可以了。输出可以接灯泡,不凝白你要修改什么参数?

楼主:
就是说有单相变三相的隔离变压器吗?单相220V变成三相380V的变压器吗?

网友B:
哦,干嘛要在家里试啊,不注意有时很危险的

楼主:
工作需要啊,没办法,怎么样可以在家里接上电就可以调试变频器?

网友C:
1楼的办法可用,这种办法直流母线电压达不到560V,只能达到450V左右,但是可以进行参数操作.

网友D:
嗯嗯   买个变压就好了

网友E:
买个变压器就可以了,不用接三相380V,单相就可以了.买个输入380V输出220V的变压器.然后你输出当输入接,输入当输出接就行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F:
有些品牌变频器用220是可以得电进行参数设置的,但运行不行,

网友G:
买个220V转380V 的隔离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买个220V转380V 的隔离变压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