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6070iH2与三菱PLC FX1N 7台 (N:N网络)通讯问题

楼主(2010-10-31):
威纶通MT6070iH2——三菱PLC FX1N 7台

7台三菱FX1N采用RS485BD连接(N:N网络连接)

问题:

1:连接方式是否可行?

2:通讯协议是否需要设置。

3:怎么用MT6070iH2来直接读写三菱主从PLC内部辅助继电器M及修改或显示D寄存器地址。

4:谁有相关资料提供,谢谢求助!

5:求威纶技术人员解答疑问!

大家相互学习与讨论:

QQ710593012

邮箱:lbyx1207@163.com

网友A:
n:n 比较高级了 要试试看

网友B:
根据您的使用的功能,我建议你可以使用MODBUS RTU通讯方式试下 你可以在EB8000的plc类型中选择MODBUS RTU的驱动,然后在地址的类型中用#+站号的方式来区分plc的地址 在威纶通的官方网站上有使用MODBUS RTU 驱动的说明,你可以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您的使用的功能,我建议你可以使用MODBUS RTU通讯方式试下你可以在EB8000的plc类型中选择MODBUS RTU的驱动,然后在地址的类型中用#+站号的方式来区分plc的地址在威纶通的官方网站上有使用MODBUS RTU 驱动的说明,你可以去参考

触摸屏与三菱PLC直接连接的  不是通过485BD模块做的

网友C(2012-02-10):
我也是想用8个三菱1N-plc 来 N:N网络不知怎样弄(触摸屏用显控的),请高人来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