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5.0 配置GE9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0-11-01):
各位高手  今天我在配置IFIX的GE9驱动时 完整的填写了配置内容  正确的ip地址,plc的地址是192.168.0.3  我本机的地址和plc的地址在一个网段里 是192.168.0.2但是我配置完ifix的io驱动后点击驱动配置界面的运行三角符号时 在监控界面却发现没有建立数据连接(plc是处于运行状态的)我换了一台电脑试了 还是连不上,请问各位高手,师傅师姐们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邮箱是892828496@qq.com  希望有好心人给我指点指点

plc的以太网配置
ifix的配置
ifix的配置
监控结果注意看  是没有数据通信的

网友A:
需要配置一下HOST文件

在里面填上IP 设备名,注意IP和设备名之间有空格。

你这个就是192.168.0.3 device0

楼主:
解决了  谢谢 指点

网友B:
青青出手 问题肯定解决

楼主:
不然怎么 叫高手呢   青青大哥qq多少啊?

网友A:
这叫啥高手啊,很简单的问题,做过项目的都知道,你只是头一次用到。

262399,欢迎指教交流。

网友C:
GE9 需要把IP放在HOST里

网友D(2016-03-02):
我的也配置了HOSTS文件,但是还不行,又换了一台电脑还是这个问题,求大师支支招

引用 网友A:
需要配置一下HOST文件 在里面填上IP 设备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