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程序循环

楼主(2010-11-01):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S7-200系列,编程不太熟悉。

现在需要控制1-9号共9个阀门循环起停,要求:1号一直常开,2号-9号分4组,每组2个。先开第一组(2个阀门)20S后停止,开第二组,也开20S后停止,然后开第三组,也开20S,然后停止,最后开第4组,也开20S,然后停止,然后再开第一组,如此往复循环着开。

不知道该如何编写程序,还请各位大侠多帮忙,越详细越好。

网友A:
200可以使用顺控继电器指令。请查阅系统手册“顺控继电器”章节。

网友A:
在系统手册中,还有实例。

网友B:
你都写的如此详细了,不过就是把你的工艺翻译成程序,不知道,你还想要什么呢

网友C:
很简单,可以把2-9号看做一个字节,然后给这个字节传送一个16#的03,然后做一个20S的定时,每20S循环左移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1#电磁阀常开,用一个专用字节(如 M7.0),其他的正好8个,用另一个字节(如MB8);对应一个字节的8个位(对应8个电磁阀),做循环左移操作,定时器设定20S ,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E:
楼主:按着你的要求编写如下程序,你看可行否?

网友F:
应该在T101、T102、T103前面都加上Q1.0。

网友G:
用时间几点去来回倒顺序吧应该不难

网友E:
“应该在T101、T102、T103前面都加上Q1.0。”这个用不着,T101得电的前提就是Q1.0=1,Q1.0=0是不会使T101、T102、T103、T104得电的,你这么加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