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32转USB

楼主(2010-11-01):
我的电脑没有232接口,我就在S7-200通讯电缆后用了个转USB 的转换器,哪知道还是不行.请问各为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正常是应该行的

转接器质量问题?

软件设置问题?

网友B:
USB的适配器产品质量参差不起,推荐购买相对贵一点的。

网友C:
可以,只是需要重新设置COM口号,S7-200COM通讯端口和系统的COM口要对应。

网友D:
你看下,你的端口设置有没有问题,

设置如下。USB编程线安装使用说明

1 先装上传送过来的USB驱动软件,然后插上USB编程线自动安装驱动就可。
2 点击我的电脑图标----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点击USB-TO-Serial comm port (comx) ----右健----属性-----端品设置-----高级----(把端口号里COMX 改成COM1 确定就可以用了)

如果这样改了还是通信不上,请加我QQ 我远程帮你调试下,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可以确认是你买的转换线不行。

我们有包用的线。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E:
用力特的吧。。。...

网友F:
驱动装了么?????

网友G:
你那USB转串线不行!买一条力特的!我用过!还好!

网友H:
我这个好  最新产品

黄色电缆的特点:

1、全新电缆,黄色外观。
2、选用英国FIDI原装转换蕊片。
3、电缆全部镀金插头,接触更好,防生锈。
4、整板采用SMT贴片技术。
5、全人工标准化检验测试,质量有保障。
6、采用锌合金外壳,保护电路板同时抗干扰。

网友I:
是不是没装驱动......

网友J:
连接什么设备?有的设备就是不行。

网友K:
到电脑城买一个USB转COM线,安装好它的驱程,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L:
有的是不是要专用的转换接头

我用过的欧姆龙的就是不行

网友M(2010-12-06):
到电脑配件店 买USB转串口线     我之前的本本没串口  去买了一根30块钱

网友N:
要买全工的RS232转USB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