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输出点直接驱动七段码数码管

楼主(2010-11-01):
想用七段码直接来驱动数码管,利用PLC的继电器干接点,但是不知道该怎样去找这样的板子,因为本人对电子的东西一窍不通,哪位大哥给帮帮忙,很急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不好,要使用也是使用晶体管的呀

网友B:
要看使用什么plc,西门子的有专门的使用方法。

网友C:
数据转换成BCD码,就是对应的数字了

网友D:
直接,找到 数码管,看看啊,根据要求接,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E:
这样做就要求:1、PLC用晶体管输出的;2、数码管电源与PLC输出侧电源相同,一般是DC24v的;3、数码管通常都做成一个一个的模块,上面有信号输入的插pin ,你把PLC输出点按照一定的顺序直接连在数码管的插pin上;4、数码管显示的数据来自PLC外部输入,也可以是来自通讯接口的数据,总之你要做的不仅仅是接线,更重要的是要完成组态和编程

网友F:
有二种方法可以实现:

       1、最简单的方法:只需用一个共阴极七段数码管,每段接一个2.2K的电阻,电阻的另一端接PLC的一组输出口(如:Q1.0、Q1.1、。。。Q1.6),数码管的共阴极接PLC输出侧的地,这样,运行时,如使Q1.0=1,则Q1.0对应的那一段就亮,如Q1.0=0,,则Q1.0对应的那一段就灭。记住每一个输出口对应数码管的段,编出数字由0到9输出口对应的输出状态的值,编程时,在显示送数前,先判断送出的数是几,再把这“几对应的状态值”送给输出口就可以是数码管显示“几”。S7-200有7段译码指令,用它就可省事多了。

     2、用几个电子器件组成显示电路:用一个内含有4个光电耦合器件,做电平转换用(将输出口的24V输出电压变为5V或12V电位输出,再用一只集成块4511(将BCD码转换为7段译码)及一个共阴极数码管。这样你只占用4个输出口,去接光耦器件,编程时只需给输出口输出一位BCD码 就可实现数码显示。如你有电子线路设计基础,我讲这些,你一定会做出这个电路的。

     3、如果显示数转换速度慢(1S以上)用继电器触点输出可以,如速度快应选用晶体管输出的输出模块。

网友G:
有现成的七段码(组合好的)照说明书接到PLC输出点上,BCD指令驱动

网友F:
楼主:我在“自制的PLC外围组件及应用”一文里,详细介绍一种与PLC连接组件(即印刷版),只占PLC几个I/O口,可实现二组4位数字显示,还可带微型打印机,还有一种扩展板,可实现多路数字输出。还有一种可预置参数用的键盘组建,你可以找来看看,如需帮助,可与我联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在“自制的PLC外围组件及应用”一文里,详细介绍一种与PLC连接组件(即印刷版),只占PLC几个I/O口,可实现二组4位数字显示,还可带微型打印机,还有一种扩展板,可实现多路数字输出。还有一种可预置参数用的键盘组建,你可以找来看看,如需帮助,可与我联系。

大哥 你的QQ是多少呀

网友F:
9楼网友:我没有QQ,我的邮箱是wyb2866255@163.com,你要了解这方面内容,可在本网站7月分的帖子找到“自制的PLC外围组件及应用”一文,你先看看,如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可给我发邮件。

网友I(2018-06-25):
专业提供打印机、微型打印机、PLC配套打印机产品,多种接口、电压可选,打印机接口有:并口、RS232/TTL/RS485/USB,标准5V供电,可选12-24V直接给打印机供电使用,用于生物制药灭菌设备实时打印记录,电子天平称重计量记录打印, 需要的联系:QQ:81617129

网友J(2020-05-05):
引用 网友F:
有二种方法可以实现:        1、最简单的方法:...

引用 网友F:
有二种方法可以实现:        1、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是共阳极数码管呢?用什么集成电路驱动,plc要用源性还是漏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在“自制的PLC外围组件及应用”一文里,详细介...

你好,几个点怎样控制数码管多位数?

网友K(2020-11-23):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wyb2866255  楼主:我在“自制的PLC外围组件及应用”一文里,详细介... 内容的回复!-------------------------你好,几个点怎样控制数码管多位数?...



数码管数据位占7根线(带小数点的话是8根线),然后就是位选信号——说白了就是分时驱动轮流点亮显示的二极管,利用视觉残留效应就看到显示数位连续显示了

网友L(2023-07-02):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M:
你为难别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