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 5000 中有没有m位 怎么和上位intouch 数据交换

楼主(2010-11-01):
以前用的是500 中有m位  但是在5000中没有找到m位  那中间变量怎么表示  在intouch 中如何实现数据交换啊

网友A:
5000中,都是 标签 来命名的啊,比M什么的好太多了啊,

和INTOUCH通讯的话,直接就找 标签名 就可以了啊,

驱动,用 DA SERVER,或者OPC都可以啊,

网友B:
我这个是和proface通讯的,请问怎么实现数据交换呢

网友C(2010-12-08):
5000和intouch通讯要不要配置RSlink呢?

网友D:
打开你的RSLOGIX5000, 在LOGIC下拉菜单中

选择MAP PLC/SLC Message,

弹出菜单中,FILENumber 是给上位机用的地址, Name ,是PLC中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