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星形和三角形接法的区别!

楼主(2010-11-01):
有台3KW的电机,铭牌上标示的是星形接法,但我听资深的师傅讲3KW以上的最好是三角形接法,这有什么区别吗,三角形与星形接法有何区别 ?

网友A:
这取决于电机的参数,如果电机没有特殊要求一般用三角形接法。

网友B:
星接电机绕组承受的是相电压,而角接承受的是线电压。

网友C:
三角形与星形接法中线圈的电压和电流时不一样的

转换接法时,要注意电源的电压

网友D:
同样电源下,三角形接法功率是星形的三倍。三角形的可以用星三角方式启动。

大电机几乎都三角形,小电机几乎是星形。

这是我外行人的话。

网友E:
他都说了3KW以上是三角了

星接电机绕组承受的是相电压,而角接承受的是线电压。

同功率电机

角接的输出功率比星接大

网友F:
    普通単速电机的接线与电机的设计有关,星 角 二种接线方法只是为了适应不同电源电压,或降压启动使用。

网友G:
只看铭牌,其他不管,除非星三角启动的。

网友H:
星形接法表示电机每相绕组的工作电压为220V,而三角形接法的工作电压为380V,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电机的电流和力矩上,前者的启动电流为三角形的确良1/3,电机的力矩也是三角形启动电机的确良1/3,这在应用上适合各种设备,有的要电流小,有的要大的起动力矩。

网友I:
也说不好.标准电机的话3KW以下一般是星形含3KW,以上的的是三角形,现在很多电机都不是很标准,具体要看电机的具体参数才可以决定,不好说,星形接法和三角型接法,绕组承受的电压不同,

网友J:
我有个2.2KW电机,铭牌上标的是Y,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三相380V,这台设备要卖到墨西哥,那里的电压是三相220V/单相127V,我考虑换一个输入电压为单相220V的变频器,那么电机的接线需要改变吗?

网友K:
当电源电压与电机额定电压一致时,电机应按铭牌标出的接法连接,当电源电压与电机额定电压不同时,可改变接法连接,但只适用于原是380/Y的电机,即原来是额定电压三相380V星形接法的电机,当用三相220V电压时,可改成三角形连接。其实不管如何使用,电机每个绕组上所加电压应保持不变,380V星形连接时,每个绕组上的电压为220V,当电源为三相220V时,改为三角形接法,每个绕组上依然是220V。

同理如果原电机额定电压是三相380V三角形接法,改成星形接法后可用在三相660V电源了。

也就是把原星形接法改成三角形接法时,应降低电压使用。把原三角形接法改为星形接法时,应升高电压使用。

网友L:
1、“3KW以上的最好是三角形接法”,不对,可以是Y形,也可以是△形,同一台电机,可以绕成Y形,也可以绕成△形的;

2、绕成△形,可以用星、三角启动法启动,还可以适用相电压110v的电源。

网友M(2010-12-02):
哪种接法只能看电机咋设计拉,220的灯泡不能接380,380的将220也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N(2011-05-09):
380V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每相绕组电压是220V,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每相绕组电压是380V,电机所标额定电压是指线电压,不管如何使用,电机每个绕组上所加电压应保持不变。11楼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O:
引用 网友L:

1、“3KW以上的最好是三角形接法”,不对,可以是Y形,也可以是△形,同一台电机,可以绕成Y形,也可以绕成△形的;

2、绕成△形,可以用星、三角启动法启动,还可以适用相电压110v的电源。

向刘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