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11-10-工控擂台-漏电继电器与漏电断路器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楼主(2010-11-01):
        漏电继电器与漏电断路器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本周末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一)漏电继电器具有以下基本功能: 1.供电线路合成漏电流不论是缓变量或突变量,当其持续存在并达到额定动作值IΔn时,漏电继电器跳闸,经过延时后在t3时刻被检测到时应再次跳闸并保持闭锁,从而实现真正的一次自动重合闸。 此时额定漏电动作值的设定可依据各地供电线路漏电大小及旱季和雨季设2~3档灵敏度,如设75mA、150mA,300mA等,由用户分别调节,重合闸延时时间取30s左右,兼顾运行稳定可靠及漏电保护功能。 2.当供电线路漏电流达到额定动作值IΔn漏电保护器跳闸,在延时时间内漏电流小于额定值甚至消失,漏电保护器应能自动重合闸,并保持正常运行状态,这样既可以保证有效动作,也可以避免干扰,提高供电的连续性、稳定性。 3.漏电继电器动作时间应考虑适当加长,本机采用0.2s,加上交流接触器组成组合装置应在0.3s左右,这样可避免供电线路瞬时电器设备起停干扰,同时兼顾分级保护与家用末端漏电继路器的配合,做到不越级跳闸。用户可以选择同一厂家产品,要求厂家出厂时做好分级保护配合问题,可以解决运行时的后顾之忧。
二)漏电断路器的漏电保护部分,由零序电流互感器(感测部分),运算控制器(控制部分)和电磁脱扣器(动作,执行部分)组成。
被保护的主电路所有相,零线都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铁芯,组成零序电流互感器一次侧。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可知,任一时刻,流入任一节点的电流恒等于流出此节点的电流,即任一时刻,流入(出)某节点的电流矢量和为零。
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是:感测一次侧中瞬时电流的矢量和是否为零,当被保护的电路出现绝缘故障时,负载侧有对地泄载电流,即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矢量和不为零,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中便产生互感电压,该信号经过运算控制器运算后,当泄漏电流达到整定动作值时,驱动晶闸管,接通电磁脱扣器电源,电磁脱扣器吸合,使断路器跳闸,从而达到漏电保护器的作用。
根据漏电断路器的工作原理可知,漏电断路器对于同时接触两相的两相触电,不能保护。

网友B:
漏电断路器是当电流过大时就断路了,它和接触器是一起的,它的负载很低几乎都是毫安,它一般用在零地合一的电路中,继电器就是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吸合触点上的铁片使触点挨牢通电,他们的相同处都是将电源切断。

网友C:
学习了,说的很详细。。。。。。。。。

网友D:
1)漏电继电器:可带鉴相鉴伏功能,一般由继电器本体和零序互感器组成,被检测的线路要集结成束穿过零序互感器.零序互感器引 线 接到继电器本体.优点是可设定和变更漏电保护电(有拨位开关).可设定跳闸程式,应用灵活方便,可多种功能合 一.缺点是安装复杂(零序互感器 安装要求高),不能直接切断回路要和接触器或脱口装置配合使用,回路上要另加端路和过载保 护.一般用在控制要求高和大电流分断或不能突然断电的场合.

2)漏电断路器:带漏电保护功能的断路器,零序互感器和分断装置一体化.优点是应用简单,可和过载短路负荷隔离等合一,缺点是可控性底(漏电自动分段).广泛应用于需防止触电各种场合.

3)总之,这两种保护装置都提供漏电保护,其原理和功能没有本质区别,主要区别于结构、安装及使用方式与应用场合.

网友E:
漏电保护器,用以对低压电网直接触电和间接触电进行有效保护,也可以作为三相电动机的缺相保护。它有单相的,也有三相的。 由于其以漏电电流或由此产生的中性点对地电压变化为动作信号,所以不必以用电电流值来整定动作值,所以灵敏度高,动作后能有效地切断电源,保障人身安全。 根据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可分为电压型、电流型和脉冲型三种。电压型保护器接于变压器中性点和大地间,当发生触电时中性点偏移对地产生电压,以此来使保护动作切断电源,但由于它是对整个配变低压网进行保护,不能分级保护,因此停电范围大,动作频繁,所以已被淘汰。脉冲型电流保护器是当发生触电时使三相不平衡漏电流的相位、幅值产生的突然变化,以此为动作信号,但也有死区。目前应用广泛的是电流型漏电保护器,所以下面主要介绍电流型的保护器。 一、电流型漏电保护器的分类 按动作结构分,可分为直接动作式和间接动作式。直接动作式是动作信号输出直接作用于脱扣器使掉闸断电。间接动作式是对输出信号经放大、蓄能等环节处理后使脱扣器动作掉闸。一般直接动作式均为电磁型保护器,电子型保护器均为间接动作式。 在型式上,按保护器具有的功能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1)漏电继电器。只具备检测、判断功能,不具备开闭主电路功能。 图1为漏电缆电器的结构示意图。它分组装式和分装两种。 图1电流型漏电继电器的结构示意图 组装式主要部件有零序电流互感器、漏电脱扣器、试验回路、触头系统和塑料外壳。触头系统有动断触头、动合触头各一,用以将执行信号送向执行机构。试验回路包括试验按钮和模拟漏电阻抗的电阻,用以在运行中试验漏电继电器动作是否正常和灵敏。分装式是将漏电脱扣器分离出来,再由外部接线连接。 (2)漏电开关。同时具备检测、判断、执行功能。它是漏电继电器和开关的结合体。 (3)漏电保护插座。将漏电开关和插座组合在一起,使插座具备触电保护功能。适用于移动电器和家用电器。 二、电流型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图2为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图。图中LH为零序电流互感器,它由坡莫合金为材料的铁芯,和绕在环状铁芯上的二次线圈组成检测元件。电源相线和中性线穿过圆孔成为零序互感器的一次线圈。互感器的后部出线即为保护范围。 图2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图 正常情况下,三相负荷电流和对地漏电流基本平衡,流过互感器一次线圈电流的相量和约为零,即由它在铁芯中产生的总磁通为零,零序互感器二次线圈无输出。当发生触电时,触电电流通过大地成回路,亦即产生了零序电流。这个电流不经过互感器一次线圈流回,破坏了平衡,于是铁芯中便有零序磁通,使二次线圈输出信号。这个信号经过放大、比较元件判断,如达到预定动作值,即发执行信号给执行元件动作掉闸,切断电源。 由工作原理可见,当三相对地阻抗差异大,三相对地漏电流相量和达到保护器动作值时,将使断路器掉闸或送不上电。同时三相漏电流和触电电流相位不一致或反相,会降低保护器的灵敏度。 电流型漏电保护器可实施分级保护,以达到选择性动作。漏电保护器动作方框图见图3。 图3 电流型漏电保护器动作方框图 三、电流型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值 (1)额定频率为50HZ。 (2)额定电压Un为220V,380V。 (3)辅助电源电压Usn为:直流为 12、24、40、60、110、220V;交流为12、48、220、380V。 (4)额定电流In为6、10、16、2O、25、32、4O、 50、(60)、63、100、(125)、160、200、250A。带括号的不优先推荐采用。 (5)额定漏电动作电流In·dz为0.006、0.01、(0.015)、0.03、(0 .05)、(0.075)、0.1、(0.2)、0.3、0.5、1、3、5、10、20A。带括号的值不优先采用。 (6)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的优选值为0.5I n·dz。 (7)漏电保护器的最大分断时间: l)* 直接接触保护。当动作电流I n·dz≤0.03A时,若保护器流过的零序电流为1倍I n·dz时为0.2s,2倍时为0.1s,流过0.25A时为0.04s; 四 、运行维护 漏电保护器运行维护注意事项如下: (1)应制订制度,专人维护,定期试跳,并做好运行记录。 (2)遇有问题,应分析处理,不得擅自退出运行,或有意识使其失效。 (3)在正常运行时跳闸,若原因为电动机启动或大电流冲击,则采取交替启动,适当调整定位,或带短延时躲过冲击。若系下雨等原因使漏电流增加造成,则可临时调节灵敏度。

网友F:
楼上的说的不错我就不再重说了,顶一下。

网友G:
漏电断路器用于防止人身触电,应根据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两种触电防护的不同要求来选择。我们目前柜子对外插座都使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

漏电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 需要考虑穿过互感器的孔径。常规漏电电流就是100mA。应用的场合明显不同。

网友H:
我一般只了解他们的皮毛。

漏电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漏电断路器是漏电继电器和开关的结合体。两者根本的区别是:漏电断路器具备电流通断功能、漏电保护功能、过负荷保护和短路保护功能。而漏电继电器只具备检测、判定功能,没有开闭主电路功能。

网友I:
一: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与漏电,断路器有什么不同?二:什么是漏电断路器,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性能,有什么用途?三: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可以当漏电断路器,使用吗?为什么?四:漏电断路器,可以当塑料外壳式,断路器使用吗?为什么?

塑壳断路器主要用于交直流电路中,用于配电或白保护电动机过载,短路,欠压及过压。在正常操作条件下作为线路的不频繁接通和分断之用。可通过分励和报警触头达到特殊要求。短路切断能力最高达100KA。

漏电断路器主要用在交流电路中,当两根或三相电源线不平衡电流超过规定时跳闸,防止发生触电事故。最大切断能力不超过5KA。若想提高切断能力可通过电流互感器,电流继电器与分励脱扣器配合来切断短路电流。

二者一般不能互换,如果都像达到可通过塑壳断路器增加配件来达到。

网友J:
对于有些漏电断路器来说,漏电继电器就装在漏电断路器里面,用以控制漏电断路器的脱扣器动作

网友K:
继电器: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

断路器:
断路器的漏电保护部分,由零序电流互感器(感测部分),运算控制器(控制部分)和电磁脱扣器(动作,执行部分)组成。
被保护的主电路所有相,零线都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铁芯,组成零序电流互感器一次侧。
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可知,任一时刻,流入任一节点的电流恒等于流出此节点的电流,即任一时刻,流入(出)某节点的电流矢量和为零。
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是:感测一次侧中瞬时电流的矢量和是否为零,当被保护的电路出现绝缘故障时,负载侧有对地泄载电流,即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矢量和不为零,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中便产生互感电压,该信号经过运算控制器运算后,当泄漏电流达到整定动作值时,驱动晶闸管,接通电磁脱扣器电源,电磁脱扣器吸合,使断路器跳闸,从而达到漏电保护器的作用。
漏电继电器和漏电断路器都能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两者工作范围不一样,保护范围也就不一样了;漏电继电器还可以利用辅助触点启动故障功能,而一般漏电断路器没有。

楼主:
相同之处:两者都是在规定的条件下,在漏电电流达到或超过给定值时是触头断开(或闭合)的开关电器。
不同之处:漏电断路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能直接接通或分断被保护线路,而漏电继电器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只能通过其输出触头控制接触器(或断路器)来间接接通或分断被保护线路。

楼主:
2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AQD008                   AQD008

                          TJW666                   TJW666

                          a0b0c0                     a0b0c0

20积分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ye_w                       ye_w

                            惊涛骇浪                  jingtao

                            张立旺                      yipin

                           fuhuafeng72           fuhuafeng72

网友L:
祝贺各位获奖的拼音,还望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