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4问题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0-11-01):
显示可访问节点(33:17108)

在线:设置的链接(COM端口货USB)在此刻不可用。

这个怎么更改才能进行仿真,请教高手,还有PG/PC接口怎么设置

网友A:
首先,确认你已经安装了Step7仿真软件PLCSIM,且软件版本对应。

然后,在Set Interface PG/PC中修改应用节点为PLCSIM。

Regards

楼主:
按你说的做了可有出现不能在PC/PG和PLC之间建立联系

楼主:
对:yuanle 关于首先,确认你已经安装了Step7仿真软件PLCSIM,且软件版本对应。

然后,在Set Interface PG/PC中修改应用节点为PLCSIM。

Regards
内容的回复:按你说的做了可有出现不能在PC/PG和PLC之间建立联系

网友B:
            其实你运行PLCSIM时,  在Set Interface PG/PC没有太多的设置, 接口是不用设置的吧!!!!!但是你的Set Interface PG/PC接口地址不能与你的组态中有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