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s松下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11-01):
大家好?我最近遇到2台松下(Panasonis),M1D043A1X 系列  220V--0.4KW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30分钟左右)就报OC故障,负载我查了 没有问题,换一台同型号变频器,就好了,没有任何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会是什么问题。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人要靠自己。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驱动板上的电流检测线路有问题